[应用方案] 怎么使用HC89S001AJ4M7的GPIO控制LED灯?

楼主(2025-02-27):
LED, GPIO, IO, gp, pi
怎么配置GPIO引脚以实现LED的开关控制?怎么实现LED的闪烁效果?

网友A:
#include "HC89S001AJ4M7.h"

void GPIO_Init(void) {
    // 设置GPIO引脚为输出模式
    P0M0 |= 0x01;  // 假设使用P0.0
    P0M1 &= ~0x01;
}

void LED_On(void) {
    // 设置GPIO引脚为高电平
    P0 |= 0x01;
}

void LED_Off(void) {
    // 设置GPIO引脚为低电平
    P0 &= ~0x01;
}

void main(void) {
    GPIO_Init();  // 初始化GPIO

    while (1) {
        LED_On();   // 点亮LED
        Delay_ms(500);  // 延时500ms
        LED_Off();  // 熄灭LED
        Delay_ms(500);  // 延时500ms
    }
}

网友A:
对使用的IO设置成推挽输出模式,然后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