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咋使用HC89S103K6T6的ADC模块读取传感器数据?

楼主(2025-02-27):
怎使用HC89S103K6T6的ADC模块读取传感器数据?
包括配置ADC以实现多通道数据采集?提高ADC的采样精度?

网友A:
读取是很容易的
#include "HC89S103K6T6.h"

void ADC_Init(void) {
    // 设置ADC时钟和采样时间
    ADC_CFG = 0x01;  // 选择ADC通道1
    ADC_CK = 0x03;   // 设置时钟分频
    ADC_ST = 0x0F;   // 设置采样时间
    ADC_CR = 0x01;   // 使能ADC
}

uint16_t Read_ADC_Value(void) {
    // 启动ADC转换
    ADC_CR |= 0x02;  // 启动转换
    while (!(ADC_SR & 0x01));  // 等待转换完成
    return ADC_DR;   // 返回转换结果
}

void main(void) {
    uint16_t adc_value;
    ADC_Init();  // 初始化ADC

    while (1) {
        adc_value = Read_ADC_Value();  // 读取ADC值
        // 处理adc_value,例如转换为实际物理量
        Delay_ms(500);  // 延时500ms
    }
}

网友A:
如果需要多通道,那就将通道作为变量,精度要考虑外部的测试电路的元件。比如电阻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