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如何使用HC89S105A系列的UART接口与PC通信?

楼主(2025-02-28):
如何配置UART以实现与PC的串口通信?
如何处理接收到的数据?

网友A:
将UART接口转换为USB接口,与PC进行通信。

网友B:
用一颗USB转UART接口芯片,实现两者之间的通信,还有种省成本的方式就是直接与MCU的USB外设进行通信,只是编程稍微复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