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如何使用HC89S105A系列的PWM模块控制电机速度?

楼主(2025-02-27):
如何使用HC89S105A系列的PWM模块控制电机速度?

如何配置PWM以实现电机速度控制?

如何调整PWM的占空比?

网友A:
这个要先搞清楚你外部的驱动电路。是什么电机,直流电机,还是无刷电机。是单向转动还是双向。

网友A:
如果是直流有刷可以这么做
#include "HC89S105A.h"

void PWM_Init(void) {
    // 设置PWM频率和占空比
    PWM_CFG = 0x01;  // 选择PWM通道1
    PWM_CK = 0x03;   // 设置时钟分频
    PWM_PR = 100;    // 设置周期值
    PWM_DR = 50;     // 设置占空比
    PWM_CR = 0x01;   // 使能PWM通道1
}

void Set_Motor_Speed(uint8_t speed) {
    // 设置占空比控制电机速度
    if (speed > 100) speed = 100;  // 限制最大占空比
    PWM_DR = speed;                // 更新占空比
}

void main(void) {
    PWM_Init();  // 初始化PWM

    while (1) {
        Set_Motor_Speed(30);  // 设置电机速度为30%
        Delay_ms(2000);       // 延时2秒
        Set_Motor_Speed(70);  // 设置电机速度为70%
        Delay_ms(2000);       // 延时2秒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