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产品] 成本和性能的均衡才是王道——预算有限下MCU系统中需要注意的几点

楼主(2025-02-27):
或许不少坛友在搞项目开发过程中遇到过这种情况:客户要求在确保工程性能的基础上,将成本核算压的极低,。为此不禁极为矛盾,毕竟在有限的预算下保证所用MCU系统能正常使用就很是纠结,往往要反复在软硬件系统中进行修改取舍,才能找到一个平衡点。根据同事针对这种情况下的一些经验之谈,本人略做归纳如下:
1、在有限预算的情况下,我们首先要针对核心部分的MCU系统进行选择,毕竟只有好的发动机才是一辆车的灵魂所在;
2、确定好适用的MCU系统后,再结合项目实际需求权衡除MCU系统以外的侧重点,尽量压缩硬件系统的占比,最大限度上使用软件技术来完成任务;
3、对于必须采用的硬件系统,可以参考一些相应MCU系统的基础开发板,这样就可以避免一些不必要的经济支出并降低设计难度;
4、积极同客户进行沟通,将一些“华而不实”的功能进行取舍,防止不必要的投入,确保好刚用在刀刃上。

网友A:
压榨单片机的最后剩余价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压榨单片机的最后剩余价值。

那是当然了,客户往往是想花十块钱实现一百块的功能。

网友B(2025-09-15):
预算有限时,MCU 系统需平衡成本与性能:选刚好满足需求的 MCU 型号,避免功能冗余;外设优先用片内集成(如 ADC、UART),减少外部芯片;优化 PCB 设计,简化布线与层数;软件上精简代码,提升资源利用率;批量采购降低单套成本,同时预留扩展空间防后期升级浪费。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预算有限时,MCU 系统需平衡成本与性能:选刚好满足需求的 MCU 型号,避免功能冗余;外设优先用片内集成( ...

归纳总结的非常到位,期待专门开帖讲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