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STM32H745I-DISCO 试用】用过最高端的开发板

楼主(2025-03-18):
#申请原创#@21小跑堂
    首先感谢21ic平台和ST的支持,提供了这次试用的机会,让我进一步了解到MCU芯片的高山。今天测评的这款开发板是STM32H745I-DISCO,具有 2 MB (STM32H745XIH6) 或 128 KB (STM32H750XBH6) 闪存和 1 MB RAM。以STM32H745XIH6芯片为中心,采用 TFBGA240+25 封装。板载 STLINK-V3E 调试器/编程器,具有 USB 重新枚举功能:大容量存储、虚拟 COM 端口和调试端口支持多种集成开发环境 (IDE),包括 IAR Embedded Workbench、MDK-ARM 和 STM32CubeIDE话不多说快进到开箱,一整个惊艳:

再来一个高清效果图(图片来源于ST官网):

1.生态和工具

   ST官网提供了丰富的手册资料和开发工具,助力每一个梦想,传送门:探索套件,采用STM32H745XI MCU
    最强大的还得是图形化开发工具STM32CubeMX,ST MCU图形化配置软件,生成初始化C代码。下面就一起开启STM32CubeMX安装之路:
这里以5.5.0版本为例,其他版本安装步骤基本一致。双击运行安装包,一路点击Next,勾选并同意声明协议。
选择合适的安装路径,尽量不要选择中文路径,最好路径不要过深,避免后续遇到未知问题。如果选择它的默认路径,则会弹出弹窗提醒:将创建新文件夹用于保存。
一路Next,安装完成后可关闭安装软件。

点击安装好的软件,可以按照下图所示,点击Help,选择管理安装软件包

这里选择STM32H7,可以选择最新的1.6.0版本。点击Instead等待安装完成,可能需要十分钟左右,受网速波动影响较大。

软件包安装完成后,就可以开始创建工程文件进行开发了。

只需要duang duang duang一顿输出就完成了初始化配置,至此对整个初始化,以及生态和工具都接触到了,生态完善,资料丰富,工具强大,对于开发者来说有很大的支持和帮助。

2.硬件资源:
满满的一页总有一个适合你。

在来看看开发板的整体布局和功能模块:
在开始使用前,需要了解开发板上的各个跳线帽应该如何选择,这样才能安全使用,不至于漫无目的的找问题。

STLINK-V3E是开发板自带嵌入式调试/烧录工具,不需接入额外开发工具即可对芯片调试使用。相当于把调试烧录工具集成到了开发板上,上手更快,无需一堆先缠在一起,无数个条线占用电脑接口。只需要有一根USB数据线就可以完成烧录和调试。

3.上电运行
    开发板在其背面配有3个USB接口,分别标有POWER、STLK及USB_FS的字样。用POWER接口为其供电,但没有效果,于是换用STLK接口为其供电,这次开发板的屏幕终于有显示了。在上电瞬间,电脑会弹出一个驱动器,这是开发板上完成的功能。同时电脑会安装STLINK V3驱动,这是因为开发板上自带了STLINK V3功能,简直不要太友好。

电脑检测到了新驱动器,可以打开看看里面有什么东西。

里面有一个txt文本文件和一个htm网页文件。

双击htm文件会跳转到DISCO——H745I网站介绍页面,帮助了解更多开发板信息。

双击txt文件,里面记录了版本号和创建时间。可以追踪到一些历史信息。

再来看看开发板,每次都很好奇里面的源程序,感觉像开盲盒一样看看有什么新东西。上电后的主界面显示了套件名称,主要有三个可以跳转的功能按键。

首先点击最后一个图标,会跳转到如下界面,是一个系统信息显示界面。显示了开发板名称,主控芯片信号,固件版本号,以及双核的CPU速度。点击右上角蓝色返回图标可以返回主页面。
点击主页面的中间图标会跳转到如下界面。Coremark 上面会有开发板的一些介绍。左侧是EMBC的**,左下角提示10s后会跳转界面的信息。此时可以点击屏幕也可以等待倒计时结束后自动跳转。
跳转后的页面显示了CM7和CM4核的BenchMark结果。同样可以点击右上角返回图标返回主页面。
最让我震撼的是主页面第一个图标的功能,点击后跳转到了如下界面,是一个信号发生器的控制界面,有6中心好可以选择,频率和电压可调。如果不选择的话,一段时间后将进入Auto模式,自动切换波形,频率,电压等参数,一段时间后自动切换另一种波形。在界面靠近下方有一排字提示:按下用户键(蓝色键帽的按键)进入待机模式,此时屏幕会熄屏进入待机模式。
当选择了波形后,会在右方显示当前的频率电压等参数信息,将信号发生器产生的信号实时同步在右侧。
上电演示后给我的感觉就是震撼,此前我一直想做这么个东西,官方直接做成了demo。接下来我将对数据进行备份,之后做一下性能的测试,感受一下性能的魅力。

4.数据备份
养成一个好习惯,在进行新的开发任务前,对原有的数据进行备份。虽然ST官网提供了demo样例,但是这么棒的设计还是忍不住备份一份,所以可以先读取原有程序进行备份。将 Micro-B数据线连接电脑和开发板的STLK口,电脑的设备管理器中会出现一个名为“USB串行设备”的串口名称,这个就是开发板上的板载STLINK-V3E所生成的串口。

打开STM32 ST-LINK Utility工具,点击连接,选择合适的读取大小读取存储器数据,当出现一连串的0xFF湿就已经读取完所有字节了。可以导出.bin文件保存。

5.例程性能测试
  说再多都是虚的,直接上测试视频。因为目前我只能上传小于10M的附件,所以把视频压缩之后以附件形式上传。
  个人认为产生的波形频率和电压还是特别精准的,完全可以当成专业级的信号发生器了!

6.感想与总结
  目前在一款听力计设备上选型一直不顺利,目前市面生大多数产品的界面都显得比较低端,或者就是必须连接到电脑才能完成测听,非常不便,正在研发的听力计想选择一款音频处理性能好,同时便于扩展出显示屏的高性能MCU,普通的MCU虽然点屏没有问题,但受存储和主频等影响效果都不太好,此前也尝试过国产的多款MCU,性能都不太理想。此前也有尝试用串口屏作显示,成本较高故放弃这个方案。本次申请开发板主要用于听力计产品的音频处理和屏幕显示测试,同时为在研的听力计方案选型。
  在测评过程中,无论是性能还是屏幕使用或者是音频信号都是杠杠的,但实在是太强大的性能了,截至本稿发布时还没有完全挖掘出它所有的性能。总体使用非常流畅,触摸灵敏,输出精准,开发高效。也很感谢ST提供的这次测评机会!

网友A:
是的,这个开发板非常高端,其实已经可以说是不算是单纯的 MCU了,有点MPU的意思了

网友B:
确实是非常的高端大气上档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