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470,芯片读写保护,解除不了

楼主(2025-02-27):
GD32F470,芯片读写保护,解除不了,哎,这个要怎么解决?换芯片?

网友A:
用GD Link试试

试了,也不行,(造成的原因是我使用双BANK频繁的切换(标志位弄错了),然后我断电了,导致内部数据出错了或者损坏了,我也不确定)上位机软件是没问题的,使用的是GD-LINK,我觉得是**作导致系统的FLash区数据损坏了,不知道怎么找技术支持,哎

网友A:
最好就是用官方专用的工具

网友B:
检查操作步骤和硬件连接

硬件连接没问题,之前一直这样用的,没问题的,(造成的原因是我使用双BANK频繁的切换(标志位弄错了),然后我断电了,导致内部数据出错了或者损坏了,我也不确定)上位机软件是没问题的,使用的是GD-LINK,我觉得是**作导致系统的FLash区数据损坏了,不知道怎么找技术支持,哎

网友C:
更新固件或驱动至最新

网友D:
建议联系GD32的技术支持

这个不知到技术支持在哪里,不知道怎么找,官网没看到联系方式啊

网友E:
这种情况确实会使芯片无法进行编程或修改固件,甚至无法通过常规方式读取芯片内容。

不知道怎么解决,哎,找不到技术支持,其实就是想确认一下,我的芯片是坏掉了,还是可以修复,如果可以通过软件什么的修复,那就还好,如果不可以,那就不敢这样操作了(造成的原因是我使用双BANK频繁的切换(标志位弄错了),然后我断电了,导致内部数据出错了或者损坏了,我也不确定)

网友E:
当芯片的RDP被启用时,它会锁定Flash区域,防止读取或修改其中的数据。

这个有解决办法吗?哎

网友F:
用Jlink,或者ISP

都试了,都不行,提示选项字节不工作,要么就是读取不到选项字节

网友G:
ISP串口烧录

网友H:
错误地设置了过高的读保护级别,导致正常的调试和更新操作无法进行?

网友I:
如果在设置读保护时使用了密码但忘记了密码就无法解锁。

网友J:
用ISP模式重新烧写一下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