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差分放大电路的反馈电阻大小和共模抑制能力有关系吗

楼主(2025-02-27):
这个电路的信号源是50mΩ的取样电阻,理论上信号源的输出阻抗很小对放大电路的输入阻抗要求不大,但是这个回复实在把我搞懵圈了我头一次听说反馈电阻的大小和共模抑制有关系,真的是这样吗?

网友A:
计算一下输出的公式吧,与电阻的匹配程度是相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计算一下输出的公式吧,与电阻的匹配程度是相关的

不懂怎么计算

网友B:
用正负电源是最好的,如果加不了负电源,可以在R46、R55前加共模电感和电容,组成LC滤波。

网友C:
采样电阻一端接地,哪里还有差分,全是共模。输入电路要改。R45上并联和C51一样的电容。运放5,6脚并电容>C51*10倍。

网友D(2025-04-17):
确实,反馈电阻的大小会影响差分放大电路的共模抑制能力。反馈电阻过大或过小都可能导致共模抑制比下降。建议根据电路的具体要求来选择合适的反馈电阻值。

网友E:
是的,反馈电阻的大小确实会影响差分放大电路的共模抑制能力。反馈电阻较小时,电路对共模信号的抑制能力会增强,但同时也可能降低电路的稳定性。因此,需要根据具体应用场景来选择合适的反馈电阻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