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为什么使用keil编译出来的固件比IAR的要大?

楼主(2025-02-27):
为什么使用keil编译出来的固件比IAR的要大?在同等优化等级下基本上都是IAR比keil的生成的固件小很多呢?这是不是说明IAR的优化能力比keil好啊

网友A:
还像是IAR比KEIL的优化能力好,但是没用过IAR,不能确定

网友B:
Keil和IAR的编译器在优化时可能侧重的目标不同。Keil的优化策略可能更倾向于平衡代码大小和执行速度,而IAR可能更注重极致的代码压缩。

网友C(2025-04-01):
如果想减小Keil编译的固件大小,可以尝试手动优化代码,比如减少全局变量的使用

网友D:
不同的编译器有不同的优化策略和代码生成方式,这可能是导致固件大小差异的原因之一。IAR可能在优化方面做得更好,生成的代码更加紧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