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RK3588 EVB开发板原理图讲解【六】

楼主(2025-02-27):
RK3588 eMMC 控制器介绍
总体框架图
RK3588 eMMC控制器有如下特点:
 兼容5.1、5.0、4.51、4.41规范;
 支持1bit、4bit、8bit三种数据总线宽度;
 支持HS400模式,向下兼容HS200、DDR50等模式;
 支持CMD Queue。

eMMC 电路设计建议
RK3588 eMMC接口和FSPI Flash(一个复用口FSPI_M0)接口复用,在eMMC接口设计时,eMMC信号接法请按参考原理图,包含各路电源去耦电容。
使用eMMC时,引导代码放置在eMMC里。

eMMC 拓扑结构与匹配方式设计
eMMC连接示意图:

eMMC接口上下拉和匹配设计推荐如下

eMMC 上电时序要求
RK3588芯片eMMC接口属于EMMCIO电源域,只有一组供电,并无时序要求。
eMMC颗粒有两组电源,上电时序请参考JEDEC标准:

RK3588 EVB实际的emmc电路如下

整体概述
该原理图展示了eMMC Flash与主控芯片之间的连接关系,以及相关的电源、信号线路和去耦电容等元件的配置。eMMC是一种常见的非易失性存储解决方案,广泛应用于嵌入式系统、智能手机等设备中。
主要元件和连接

  • eMMC Flash接口:

    • 图左侧有一组标有“eMMC_D0”到“eMMC_D7”的信号线,这些是eMMC的数据总线,用于在eMMC和主控芯片之间传输数据。通常,8位数据总线可以实现更高的数据传输速率。
    • “eMMC_CMD”是命令线,用于主控芯片向eMMC发送命令。
    • “eMMC_CLK”是时钟线,为eMMC的操作提供时钟信号。
    • “eMMC_RST_N”是复位信号线,低电平有效,用于复位eMMC设备。
  • 电阻和电容:

    • 在数据总线和命令线(如“eMMC_D0”到“eMMC_D7”和“eMMC_CMD”)上,有一些串联电阻(如R4000 - R4007),这些电阻通常用于阻抗匹配,减少信号反射,提高信号完整性。
    • 还有一些并联电容(如C4010 - C4017),这些电容用于滤波和去耦,帮助稳定电源和信号线路上的电压,减少噪声干扰。图中“Note”部分特别标注了C4010等电容的参数和连接方式。
  • 主控芯片接口:

    • 图中间部分显示了主控芯片的引脚连接,标有“J4000A”等标识。这些引脚与eMMC的信号线相连,实现数据、命令和时钟的传输。
    • 主控芯片的引脚旁边标注了相应的信号名称,如“eMMC_D0”、“eMMC_CMD”等,与eMMC接口的信号相对应。
  • 电源线路:

    • 图中有多个电源标识,如“VCC_1V8”,表示1.8V的电源供应。这些电源通过去耦电容(如C4024 - C4027、C4045 - C4047等)连接到主控芯片和eMMC的电源引脚,用于稳定电源电压,减少电源噪声。
  • 公司和项目信息:

    • 图右下角标注了“Rockchip Confidential”,表明这是瑞芯微(Rockchip)公司的保密原理图。
    • 还显示了项目名称“RK_NVR_DEMO1_RK3568_LP4A4_V21”和文件编号“RK3568开发定制_1363295530”,这些信息有助于识别该原理图所属的项目和版本。

总结
这张原理图详细展示了eMMC Flash与主控芯片之间的电气连接,包括数据传输、命令控制、时钟信号和电源管理等方面。通过合理配置电阻、电容等元件,确保了信号的稳定性和可靠性,为嵌入式系统的数据存储提供了有效的解决方案。

针对RK3588平台eMMC选型
建议关注以下核心点:

  • 容量灵活:根据项目需求选择16GB-256GB规格,如基础设备选32GB,AIoT多任务场景推荐64GB以上13。
  • 性能优先:优选符合eMMC5.1标准的产品,顺序读写需达300MB/s和120MB/s以上,确保系统流畅性(如长江存储EC110实测读取310MB/s3)。
  • 品牌稳定:推荐原厂物料(如三星、镁光、闪迪),降低兼容风险;东胜物联等厂商提供多规格方案,适配RK3588信号完整性设计。
  • 扩展成本:若需后期升级,可搭配SD卡槽或M.2接口实现存储扩容,平衡初期投入与长期需求。

实际上rk原厂有提供了rk3588平台的emmc支持列表

附件分享了rk平台的emmc支持列表

RK3588 EVB开发板原理图讲解【一】RK3588原理图设计- 整体框架设计
RK3588 EVB开发板原理图讲解【二】RK3588原理图设计- HDMI输出设计
RK3588 EVB开发板原理图讲解【三】RK3588原理图设计- 电源管理设计
RK3588 EVB开发板原理图讲解【四】RK3588原理图设计- PCIE接口设计
RK3588 EVB开发板原理图讲解【五】RK3588原理图设计- DDR电源设计

网友A(2025-05-30):
这个资料真的是及时雨,正好要设计电路了,可以学一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