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如果新手开发的话,用keil建议修改优化等级为最高吗?

楼主(2025-02-27):
如果新手开发的话,用keil建议修改优化等级为最高吗?这种优化等级什么时候需要改啊?

网友A:
不建议,强烈不建议,很容易一些代码被优化,导致自己找不到问题所在

网友B:
新手开发不要开优化,首先调试不方便,其次开优化有时候会出现一些问题。
等级优化什么时候开?就是你的存储空间不够的情况,为了优化空间的时候可以适当开。

网友C:
过来人给你的忠告,千万不要开什么优化,直接选level 0!否则会有很多玄学等着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