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锂电池过充过放会有什么影响?

楼主(2025-02-27):
过充:SOC=100%时理论上游离态锂离子已经完全嵌入负极,过充时多余的锂离子和电荷平衡来源于一系列副反应。
正极电压增高(最高在5V已引燃电芯),负极电压无穷低至0V。这时体系是要消耗多余的电子。总结:负极锂枝晶、正极氧化电解液产气放热
过放:和过充相反,这时体系被迫放出更多的电子。负极电压增高(甚至达4~5V),正极电压低到3V。总结:负极结构坍塌、负极溶铜、正极局部析铜;充电后锂枝晶、负极满充析铜、铜枝晶

网友A:
过充和过放的影响确实很严重,尤其是过充时锂离子电池可能会发生热失控,严重时会导致电池起火。过放的话,负极会发生溶解,导致电池容量衰减。

网友B:
对,过充时的确容易导致锂枝晶生长,甚至可能短路电池,造成严重的安全隐患。过放时,电池的内阻会大幅增大,性能也会大打折扣。

网友C:
过充时,电池的内部压力增加,导致电解液分解、气体释放,这些副反应不仅影响电池的使用寿命,还可能导致爆炸。过放则会让负极的结构破坏,影响电池的循环性能。

网友D:
我觉得过充和过放对锂电池的影响真的非常严重。过充会导致电池的电解液分解,甚至在极端情况下造成火灾。而过放会导致容量不可逆衰退,严重时甚至无法充电。

网友E:
确实,过充的锂电池内温度和压力上升,可能导致电池膨胀或起火,过放的话,电池电压过低,可能导致无法再充电,造成永久性损坏。

网友F:
如果过充电池已经产生锂枝晶,可能会在未来的充电过程中短路,增加电池的危险性。过放时,电池无法恢复正常容量,电池的循环性能会严重下降。

网友G:
过充和过放的问题说明了电池管理系统(BMS)的重要性,BMS通过精准控制充放电过程来避免这些问题,保持电池的安全和寿命。

网友H:
对于高容量的锂电池,过充和过放会让电池的循环次数减少。过充时的副反应可能导致电池结构损坏,过放则导致电池无法恢复其原始性能。

网友I:
我遇到过一次锂电池过充的情况,结果电池膨胀、泄漏,整个设备都不能用了。过放也会导致电池性能显著下降,恢复起来非常困难。

网友J:
我们在做锂电池设计时要非常注意充电电压的限制,过充和过放都会极大缩短电池的使用寿命,甚至可能造成安全隐患,尤其是在极限环境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