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MC™] 英飞凌基于 ARM® Cortex®-M 的 32 位工业微控制器XMC4000 Industrial Microcontroller ARM® Cortex®-M4合集

楼主(2025-02-27):
产品手册
XMCTM 和AURIXTM-工业微控制器产品组合
英飞凌的XMC™和AURIX™工业微控制器组合应用广泛。XMC™系列基于ARM® Cortex®-M核心,适用于电源转换等领域,如XMC1000和XMC4000各具优势。AURIX™系列融合多种技术,满足高性能、多核及安全需求,如TC2xx和TC3xx系列。它们在工业、消费、商用车等领域均有应用,且配套丰富开发工具、评估板及技术支持,助力开发者高效设计 。

产品选型手册
微控制器口袋指南
该文档是英飞凌微控制器口袋指南,全面介绍其丰富的产品组合。涵盖工业、物联网、消费电子及汽车等领域的多种微控制器,如XMC™、AURIX™、TRAVEO™系列和PSoC™系列。详细阐述各系列产品的特性,包括核心架构、内存大小、工作温度范围、引脚数量等,还介绍了无线电源控制器等产品,为工程师选型提供了关键参考,助力不同应用场景的开发。

产品描述
产品简介XMC4300和XMC4800集成 EtherCAT@ 的微控制器系列
XMC4300和XMC4800是英飞凌推出的集成EtherCAT®的微控制器系列,基于ARM® Cortex®-M4,工作频率达144MHz 。XMC4300有256kB Flash/128kB RAM,XMC4800最高可达2MB Flash/352kB RAM,二者均支持EtherCAT®、多达6个CAN节点及标准以太网MAC。它们具备紧凑设计、节省成本和空间的优势,适用于125°C的恶劣环境,产品供应至2031年或更久,适用于多种工业控制等应用场景。

XMC4800物联网亚马逊FreeRTOS连接套件WiFi探索基于ARM®Cortex®-M4的XMC4800微控制器在物联网云中的应用
XMC4800物联网亚马逊FreeRTOS连接套件(带WiFi和EtherCAT® ),集成英飞凌XMC4800 ARM® Cortex®-M4微控制器与Mikrolectronica的WiFi ClickBoard模块。其具备144MHz主频、2MB闪存、352KB 内存等特性,支持EtherCAT®从控制器。该套件拥有丰富接口,提供全面软件支持,适用于云连接物联网设备、工业、微型PLC、电机控制等领域,可助力开发者评估XMC4800在物联网云应用中的能力。

产品简介XMC4300和XMC4800集成 EtherCAT@ 的微控制器系列
XMC4300和XMC4800是英飞凌推出的集成EtherCAT®的微控制器系列,基于ARM® Cortex®-M4,主频达144MHz。XMC4300配备256kB Flash和128kB RAM,XMC4800最高有2MB Flash和352kB RAM 。它们支持EtherCAT®、最多6个CAN节点和标准以太网MAC,能在125°C恶劣环境下工作,供应至2031年或更久,可实现紧凑设计,节省成本与PCB空间,适用于多种工业控制等应用场景。

用户手册
XMC4800物联网亚马逊FreeRTOS连接套件WiFi与EtherCAT®套件-V1.0
XMC4800物联网亚马逊FreeRTOS连接套件(带WiFi和EtherCAT® ),专为评估XMC4800微控制器在物联网云应用中的能力而设计。该套件基于ARM® Cortex®-M4的XMC4800微控制器,主频144MHz,有2MB Flash和352kB SRAM。它集成WiFi模块、EtherCAT® 从控制器等组件,具备丰富接口,支持多种通信方式,提供全面软件示例,适用于多种物联网和工业场景开发。

工业应用微控制器系列XMC4000系列ARM®Cortex-M432位处理器核心32位处理器核心
该文档是XMC4100/XMC4200微控制器的参考手册,主要面向嵌入式软硬件开发者。手册详细介绍了XMC4[12]00系列基于ARM Cortex-M4处理器核心的功能单元,包括CPU子系统、片上存储器、通信外设等。同时阐述了各功能单元的运行机制、寄存器配置、中断处理等内容,并给出相关编程提示和注意事项,为开发者全面了解和应用该系列微控制器提供了重要参考 。

工业应用微控制器系列XMC4000系列ARM® Cortex'-M464位处理器核心
该文档是XMC4300系列微控制器的参考手册,主要面向嵌入式软硬件开发者。手册详细介绍了XMC4300系列基于ARM Cortex - M4处理器核心的功能单元,包括CPU子系统、片上存储器、通信外设等。同时阐述了各功能单元的运行机制、寄存器配置、中断处理等内容,并给出相关编程提示和注意事项,为开发者全面了解和应用该系列微控制器提供了重要参考 。

工业应用微控制器系列XMC4000系列ARM® Cortex®-M4 32位处理器核心
该文档是XMC4400系列工业微控制器参考手册,主要面向嵌入式软硬件开发者。手册基于ARM Cortex-M4处理器核心展开,详细介绍了XMC4400系列的功能单元,包括CPU子系统、片上存储器、通信外设等,阐述了各功能单元的运行机制、寄存器配置、中断处理等内容,并给出相关编程提示和注意事项,为开发者全面了解和应用该系列微控制器提供了重要参考 。

工业应用微控制器系列XMC4000系列ARM® Cortex®-M4 64位处理器核心
该文档是XMC4500系列工业微控制器的参考手册,主要面向嵌入式软硬件开发者。手册基于ARM Cortex-M4处理器核心,详细介绍了XMC4500系列的功能单元,包括CPU子系统、片上存储器、通信外设等,阐述了各功能单元的运行机制、寄存器配置、中断处理等内容,并给出相关编程提示和注意事项,为开发者全面了解和应用该系列微控制器提供了重要参考 。

工业应用微控制器系列XMC4000系列ARM®Cortex®-M4三级处理器核心
该文档是XMC4700/XMC4800工业应用微控制器系列参考手册。它基于ARM Cortex-M4处理器核心,详细介绍了XMC4[78]00系列的系统架构、各功能单元(如CPU、总线系统、各类外设等)的运行机制、寄存器配置、中断处理等内容,还涵盖启动模式、调试追踪系统等方面,为嵌入式软硬件开发者全面了解和应用该系列微控制器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

32位微控制器系列用于工业应用XMC4200 数字电源控制卡用户手册UG_201511板30_003
XMC4200数字电源控制卡用户手册详细介绍了该控制卡的相关信息。该控制卡基于ARM® Cortex™-M4F的XMC4200微控制器,旨在为数字电源控制应用提供评估平台。手册涵盖了其关键特性、硬件描述(包括电源供应、时钟生成、调试接口等)、生产数据(原理图、元件布局、物料清单)以及修订历史等内容,帮助工程师学习和测试相关应用 。

XMC4000 应用套件适用于XMC4000系列中央处理器_45A-V3 通用型CPU板XMC4500通用
这份文档是英飞凌(Infineon)的CPU_45A-V3通用型CPU板用户手册,主要围绕XMC4500微控制器展开。该板是XMC4000应用套件的一部分,搭载XMC4500 ,具备丰富外设与功能。手册涵盖硬件描述,包括电源、调试接口等,还介绍生产数据,如原理图、物料清单等,为用户了解和使用该CPU板提供全面指导。

评估板适用于XMC4000系列XMC4500放松套件和 XMC4500轻松套件套件版本1
这份文档是英飞凌XMC4500 Relax Kit-V1和XMC4500 Relax Lite Kit-V1评估板的用户手册,版本为1.2 。手册旨在帮助用户了解评估板的功能和硬件细节,涵盖关键特性、硬件描述、生产数据等内容。两款评估板均搭载XMC4500微控制器,用于评估其性能和DAVE免费工具链,前者支持以太网功能,后者则无此功能,手册为开发人员提供全面的使用指导。

六角应用套件适用于XMC4000系列中央处理器 42A-V10CPU板XMC4200执行器
该文档是英飞凌CPU_42A-V1评估板的用户手册,用于指导XMC4200执行器CPU板的使用。手册涵盖功能特性、硬件细节、生产数据等方面内容。此评估板是XMC4000应用套件的一部分,搭载XMC4200微控制器,具备丰富接口和调试选项,能通过ACT卫星连接器扩展应用。手册为用户提供了从硬件原理到实际操作的详细说明,助力开发者快速上手。

六角应用套件适用于XMC4000系列中央处理器_44A-V2 通用CPU板 XMC4400 通用
这份文档是英飞凌CPU_44A-V2通用CPU板的用户手册,版本为1.0 。该板用于配合XMC4400微控制器,是Hexagon应用套件的一部分。手册详细介绍了其功能特性、硬件组成及使用方法,包括电源供应、调试接口、各类外设等,还提供了生产数据,如原理图、元件布局和物料清单。为开发者评估XMC4400的通用功能及进行相关开发工作,提供了全面的参考依据。

六角应用套件适用于XMC4000系列中央处理器 45B-V10CPU板XMC4500SDRAM
该文档是英飞凌CPU_45B-V1评估板的用户手册,主要围绕XMC4500 SDRAM CPU板展开。此板是Hexagon应用套件的一部分,用于展示XMC4500的外部总线单元及工具链功能。手册详细介绍了其硬件特性,包括电源、调试接口、存储等模块,还给出了生产数据,如原理图、元件布局和物料清单等信息,为开发者了解和使用该评估板提供了全面的指导。

六角应用套件适用于XMC4000系列通用电机驱动卡
该文档是英飞凌MOT_GPDLV-V2通用电机驱动卡的用户手册,版本为1.0。此驱动卡属于Hexagon应用套件,用于配合XMC4000系列CPU板展示电机控制能力,主要用于验证电机控制软件算法和方法。手册涵盖其关键特性、硬件描述(如电源、接口等)、生产数据(原理图、元件布局、物料清单)等内容,为用户了解和使用该驱动卡提供了详细指导,助力开发者进行相关的开发和测试工作。

六角应用套件适用于XMC4000系列中央处理器_45A-V2 通用型CPU板 XMC4500 通用
这份文档是英飞凌CPU_45A-V2通用型CPU板的用户手册,版本1.1。该板用于配合XMC4500微控制器,是Hexagon应用套件的一部分。手册详细介绍了其功能特性,如多种调试接口、丰富外设连接能力等,还对硬件各部分进行了深入讲解,包括电源、时钟、存储等。此外,提供了生产数据,像原理图、布局几何图和物料清单等。为开发人员评估和使用XMC4500微控制器,以及进行相关应用开发,提供了全面的参考资料。

六角应用套件适用于XMC4000系列自动 ISO-V1自动化I/0卡
该文档是英飞凌AUT_ISO-V1自动化I/O卡的用户手册,版本为1.0。此卡属于Hexagon应用套件,用于配合XMC4500 CPU板展示ISOFACE功能。手册介绍了其关键特性,包括多通道的ISOFACE输入输出、I2C扩展的GPIO等。详细阐述了硬件部分,如各接口功能、电源供应方式。还提供了生产数据,涵盖原理图、布局几何信息和物料清单,为用户了解和使用该扩展卡提供全面指导,助力相关开发工作。

六角应用套件适用于XMC4000系列以太网/CAN/RS485接口卡
这份文档是英飞凌COM_ETH-V1以太网/CAN/RS485接口卡的用户手册,版本为1.0。该接口卡是Hexagon应用套件的一部分,用于配合XMC4500 CPU板展示通信功能。手册介绍了其关键特性,如支持多种通信接口、具备I2C扩展GPIO等。详细阐述了硬件设计,包括各接口的具体功能、电源供应方式等。还给出了生产数据,包含原理图、布局图和物料清单,为开发者了解和使用该接口卡提供了全面的信息。

六角应用套件适用于XMC4000系列人机界面 OLED-V1标准人机界面卡
该文档是英飞凌HMI_OLED-V1标准人机界面卡的用户手册,版本1.0。此卡属于Hexagon应用套件,用于配合XMC4500 CPU板展示人机界面功能。它具备Micro SD卡接口、OLED显示屏、音频编解码器等多种组件。手册详细介绍了各组件的硬件特性、接口信号及连接方式,还提供了生产数据,如原理图、布局图和物料清单。为开发者了解该界面卡的功能和使用方法,以及进行相关开发工作,提供了全面的参考信息。

数据表
XMC4000系列工业应用微控制器系列
XMC4400系列是英飞凌推出的基于ARM Cortex-M4内核的工业应用微控制器。它具备高性能和高能效,集成丰富外设,如以太网MAC、USB 2.0、CAN等通信接口,12位ADC、DAC等模拟前端外设,以及用于工业控制的CCU、HRPWM等。拥有多种存储容量和封装形式可选,数据手册详细介绍了其特性、电气参数、封装可靠性等,适用于工业连接、控制、电源转换等领域。

XMC4000系列工业应用微控制器系列
XMC4100/XMC4200系列是英飞凌推出的基于ARM Cortex-M4内核的工业应用微控制器。该系列集成多种功能,如通信方面有USB 2.0设备接口、CAN接口等;模拟前端含12位分辨率的ADC和DAC;还有用于工业控制的CCU、HRPWM等外设。具备多种存储容量与封装形式,数据手册涵盖订购信息、电气参数、封装可靠性等内容,适用于工业连接、控制、电源转换等场景 。

XMC4000系列工业应用微控制器系列
XMC4500系列是英飞凌推出的基于ARM Cortex-M4内核的工业应用微控制器。它集成丰富功能,如以太网MAC、USB 2.0主机、CAN接口等通信外设,12位分辨率的ADC和DAC等模拟前端外设。具备多种存储容量,有不同封装形式可选。数据手册涵盖订购信息、电气参数、封装可靠性等内容,适用于工业连接、控制、电源转换等领域,能为相关开发提供全面支持 。

XMC4000系列工业应用微控制器系列
XMC4700/XMC4800系列是英飞凌基于ARM Cortex-M4内核的工业应用微控制器。它集成丰富功能,像以太网MAC、EtherCAT从站接口、USB 2.0等通信外设,12位ADC和DAC等模拟前端外设。具备多种存储容量,不同封装可选。数据手册涵盖订购、电气、封装可靠性等信息,适用于工业连接、控制、电源转换等领域,能为工业应用开发提供有力支持。

XMC4000系列工业应用微控制器系列
XMC4300系列是英飞凌推出的基于ARM Cortex-M4内核的工业应用微控制器。它集成多种功能,如以太网MAC、EtherCAT从站接口、USB 2.0等通信外设,12位的ADC和DAC等模拟前端外设。具备多种存储容量,采用特定封装形式。该系列适用于工业连接、控制、电源转换等领域。数据手册涵盖订购信息、电气参数、封装可靠性等内容,为开发者提供全面的产品信息。

立即开始
XMC4800 EtherCAT应用程序 SSC 固件更新从站示例入门版本 3.0
该文档是英飞凌XMC4800 EtherCAT应用程序SSC固件更新从站示例的入门指南(版本3.0) 。它基于XMC4800 Relax EtherCat_APP_Slave_SSC示例展开,介绍如何实现支持FoE固件更新的EtherCAT从站节点。内容涵盖所需硬件与软件工具,如XMC4800开发套件、DAVE4、TwinCAT等。详细阐述了从站节点的架构、应用程序和引导加载程序的实现,以及使用TwinCAT3进行测试的步骤。

XMC4800 EtherCAT应用程序 SSC 从站示例入门 V3.0
该文档为英飞凌XMC4800 EtherCAT应用程序SSC从站示例的入门指南(V3.0) 。它主要介绍如何利用Beckhoff SSC工具为XMC4800 Relax EtherCAT Kit生成从站堆栈代码,实现EtherCAT从站节点功能。内容涵盖所需软硬件,如XMC4800开发套件、DAVE 4、TwinCAT等。详细说明了从站节点接口定义、代码生成、应用程序实现,以及使用TwinCAT2或TwinCAT3作为主站的测试方法。

XMC4800 EtherCAT 应用程序 SSC 从属示例入门 V2.2
该文档是英飞凌XMC4800 EtherCAT应用程序SSC从属示例的入门指南(V2.2)。它聚焦于利用Beckhoff SSC工具为XMC4800 Relax EtherCAT Kit构建EtherCAT从站节点。详细介绍了实现该功能所需的硬件和软件,如XMC4800开发套件、DAVE 4等。涵盖从站接口定义、代码生成、应用程序实现,以及使用TwinCAT2或TwinCAT3作为主站的测试流程,帮助开发者快速上手相关开发工作。

Micrium@uC/ProbeT XMC™ 入门指南XMCTM 微控制器 2016年7月
这份文档是英飞凌XMC微控制器的Micrium® uC/Probe™ XMC入门指南。它主要介绍如何借助该工具对运行的嵌入式系统进行监控与控制。内容涵盖准备工作,如所需软硬件及获取途径;uC/Probe™ XMC的功能特性、工作原理;详细的操作步骤,像用DAVE 4或XMC Flasher下载示例程序,使用仪表板、示波器监控和控制应用程序,以及其他功能和参考资料等,帮助开发者快速上手相关操作。

DAVE™ 版本 4-快速开始通过生成的PWM信号实现简单的LED闪烁XMC微控制器 2016年2月
该文档是DAVE 4针对XMC微控制器的快速入门指南,旨在通过生成PWM信号实现简单的LED闪烁。主要内容包括DAVE 4的安装、所需XMC开发套件,以及创建项目、配置APP、进行图形化引脚映射、一键生成代码、下载调试代码的详细步骤。同时介绍了DAVE 4的更新方式、获取专家支持的途径,还提供了相关技术资料的获取渠道,帮助开发者快速掌握DAVE 4在XMC微控制器开发中的基础应用。

应用手册
无线充电解决方案为消费和工业应用提供具有成本效益和安全的系统解决方案
这份文档围绕英飞凌无线充电解决方案展开。它介绍了无线充电的原理、市场标准(如Qi和AirFuel)及其优势,以及在多领域的应用。英飞凌提供丰富的产品组合,涵盖功率MOSFET、微控制器等多种关键组件,还有XMC™-SC无线电源控制器。同时,与合作伙伴推出系统解决方案,包括不同功率的标准和定制化方案。文档还说明了购买渠道、服务热线等信息,助力相关开发者和企业了解并选择合适的无线充电方案。

汽车应用指南 我们使汽车清洁、安全、智能。
这份文档聚焦英飞凌汽车应用领域的解决方案。英飞凌凭借丰富经验与广泛产品组合,助力汽车实现清洁、安全和智能化。内容涵盖安全、车身与便利、动力系统、(H)EV以及汽车安全等应用板块,介绍了各系统的工作原理、优势,列举了适用产品 。此外,还涉及功能安全标准、零缺陷计划,提供购买渠道、服务热线等信息,为汽车行业相关人员提供全面参考。

应用指南无线充电为消费者引入具有成本效益的解决方案,以确保卓越的用户体验
该文档是英飞凌针对消费类无线充电的应用指南。它介绍了无线充电原理,即利用电磁场传输电力。英飞凌作为行业联盟成员,提供多种无线充电解决方案,包括接收器、充电板等。其产品优势显著,如性价比高、功率密度大、封装尺寸小、效率高,还在研发GaN技术。文档中列举了适用的MOSFET、驱动IC、微控制器等产品,并给出参数,最后提醒用户参考产品数据手册评估产品适用性。

自动开启系统行业领先的解决方案
该文档介绍了英飞凌的自动开启系统解决方案。自动开启系统涵盖多种功能,英飞凌凭借丰富的半导体产品组合,提供从功率半导体到安全产品的系统方案。其优势明显,能提升电机控制能效、实现高精度位置控制,凭借低损耗MOSFET提高功率效率和密度,保障数据通信安全,还可借助参考设计和DAVE™平台缩短项目开发周期。文档还列举了相关产品,并提醒用户评估产品适用性 。

英飞凌为3D打印机提供的解决方案行业领先的系统解决方案,实现高效优化的3D打印机
该文档聚焦英飞凌为3D打印机提供的行业领先解决方案。目前3D打印机存在尺寸和速度等限制,英飞凌凭借在功率管理领域的优势,提供多种产品助力3D打印设计。其电机控制方案集成度高,可降本增效;电源产品能实现高效节能和高功率密度;安全产品保障设备和线圈安全。此外,借助参考设计和Dave™平台,可缩短30%的设计开发时间,同时还列举了相关产品及开发板 。

应用文档
英飞凌 - 针对 XMC1000 和 XMC4000 的 AP32370 永磁同步电机磁场定向控制应用笔记 - 版本 01.07
这是英飞凌版本为 01.07 的应用笔记,聚焦于 AP32370 配合 XMC1000 和 XMC4000 微控制器,实现永磁同步电机的磁场定向控制。笔记涵盖 AP32370 及 XMC 系列特性,深入解析 FOC 算法。提供硬件电路设计方案,包含电源、驱动等关键部分。阐述软件代码架构与实现,以及参数设置方法。还介绍实验调试要点,是电机控制研发人员的实用参考资料。

3 kW 双相 LLC 评估板使用600VCooIMOSTM C7和XMC4400进行数字控制
本文档介绍了英飞凌3kW双相LLC评估板,该评估板用于电信和工业应用的开关模式电源隔离高压直流 - 直流转换阶段。它采用600V CoolMOS™ C7和XMC4400数字控制,详细阐述了其设计概念、板卡结构、数字控制功能和性能评估等内容。此评估板效率高、可靠性强,搭配图形用户界面,方便工程师测试,为高功率SMPS设计提供了有效参考 。

ASC引导加载程序用于XMC4000
该文档围绕英飞凌XMC4000微控制器展开,介绍了如何利用ASC引导加载程序向其闪存下载程序。内容涵盖工具链、引导加载过程、闪存内存组织、通信协议等关键方面,还提供了主机PC程序示例及演示器使用方法。为开发者提供了从环境搭建到实际操作的详细指导,助力其实现XMC4000微控制器的闪存编程工作。

英飞凌 - XMC4000 异步串行通信(ASC)引导加载程序示例代码 - 应用笔记 - 版本 01.04
此为英飞凌发布的版本 01.04 应用笔记,围绕 XMC4000 微控制器展开。重点是利用异步串行通信(ASC)接口实现引导加载程序,笔记给出了相应示例代码。它会先介绍引导加载程序的基本概念与作用,接着说明 ASC 接口的特点和配置方法。详细的代码示例涵盖了初始化、数据接收与发送等关键部分,为开发者提供了实现 XMC4000 固件更新和程序加载的实用参考,助力其快速完成相关开发任务。

EMC和系统-ESD设计指南用于电路板布局
该文档聚焦于电路板布局的EMC和系统ESD设计,为相关设计提供全面指导。内容涵盖噪声源、耦合路径等基础知识,详细阐述了PCB设计考量因素,如元件选择与布局、接地概念等。还介绍了电源、信号相关的设计措施,以及系统级ESD保护设计要点。此外,提及微控制器的特殊注意事项和仿真方法,为设计人员优化电路板布局、提升产品EMC性能和系统ESD防护能力提供了重要参考 。

XMC4800 以太网-个周期 Client2client 通信
该文档围绕英飞凌XMC4800的EtherCAT一个周期客户端到客户端通信展开。介绍了实现该通信的要求,包括硬件设备与软件工具。阐述了其局限性,如受主设备配置限制、对从节点数据结构有要求等。详细说明了搭建测试环境的步骤,涵盖硬件连接、示例项目导入与修改。还介绍了使用TwinCAT3作为主机进行测试的流程,最后提供了进一步阅读的资料,为相关开发者提供操作指导 。

600 W半桥LLC评估板,带有600VCooIMOSTM C7和数字控制,由XMCTM提供
该文档围绕英飞凌600W半桥LLC评估板展开,旨在为设计工程师提供参考。它详细阐述了LLC转换器的工作原理、设计方法,包括从确定输入数据到设计变压器、谐振 tank等具体步骤。介绍了评估板的硬件组成,如所用的关键英飞凌产品及电路板布局。还分析了数字控制下的多种工作模式,展示了效率优势,并给出测试和上电流程,为相关人员深入了解和应用该评估板提供了全面指导。

使用XMC的BLDC电机控制软件
该文档聚焦于使用英飞凌XMC系列微控制器的BLDC电机控制软件。介绍了BLDC电机控制原理,阐述软件具备多种控制方案、自适应霍尔模式学习等功能。详细说明软件组件,如控制方案、PWM生成器等的运作机制。还介绍软件配置相关内容,包括文件结构和配置方法。同时给出相关资源链接,为开发人员利用XMC微控制器实现BLDC电机高效控制提供全面技术参考。

英飞凌 - 针对 XMC1000 和 XMC4000 的位置接口(POSIF)-AP32289 示例代码 - 应用笔记 - 版本 01.01
这是英飞凌发布的版本为 01.01 的应用笔记,围绕 AP32289 在 XMC1000 和 XMC4000 微控制器上的位置接口(POSIF)展开。笔记主要提供相关示例代码,帮助开发者理解和使用 POSIF 功能。内容包括 POSIF 的基本原理和特点介绍,以及在 XMC1000 和 XMC4000 上的硬件连接与配置方法,软件示例代码涵盖初始化、数据读取与处理等操作,为实现基于 POSIF 的位置检测等应用提供了参考。

电源管理总线(PMBuS™)从属 XMC™
该文档围绕英飞凌XMC系列微控制器在电源管理总线(PMBus)从属模式下的应用展开。介绍了PMBus的基本通信架构,包括主从设备间的信号传输。详细阐述了基于XMC的PMBus从设备软件实现,涵盖配置、命令处理及相关函数。还给出了示例代码,展示如何初始化和运行PMBus从设备任务。为开发人员利用XMC微控制器构建PMBus从设备,实现高效电源管理通信提供了技术指导。

英飞凌 - AP32339 在 XMC 系列上管理固件完整性 - 版本 01.00 - 英文(压缩包) - 应用笔记 - 版本 01.00
这是英飞凌发布的版本为 01.00 的应用笔记,以压缩包形式呈现。主要聚焦于使用 AP32339 芯片在 XMC 系列微控制器上进行固件完整性管理。文档会先阐述固件完整性管理的重要性和面临的风险,接着介绍 AP32339 的功能特性,说明其如何保障固件不被恶意篡改或损坏。会给出详细的实现方案,包括硬件设计思路、软件代码示例以及配置参数说明等,为开发者提供一套完整的解决方案。

英飞凌 - 针对 XMC1000 和 XMC4000 的 CCU4(通用捕获 / 比较单元 4) - AP32287 示例代码 - 应用笔记 - 版本 01.02
这份由英飞凌发布的版本为 01.02 的应用笔记,聚焦于 XMC1000 和 XMC4000 系列微控制器中的 CCU4(通用捕获 / 比较单元 4)模块,搭配 AP32287 的相关应用。笔记核心在于提供示例代码,助力开发者快速上手。首先会介绍 CCU4 模块的基本功能、工作原理和特点,以及 AP32287 在其中的作用。示例代码详细展示了如何对 CCU4 进行配置、初始化,以实现诸如定时器、PWM(脉冲宽度调制)输出、输入捕获等功能,为电机控制、工业自动化等应用场景提供开发参考。

英飞凌 - 适用于 XMC1000 和 XMC4000 的 CCU8(通用捕获 / 比较单元 8) - AP32288 示例代码 - 应用笔记 - 版本 01.02
这是英飞凌发布的版本号为 01.02 的应用笔记。它围绕 XMC1000 和 XMC4000 系列微控制器的 CCU8(通用捕获 / 比较单元 8)模块展开,结合 AP32288 芯片进行介绍。笔记旨在为开发者提供实用的示例代码,帮助其掌握相关技术。首先会对 CCU8 模块的特性、功能原理做详细说明,阐述其在电机控制、工业自动化等领域的应用价值。接着给出搭配 AP32288 时的具体代码实现,涵盖初始化、参数配置等内容,为相关开发工作提供便利。

英飞凌 - 适用于 XMC1000 和 XMC4000 的通用串行接口控制器(USIC) - AP32303 示例代码 - 应用笔记 - 版本 01.00
这份由英飞凌发布的版本为 01.00 的应用笔记,主要聚焦于 XMC1000 和 XMC4000 系列微控制器中的通用串行接口控制器(USIC),并结合 AP32303 芯片展开。笔记着重提供相关示例代码,以帮助开发者快速熟悉和运用该组合进行开发。它会先介绍 USIC 的功能特点、工作模式和优势,以及 AP32303 在系统中的作用。示例代码详细展示了如何配置和使用 USIC 与 AP32303 实现串行通信等功能,为通信、数据传输等应用场景提供了实用的开发参考。

英飞凌 - 适用于 XMC1000 和 XMC4000 的事件请求单元(ERU) - AP32306 示例代码 - 应用笔记 - 版本 01.00
此为英飞凌发布的版本 01.00 的应用笔记,主要围绕 XMC1000 和 XMC4000 系列微控制器的事件请求单元(ERU),结合 AP32306 芯片展开。笔记中先介绍 ERU 的基本原理、功能特点,它可灵活处理各种事件请求,提升系统响应速度。然后详细说明 AP32306 与 ERU 的配合机制。核心部分提供示例代码,涵盖 ERU 与 AP32306 的初始化、配置及事件处理流程,为开发者实现事件驱动的系统设计提供有效参考。

通过SD卡更新固件
该文档围绕英飞凌XMC45系列微控制器的固件更新展开,详细介绍了通过SD卡更新固件的流程。内容涵盖项目文件结构,如DAVE4工程文件及不同功能的文件夹和文件。说明了固件在内存中的布局,包括FlashLoader、应用程序代码等的存储位置。还介绍了更新过程,如读取SD卡、执行Flash编程,以及相关配置和操作注意事项,为开发者提供了清晰的固件更新指导。

英飞凌 - AP201609 通过 SD 卡进行 XMC4000 固件更新的示例代码 - 应用笔记 - 版本 01.00
这是英飞凌发布的版本为 01.00 的英文应用笔记。它聚焦于利用 SD 卡实现 XMC4000 微控制器的固件更新,并提供了示例代码。文档开篇会阐述使用 SD 卡更新固件的优势,如便捷性、灵活性等。接着介绍硬件连接,即 XMC4000 与 SD 卡模块的正确连接方式。软件方面,示例代码详细展示了 SD 卡的初始化、文件系统的操作、固件文件的读取与写入过程,为开发者提供了完整的技术方案,助力他们高效完成 XMC4000 的固件更新开发。

英飞凌 - 适用于 XMC4000 的可变分辨率模数转换器(VADC) - AP32305 示例代码 - 应用笔记 - 版本 01.02
这是英飞凌发布的版本为 01.02 的应用笔记,重点围绕 XMC4000 微控制器的可变分辨率模数转换器(VADC),结合 AP32305 芯片展开。笔记首先介绍 VADC 的功能特性,如可变分辨率设置、高精度转换等优势,以及其在信号采集、监测等应用场景中的重要性。接着说明 AP32305 与 VADC 的协同工作机制。核心部分提供了详细的示例代码,涵盖 VADC 和 AP32305 的初始化配置、数据采集与处理流程,为开发者在 XMC4000 平台上实现模拟信号的数字化转换提供了实用的参考,有助于加快相关项目的开发进度。

32位微控制器系列用于工业应用多功能模拟到数字转换器 (VADC)
该文档围绕英飞凌XMC4000系列微控制器的多功能模拟数字转换器(VADC)展开。详细介绍VADC的多种转换用例、触发选项、结果处理方式、事件与中断机制以及比较器相关功能。通过丰富的应用示例,展示其在不同场景下的应用,如电机控制、电容式触摸感应等。同时给出使用过程中的注意事项,为开发者利用VADC实现高效模拟信号采集和处理提供全面指导 。

控制器局域网控制器(MultiCAN)
该文档聚焦于英飞凌XMC系列微控制器的控制器局域网控制器(MultiCAN)。主要介绍了MultiCAN的工作原理,涵盖物理层、数据链路层及应用层的通信机制,还说明了错误管理、时钟配置、波特率设置等关键内容。详细阐述了消息对象的配置与使用流程,并给出在不同开发套件中的配置示例。为开发者在相关项目中运用MultiCAN实现高效可靠的CAN总线通信,提供了全面的技术指导与参考。

管理XMC™中的固件完整性XMC1000和XMC4000系列设备
该文档围绕XMC1000和XMC4000系列设备的固件完整性管理展开。先介绍了管理闪存完整性的重要性,重点讲解循环冗余校验(CRC)方法。接着阐述了处理应用代码的具体步骤,如生成SRecord、格式化及用XMC™ flasher计算CRC。最后给出两个示例应用,分别展示在XMC1000和XMC4000系列设备上如何实现固件完整性检查,为开发人员提供了完整的技术实现方案 。

使用XMC™ 数字电源探索套件同步降压转换器
该文档聚焦于使用英飞凌XMC™数字电源探索套件实现同步降压转换器。介绍了相关基础知识,包括调制类型、电压与电流模式控制对比。阐述XMC1000和XMC4000系列微控制器的关键特性及套件规格、硬件组成。详细讲解电压控制模式和峰值电流控制模式下的补偿器设计、软件实现、中断服务程序及稳定性分析。为开发者利用该套件设计同步降压转换器提供全面的技术指导与参考。

中断子系统XMC1000,XMC4000
该文档主要围绕XMC1000和XMC4000微控制器的中断子系统展开。详细介绍了中断配置与启用的步骤,包括设置中断优先级、定义中断服务程序等内容。探讨了中断响应时间的构成,分析了外设中断生成延迟和核心中断潜伏期。同时,给出了提升中断性能的方法,如开启编译器优化选项、将中断处理程序分配到SRAM等,并通过示例对比不同方式下的中断性能,为工程师在实际应用中合理使用中断提供指导 。

XMC1000,XMC400032位微控制器系列用于工业应用捕获比较单元4(CCU4)
该文档聚焦于XMC1000和XMC4000微控制器的捕获比较单元4(CCU4)。介绍了CCU4的基本功能、应用场景及额外特性,涵盖输入输出控制、捕获比较原理等。通过多个示例,如周期性改变PWM占空比、CCU4用作DAC、测量PWM占空比及触发ADC转换等,详细阐述其在实际项目中的配置与实现。为工程师利用CCU4进行工业应用开发,如电机控制、信号测量等,提供了全面的技术指导 。

XMC1000,XMC400032位微控制器系列,适用于工业应用捕获比较单元8(CCU8)
该文档聚焦于XMC1000和XMC4000系列微控制器的捕获比较单元8(CCU8)。详细介绍了CCU8的基本功能、应用场景及特性,涵盖输入输出控制、捕获比较原理等。通过多个示例,如触发ADC转换改变占空比、生成CCU8陷阱、3相电机驱动初始化等,阐述其在实际项目中的配置与实现方法。为工程师利用CCU8进行工业应用开发,特别是电机控制领域,提供了全面的技术参考 。

32位微控制器系列用于工业应用事件请求单元(ERU)
该文档聚焦于XMC1000和XMC4000微控制器的事件请求单元(ERU)。介绍了ERU的基本概念、工作原理及应用场景,如在无直接信号路径时提供替代信号路径。详细阐述其实现方式,包括事件请求选择、信号组合逻辑等。通过多个示例,如触发外部中断请求、门控外设触发事件等,展示如何利用XMC Lib进行配置和初始化。为工程师在相关微控制器应用开发中有效使用ERU提供全面的技术指导 。

32位微控制器系列用于工业应用位置接口(POSIF)
该文档围绕XMC1000和XMC4000微控制器的位置接口(POSIF)展开。介绍了其功能选择模式,如霍尔传感器模式、正交解码器模式和多通道模式。详细阐述在三相电机控制、位置速度监测等方面的应用原理,并给出多个示例,像用霍尔传感器模式测电机速度、独立多通道模式调制PWM信号等,包含理论、配置及代码实现步骤,为工程师开发相关电机控制应用提供了技术指导。

32位微控制器系列用于工业应用通用直接内存访问(GPDMA)
该文档围绕XMC4000微控制器系列的通用直接内存访问(GPDMA)展开。介绍了GPDMA的架构、术语,阐述其多种数据传输模式、流控制与握手接口、地址配置等内容。通过多块VADC结果寄存器转存至RAM用于电机控制、单块传输CRC校验等具体应用示例,展示其配置及使用方法,为开发者在相关项目中利用GPDMA实现高效数据传输提供了全面的技术参考 。

英飞凌 - 适用于 XMC4000 的通用直接内存访问控制器(GPDMA) - AP32290 示例代码 - 应用笔记 - 版本 01.00
这份由英飞凌发布的版本为 01.00 的应用笔记,主要围绕 XMC4000 微控制器的通用直接内存访问控制器(GPDMA)展开,结合 AP32290 芯片进行介绍。笔记先阐述了 GPDMA 的功能和优势,它能够在不占用 CPU 的情况下实现高速数据传输,提高系统效率。接着说明 AP32290 与 GPDMA 的配合方式。重点是提供了示例代码,展示了如何配置 GPDMA 和 AP32290 以实现数据在不同存储区域间的快速传输,为开发者在 XMC4000 上进行高效数据处理的开发工作提供了重要参考。

32位微控制器系列用于工业应用控制器区域网络控制器(MultiCAN)
该文档围绕XMC4000微控制器的MultiCAN模块展开,介绍CAN协议及Infineon CAN模块的基本概念,如节点结构、帧格式等。详细阐述MultiCAN模块的结构、功能,包括位定时、数据收发处理、特殊特性(回环模式、FIFO、网关等) 。通过多个示例展示其在不同场景下的应用,如标准消息传输接收、FIFO与网关使用、波特率检测等,并给出基于DAVE™和XMCLib的实现方法,为开发者提供技术参考。

英飞凌 - 适用于 XMC4000 的多通道控制器局域网(MultiCAN) - AP32300 示例代码 - 应用笔记 - 版本 01.00
这是英飞凌推出的版本 01.00 的应用笔记,聚焦于 XMC4000 微控制器的多通道控制器局域网(MultiCAN)功能,搭配 AP32300 芯片进行说明。笔记开篇会介绍 MultiCAN 在工业控制、汽车电子等领域中实现可靠通信的重要性。接着阐述 AP32300 与 MultiCAN 的适配性和协同工作原理。核心部分提供了丰富的示例代码,涵盖 MultiCAN 模块和 AP32300 的初始化、消息的发送与接收等操作,为开发者搭建基于 XMC4000 的 CAN 通信系统提供了实用的代码参考和开发指引。

32位微控制器系列用于工业应用数字到模拟转换器(DAC)
该文档聚焦于XMC4000微控制器系列的数字模拟转换器(DAC)。介绍了DAC的工作模式、输入类型、数据细化方式及基本方程。详细阐述单值模式、数据处理模式、模式生成器模式、噪声生成器模式和斜坡生成器模式的配置与使用方法,涵盖XMC Lib配置、初始化及功能实现步骤,并给出示例代码。为开发者在相关工业应用中利用DAC进行数据转换、波形生成等操作提供了全面的技术指导 。

英飞凌 - 适用于 XMC4000 的数模转换器(DAC) - AP32301 示例代码 - 应用笔记 - 版本 01.00
这份英飞凌发布的版本为 01.00 的应用笔记,主要围绕 XMC4000 微控制器的数模转换器(DAC)展开,并结合 AP32301 芯片进行介绍。笔记首先阐述了 DAC 在将数字信号转换为模拟信号方面的重要作用,以及在音频处理、传感器模拟等实际应用场景中的价值。接着说明 AP32301 与 XMC4000 的 DAC 模块如何协同工作。重点部分提供了详细的示例代码,包括 DAC 和 AP32301 的初始化配置、数字信号到模拟信号转换的实现过程等,为开发者在 XMC4000 平台上利用 DAC 实现模拟信号输出提供了清晰的参考,有助于加快相关项目的开发进度。

32位微控制器系列用于工业应用三角形西格玛解调器(DSD)
该文档聚焦于XMC4000微控制器系列的ΔΣ解调器(DSD)。先介绍ΔΣ调制与解调的基本原理,进而阐述XMC DSD的硬件实现、CIC滤波器配置等内容。通过高分辨率ADC测量、过流检测、触发测量、解析器应用等多个用例,详细说明其在不同场景下的配置方法、初始化步骤和功能实现过程。为开发者利用DSD进行模拟信号数字化处理,满足多种工业应用需求提供全面指导。

英飞凌 - 适用于 XMC4000 的数字信号译码器(DSD) - AP32302 示例代码 - 应用笔记 - 版本 01.00
此为英飞凌发布的版本 01.00 的应用笔记,专注于 XMC4000 微控制器的数字信号译码器(DSD),并结合 AP32302 芯片。笔记先介绍 DSD 在处理数字信号、解码特定编码信息方面的功能及重要性,说明其在通信、数据处理等领域的应用场景。接着阐述 AP32302 与 XMC4000 的 DSD 模块的配合机制。核心是提供示例代码,涵盖 DSD 和 AP32302 的初始化、信号译码流程等,为开发者在 XMC4000 上实现数字信号译码功能提供了实用的参考,助力其高效完成相关开发任务。

32位微控制器系列用于工业应用通用串行接口通道(USIC)
该文档聚焦XMC1000和XMC4000微控制器的通用串行接口通道(USIC)。介绍其结构、输入输出、波特率生成等功能,阐述SPI、UART、I2C等协议的应用原理,包括数据传输、时钟配置等内容。通过多种通信模式的示例,如SPI全双工、UART半双工等,展示不同场景下的软件配置、初始化及功能实现方法。为开发者在相关工业应用中利用USIC实现高效串行通信提供全面的技术指导。

600W 半桥 LLC评估板,带有 600VCoolMOSTM C7
该文档围绕600W半桥LLC评估板展开,旨在展示英飞凌在服务器电源高压DC/DC转换阶段的高效解决方案。阐述了LLC转换器的设计考量,涵盖工作原理、参数计算、关键器件选择等内容。介绍评估板的硬件构成、各部分功能及典型特性,如零电压开关区域、效率表现等,并给出测试和上电流程。为设计工程师优化高压功率转换应用、了解600V CoolMOS™ C7性能提供参考。

32亿微控制器系列用于业应席使用DAVETM应用程序并从中从DAVE™3迁移到y4
该文档围绕英飞凌XMC1000和XMC4000微控制器展开,介绍DAVE™ v4集成开发环境的关键特性,包括更新和新增功能。详细对比DAVE™ v3和v4中各类APP的变化,并提供从DAVE™ v3迁移项目到v4的具体步骤。此外,还阐述了XMC底层驱动(LLDs)的使用方式及如何借助其扩展项目功能。旨在帮助开发者熟悉DAVE™ v4,顺利完成项目迁移与功能拓展。

工业应用微控制器系列数字功率转换简介
该文档围绕英飞凌XMC4000/1000系列微控制器在数字功率转换领域的应用展开。介绍了功率转换的基本概念、常见方法及XMC系列在其中的优势。详细阐述多种转换器拓扑结构、PWM生成方式、信号传感技术和调制模式,还涉及控制环路设计及应用软件开发。旨在为相关人员提供全面的数字功率转换技术指导,助力其利用XMC系列微控制器设计高效、稳定的电源系统 。

32位微控制器系列用于工业应用使用DAVETM与RowleyCrossWorks用于ARM@
该文档聚焦英飞凌XMC1000和XMC4000微控制器,介绍如何联合使用DAVE™与Rowley CrossWorks for ARM进行开发。内容涵盖工具安装、项目搭建、代码生成与调试,以及使用评估套件的方法。还分享了如内存使用、编译器选择等方面的技巧与建议。旨在帮助开发者掌握这两个工具协同工作的流程,充分发挥微控制器性能,提升开发效率,为相关工业应用开发提供全面指导 。

32位微控制器系列用于工业应用CAN引导加载程序(BSL)
该文档聚焦于英飞凌XMC4000微控制器的CAN引导加载程序(CAN BSL)。它介绍了CAN BSL的工作模式,包括进入、加载用户代码和退出的方式,阐述了相关系统描述,如主机和从机的设置及软件构成。还详细说明了内部闪存编程、通信协议,给出了实施示例和使用两个XMC4500 CPU套件的运行方法,并指出硬件存在的问题。为开发者利用CAN BSL进行代码下载和设备编程提供了全面指导。

英飞凌 - AP32269 在 XMC4000 上的 CAN 引导加载程序(CANBSL)应用示例 - 应用笔记 - 版本 01.00
这是英飞凌发布的版本为 01.00 的英文应用笔记。它聚焦于 AP32269 芯片在 XMC4000 微控制器上通过控制器局域网(CAN)实现引导加载程序(CANBSL)的应用。笔记首先会介绍 CANBSL 的概念和作用,它能让开发者通过 CAN 总线对 XMC4000 的固件进行更新和管理。接着阐述 AP32269 在其中起到的功能支持,比如可能涉及的通信协议转换、数据处理等。还会给出详细的应用示例,包括硬件连接图、软件代码实现流程等,为开发者提供一套完整的解决方案,帮助他们在 XMC4000 平台上快速实现基于 CAN 的固件更新功能。

电源管理总线(PMBus)主应用程序软件
PMBus_MasterApp_SW 是一款基于电源管理总线(PMBus)协议的主应用程序软件。它运行于主控制器,可与支持 PMBus 的从设备通信。能对电源设备进行配置,如设定输出电压、电流限制等参数;可实时监控设备状态,像电压、电流、温度等。还具备故障管理功能,能及时响应异常。此外,可记录和分析数据,助力用户评估性能、排查故障,提升电源管理效率与可靠性。

电源管理总线(PMBus)从应用程序软件
PMBus_SlaveApp_SW 是基于 PMBus 协议的从应用程序软件。它运行于支持 PMBus 的从设备,如电源模块、电压调节器。其能接收主设备指令,精准设置输出电压、电流限制等参数。可采集从设备状态,如电压、温度等,并反馈给主设备。遇到过压、过流等故障时,会自行处理并上报,为电源从设备提供标准管理方式,助力构建稳定智能的电源管理系统。

工业应用微控制器系列PCB设计指南
该文档是英飞凌XMC4000微控制器的PCB设计指南。它先介绍了XMC4000系列的基本情况,包含其不同的供电域。接着从时钟输出、未使用引脚、主振荡器、电源供应域等方面给出设计建议,如降低时钟输出引脚驱动强度、合理处理未使用引脚、为振荡器设计独立接地岛、选用合适的去耦电容等,旨在帮助设计者提升PCB设计的电磁兼容性、优化电源系统等,确保最终应用的有效性和性能 。

XMC4000 功率因数校正(PFC)应用示例代码 v1.0
此为版本 1.0 的 XMC4000 功率因数校正(PFC)应用示例代码。功率因数校正可提升电源电能利用率、降低电网谐波污染。代码围绕英飞凌 XMC4000 微控制器展开,提供了完整的 PFC 实现方案,涉及硬件配置、算法逻辑及控制流程。开发者借助这些代码,能快速在 XMC4000 平台搭建 PFC 系统,对参数进行调整优化,适用于工业、照明等需高效电能转换的场景,有效缩短开发周期。

微控制器系列工业应用微控制器系列C-Start和设备初始化√介绍√C-启动任务链接脚本√执行配置文件√设备初始化提示
该文档聚焦英飞凌XMC4000微控制器,介绍C-Start和设备初始化相关内容。阐述C-Start任务,包括设备启动、初始化、程序加载等。讲解链接脚本作用,如分配内存地址、安排程序段布局。介绍执行配置文件的类型及实现方式。还给出设备初始化提示,涵盖时钟与复位配置、中断管理等要点。为开发者深入理解设备启动流程、优化代码执行环境、合理初始化设备提供了全面指导,助力高效开发基于XMC4000的工业应用 。

工业应用微控制器系列使用XMC4400进行数字功率因数校正
该文档介绍了基于英飞凌XMC4400微控制器实现数字功率因数校正(PFC)的方案。先阐述PFC的基本概念、采用的boost converter拓扑、连续导通模式的工作原理及平均电流控制方法。接着从硬件和软件设计两方面展开,说明其使用的DAVE3 Apps等内容。还展示了不同输入电压和负载下的功率因数、总谐波失真等实验结果。证明XMC4400能满足数字PFC的处理需求,性能可媲美模拟控制器。

工业应用微控制器系列故障安全特性电压监控时钟监控内存完整性√故障安全闪存软件监控系统陷阱特殊外设功能
该文档聚焦英飞凌XMC4000微控制器的故障安全特性。涵盖电压监控、时钟监控、内存完整性保护、闪存安全机制等多方面内容。介绍了在不同故障情况下的监控方式与应对措施,如电压异常时的复位操作、时钟故障时的应急模式切换等。还阐述了特殊外设功能中的故障安全设计,为开发者构建可靠的工业应用系统提供全面指导,助力保障系统稳定运行、避免故障导致的严重后果 。

工业应用微控制器系列从CCU6迁移到CCU4/CCU8/POSSIF
该文档聚焦英飞凌XMC1000和XMC4000微控制器,旨在为熟悉CCU6的用户提供向CCU4/CCU8/POSIF迁移的指导。详细对比了CCU6与CCU4、CCU8、POSIF在半桥PWM、多通道模式、霍尔效应模式、输入捕获模式及陷阱功能等方面的特性差异,并阐述如何利用新外设实现原CCU6的功能。同时指出新外设具备更多优势,还可借助DAVE™ 3工具及相关资源加速开发,助力用户高效完成迁移工作 。

工业应用微控制器系列从计时器2迁移到CCU4/CCU8
该文档是针对英飞凌XMC1000和XMC4000微控制器的迁移指南,主要面向熟悉Timer2模块的用户。文档聚焦于如何从Timer2迁移至CCU4/CCU8,详细对比了二者在软件启停定时器、硬件启动定时器、计数模式、捕获模式等功能上的差异,并给出CCU4/CCU8的实现方法,还提供相关文档参考。此外,强调CCU4/CCU8具备更多特性,且可借助DAVE™ 3工具及相关资源加速开发,助力用户顺利完成迁移 。

工业应用微控制器系列√休眠√休眠模式基础√休眠模式实现√外部电压调节器√控制入门指南应用提示
该文档围绕英飞凌XMC4000微控制器的休眠模式展开。介绍了休眠模式基础,包括内部和外部控制的休眠用例;阐述了两种休眠模式的实现概念及外部电压调节器的多种控制方式。提供了进入和退出休眠模式的详细步骤,涵盖初始化、数据存储、唤醒设置等。还给出应用提示,如休眠模式选择、时钟设置、I/O电压处理等内容。为开发者在相关工业应用中合理运用休眠模式、优化系统功耗提供全面指导。

产品应用
应用简介用于电池化成的英飞凌全频谱电源系统解决方案
该文档介绍英飞凌针对电池化成的全频谱电源系统解决方案。随着电池产量需求增长,电池化成成为生产瓶颈。英飞凌方案具备高精度、高功率密度、高效率等优势,关键性能突出。其主要使能产品涵盖多种功率MOSFET、栅极驱动器IC和微控制器等。该方案优点众多,如节省整体BOM、加快产品上市等。文档还提供系统各层级产品选型信息,为电池制造商优化生产提供有效参考。

应用简报英飞凌的多旋翼全系统解决方案
该文档介绍了英飞凌的多旋翼全系统解决方案。英飞凌凭借丰富的高质量产品组合,满足多旋翼市场对轻量化、长续航、安全可靠等需求。其关键使能产品多样,涵盖iMOTION™ ICs、各类MOSFET、传感器等。该方案优势显著,如借助OPTIGA™实现认证、利用多功能传感器精准控制、通过雷达传感器避障等,还提供多种应用套件和完善生态系统,助力缩短开发周期,加速产品上市 。

文章
结合DAVETM和SIMULINK@的力量从高级模型到嵌入式实现
该文档聚焦于利用DAVE™和SIMULINK®提升实时控制系统开发效率。阐述了基于模型的设计流程和V模型,指出它们能应对系统复杂性问题,减少开发周期和成本。以XMC1300微控制器控制LED矩阵为例,展示如何在SIMULINK®中建模、创建S函数、生成控制算法代码,在DAVE™中创建优化的嵌入式目标库并集成二者。最终通过硬件验证,证明该流程能实现嵌入式目标控制算法的高效开发 。

基于Cortex-M4的MCU的功率转换的下一级
该文档聚焦于基于Cortex-M4的微控制器在功率转换领域的应用。随着数字控制在功率转换中日益流行,英飞凌XMC4000系列凭借其强大的ARM® Cortex™ M4 CPU及丰富外设脱颖而出。文档阐述了XMC4000如何根据不同功率转换需求(如拓扑结构、控制环路和调制方案)灵活调整资源,减少外部组件使用,提升资源密度并降低成本,为相关产品开发提供了高效解决方案 。

Micrium Press1290韦斯顿路,306号套房韦斯顿,佛罗毕达州 33326美国
《基于Cortex-M4的MCU的功率转换的下一级》围绕μC/OS - III实时内核展开,详细介绍其概念、功能及应用。首先阐述实时系统和实时内核的基本概念,对比μC/OS不同版本的特性。接着深入剖析μC/OS - III的任务管理、调度、中断管理等核心功能,讲解资源管理、同步和消息传递等机制。还介绍了如何移植该内核到不同CPU架构,以及相关的配置和调试方法,并结合英飞凌XMC4500给出应用示例,为嵌入式系统开发者提供全面指导 。

测量驱动技术中的微控制器电流
该文档聚焦于基于ARM的微控制器在驱动技术中的电流测量。文中指出,节能驱动对能源革命意义重大,英飞凌XMC4000系列微控制器应运而生。它为工程师在工业和电机控制设计中提供多种电流测量方案,如直接相电流测量、基于Delta Sigma ADC的测量及发射极电流测量等。同时,该系列中的XMC4500产品性能强大,具备丰富的外设和接口功能,为制造商提供差异化优势和未来保障 。

使用标准ARM处理器核心实现复杂的电机控制算法
《使用标准ARM处理器核心实现复杂的电机控制算法》由英飞凌技术公司的Mike Copeland撰写。文章指出,复杂电机控制算法以往多依赖专用核心,而现在使用含单个Cortex™-M4核心的微控制器结合智能外设,可轻松实现这些算法。文中以永磁同步电机的磁场定向控制为例,介绍相关理论和方程,还介绍了英飞凌XMC4000系列产品及开发工具,阐述了单核心实现复杂算法的优势。

勘误表
AURIXTM TC26x错误板标记/步骤:ES-BC,BC
这份文档是英飞凌AURIX™ TC26x系列微控制器的勘误表,版本为v2.0,发布于2024年6月28日。文档涵盖该系列芯片在功能、参数及应用方面与当前用户文档的偏差。功能偏差涉及ADC、DMA等众多模块;参数偏差指出特定条件下的参数异常;应用提示给出相关模块使用建议。通过了解这些内容,开发者能评估其对硬件和软件实现的影响,采取相应措施,保障系统稳定运行。

英飞凌错误表版本. 1.5,2021-01
这份英飞凌XMC4700/XMC4800芯片勘误表(版本1.5),涵盖产品与用户文档的差异。文档介绍了芯片在功能、参数及应用方面的问题,像ADC模块存在转换结果异常、部分功能不可用等情况,USB模块在DMA模式下数据传输受干扰。还给出应用提示,如ADC转换时的注意事项、MultiCAN模块的相关问题处理等,同时包含对部分文档内容的更新说明,为开发者提供重要参考,以保障芯片使用的稳定性和正确性。

英飞凌错误表版本 1.4,2021-01
这份文档是英飞凌XMC4100/XMC4200芯片的勘误表(版本1.4),主要阐述该芯片与用户文档存在的差异。文档涵盖功能偏差、电气和时序规范偏差、应用提示及文档更新等内容。其中,功能偏差涉及ADC、CCU8等多个模块;电气和时序规范偏差对部分参数进行了修正;应用提示给出了如ADC转换、MultiCAN模块使用等方面的建议;文档更新则包括对相关手册部分内容的纠正与补充,为开发者使用该芯片提供重要参考。

英飞凌错误表版本 1.4,2021-01发布
该文档是英飞凌XMC4300芯片的勘误表(版本1.4 ,2021年1月发布),主要记录芯片与用户文档存在的差异。它涵盖功能偏差、应用提示及文档更新等方面内容。功能偏差涉及ADC、CCU8等多个模块;应用提示针对如ADC转换、MultiCAN模块操作等给出建议;文档更新对部分手册内容进行了修正。通过这些信息,开发者能了解芯片潜在问题,采取相应措施,保障基于该芯片的系统稳定运行。

英飞凌错误表版本 1.3,2 021-01
这份文档是英飞凌XMC4400芯片的勘误表(版本1.3) ,主要记录该芯片与用户文档存在的差异。文档涵盖功能偏差、电气和时序规范偏差、应用提示及文档更新等内容。其中,功能偏差涉及ADC、CCU8等多个模块;电气和时序规范偏差对部分参数进行了修正;应用提示给出了如ADC转换、MultiCAN模块使用等方面的建议;文档更新则包括对相关手册部分内容的纠正与补充,为开发者使用该芯片提供重要参考。

英飞凌错误表版本 1.6,2021-01
该文档是英飞凌XMC4500芯片的勘误表(版本1.6),主要记录芯片与用户文档间的差异。涵盖功能偏差、电气和时序规范偏差、应用提示和文档更新等内容。功能偏差涉及ADC、CCU8等众多模块;电气和时序规范偏差对部分参数进行修正;应用提示给出如ADC转换、MultiCAN模块使用等建议;文档更新则对相关手册部分内容予以纠正与补充,为开发者在使用XMC4500芯片时提供重要参考,以保障系统稳定运行。

英飞凌错误表版本 1.3,2018-07
这份文档是英飞凌XMC4100/XMC4200芯片的勘误表(版本1.3) ,旨在说明该芯片与用户文档存在的差异。内容涵盖功能偏差、电气和时序规范偏差、应用提示及文档更新。其中,功能偏差涉及ADC、CCU8等多个模块;电气和时序规范偏差对部分参数进行修正;应用提示针对如ADC转换、MultiCAN模块使用等给出建议;文档更新则包括对相关手册部分内容的纠正与补充,为开发者使用芯片提供重要参考,帮助其规避问题,保障系统稳定运行。

英飞凌错误表版本 1.6,2018-07
该文档是英飞凌XMC4400芯片的勘误表(版本1.6),主要记录芯片实际表现与用户文档之间的差异。涵盖功能偏差、电气和时序规范偏差、应用提示以及文档更新等方面内容。功能偏差涉及ADC、CCU8等多个模块;电气和时序规范偏差对部分参数进行修正;应用提示给出如ADC转换、MultiCAN模块使用等建议;文档更新则对相关手册部分内容予以纠正与补充,为开发者使用该芯片提供关键参考,助力其优化系统设计。

英飞凌错误表版本 1.6,2018 07
该文档为英飞凌XMC4500芯片的勘误表(版本1.6 ,2018年7月发布),主要记录了芯片实际表现与用户文档的差异。涵盖功能偏差、电气和时序规范偏差、应用提示和文档更新等内容。功能偏差涉及ADC、CCU8等众多模块;电气和时序规范偏差对如电容、电流等参数进行了修正;应用提示给出ADC转换、MultiCAN模块使用等建议;文档更新则对相关手册部分内容进行了纠正与补充,为开发者使用XMC4500芯片提供了重要参考 。

英飞凌错误表版本 1.4,2.015-07
该文档为英飞凌XMC4100/XMC4200芯片的勘误表(版本1.4),主要记录了芯片实际表现与用户文档之间的差异。涵盖功能偏差、电气和时序规范偏差、应用提示和文档更新等方面内容。其中,功能偏差涉及ADC、CCU8等多个模块;电气和时序规范偏差指出在特定条件下的电流异常问题;应用提示给出如ADC转换、MultiCAN模块使用等方面建议;文档更新则包括对相关手册部分内容的纠正与补充,为开发者使用该芯片提供了重要参考。

英飞凌错误表版本 1.3.2014-04
该文档是英飞凌XMC4400芯片的勘误表(版本1.3 ,2014年4月发布) ,主要记录了该芯片与用户文档存在的差异。内容涵盖功能偏差、应用提示等方面。功能偏差涉及ADC、CCU8等多个模块,如ADC转换结果异常、CCU8部分功能受限等;应用提示针对如ADC启动校准、MultiCAN模块使用等给出建议。通过这些内容,开发者能了解芯片潜在问题,采取相应措施,保障基于该芯片的系统稳定运行。

英飞凌错误表版本 1.4,2013-05
该文档为英飞凌XMC4500芯片勘误表(版本1.4) ,主要记录芯片实际表现与用户文档的差异。文档涵盖功能偏差、应用提示等内容。功能偏差涉及ADC、CCU8等多个模块,如ADC转换结果可能错误、部分模块功能受限等问题;应用提示对ADC启动校准、MultiCAN模块使用等方面给出建议。通过这些内容,开发者能了解芯片潜在问题,采取相应措施,保障系统稳定运行,为基于该芯片的产品开发提供关键参考 。

32 位 XMC4000 工业微控制器采用 ARM® Cortex® - M4 内核子分类
英飞凌基于 ARM® Cortex®-M 的 32 位工业微控制器XMC4100/XMC4200&XMC4300&XMC4400资源合集

英飞凌基于 ARM® Cortex®-M 的 32 位工业微控制器XMC4500&XMC4700&XMC4800资源合集

网友A(2025-11-10):
4300是不是要外接phy到网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