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函数指针的用法

楼主(2025-02-27):
实现思路
定义灯效函数:
每个灯效(如正向流水、反向流水、闪烁等)实现为一个独立的函数。

定义函数指针类型:
使用 typedef 定义一个函数指针类型,方便调用。

主循环调用函数指针:
在主循环中通过函数指针依次调用不同的灯效函数。

#include "hc32f10x.h"

// 定义函数指针类型
typedef void (*LightEffectFunc)(void);

// 延时函数
void delay(u16 n)
{
    u16 i, j;
    for (i = 0; i < n; i++)
        for (j = 0; j < n; j++);
}

// 配置系统时钟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 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

// 配置 GPIO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配置 GPIOB 的 Pin_0 到 Pin_7 为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 | GPIO_Pin_2 | GPIO_Pin_3 |
                                  GPIO_Pin_4 | GPIO_Pin_5 | GPIO_Pin_6 | 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 推挽输出模式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 输出速度 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初始化时将所有 LED 熄灭
    GPIO_Write(GPIOB, 0xFF); // 0xFF 表示所有引脚输出高电平(熄灭)
}

// 灯效 1:正向流水灯
void LightEffect_Forward(void)
{
    for (int i = 0; i < 8; i++)
    {
        GPIO_WriteBit(GPIOB, GPIO_Pin_0 << i, Bit_RESET); // 点亮 LED
        delay(500); // 延时
        GPIO_WriteBit(GPIOB, GPIO_Pin_0 << i, Bit_SET);   // 熄灭 LED
    }
}

// 灯效 2:反向流水灯
void LightEffect_Backward(void)
{
    for (int i = 7; i >= 0; i--)
    {
        GPIO_WriteBit(GPIOB, GPIO_Pin_0 << i, Bit_RESET); // 点亮 LED
        delay(500); // 延时
        GPIO_WriteBit(GPIOB, GPIO_Pin_0 << i, Bit_SET);   // 熄灭 LED
    }
}

// 灯效 3:闪烁灯
void LightEffect_Blink(void)
{
    for (int i = 0; i < 3; i++) // 闪烁 3 次
    {
        GPIO_Write(GPIOB, 0x00); // 点亮所有 LED
        delay(500);
        GPIO_Write(GPIOB, 0xFF); // 熄灭所有 LED
        delay(500);
    }
}

// 灯效 4:交替闪烁
void LightEffect_Alternate(void)
{
    for (int i = 0; i < 3; i++) // 交替闪烁 3 次
    {
        GPIO_Write(GPIOB, 0xAA); // 点亮奇数位 LED (0xAA = 10101010)
        delay(500);
        GPIO_Write(GPIOB, 0x55); // 点亮偶数位 LED (0x55 = 01010101)
        delay(500);
    }
}

int main()
{
    RCC_Configuration();    // 配置系统时钟
    GPIO_Configuration();   // 配置 GPIO

    // 定义函数指针数组
    LightEffectFunc lightEffects[] = {
        LightEffect_Forward,  // 正向流水灯
        LightEffect_Backward, // 反向流水灯
        LightEffect_Blink,    // 闪烁灯
        LightEffect_Alternate // 交替闪烁
    };

    int effectCount = sizeof(lightEffects) / sizeof(lightEffects[0]); // 灯效数量

    while (1)
    {
        // 依次调用不同的灯效函数
        for (int i = 0; i < effectCount; i++)
        {
            lightEffects[i](); // 通过函数指针调用灯效函数
            delay(1000);      // 灯效之间的延时
        }
    }
}
代码说明
函数指针类型定义:

typedef void (*LightEffectFunc)(void); 定义了一个函数指针类型 LightEffectFunc,指向无参数、无返回值的函数。

灯效函数:

实现了 4 种灯效:

LightEffect_Forward:正向流水灯。

LightEffect_Backward:反向流水灯。

LightEffect_Blink:所有 LED 同时闪烁。

LightEffect_Alternate:奇数位和偶数位 LED 交替闪烁。

函数指针数组:

将灯效函数的地址存储在数组 lightEffects 中,方便依次调用。

主循环:

通过 for 循环依次调用函数指针数组中的灯效函数,实现花样流水灯效果。

运行效果
上电后,LED 会依次执行以下灯效:

正向流水灯。

反向流水灯。

所有 LED 闪烁。

奇数位和偶数位 LED 交替闪烁。

每种灯效执行完毕后,会延时 1 秒,然后切换到下一种灯效。

楼主:
扩展功能
增加更多灯效:

可以继续添加新的灯效函数,并将其地址加入 lightEffects 数组。

随机灯效:

使用随机数生成器选择灯效函数,实现随机切换效果。

按键控制:

通过按键切换灯效,增加交互性。

网友A:
点灯其实要是玩的好,效果也是不错的,而且点灯确实锻炼逻辑思路

网友B(2025-04-05):
函数指针是存储函数地址的变量,通过指针间接调用函数。

网友C:
函数指针和指针函数要分清楚,函数指针是指函数的入口地址,指针函数是指函数返回的变量位指针。

网友D:
函数指针数组可以存储多个函数的地址,常用于实现类似“跳转表”的功能。

网友E:
在使用函数指针之前,总是检查它是否为NULL,以避免调用空指针。

网友F:
这个要顶一下

网友G:
可以将指向无参数函数的指针转换为指向有参数函数的指针,但反过来则不行。

网友H:
函数指针的声明需要指定函数的返回类型和参数列表。

网友I:
回调函数是一种通过函数指针调用的函数。它允许在运行时动态地决定要执行的函数,常用于事件处理、库函数中等。

网友J:
函数指针就是flash中函数代码的入口地址

网友:
可以创建一个函数指针数组,用于存储多个函数的地址

网友K:
通过合理使用函数指针,可以实现回调函数、多态行为、动态函数调用等功能。

网友L:
函数指针可以作为参数传递给其他函数,实现回调函数的功能。

网友:
函数指针的参数类型和返回类型必须与它所指向的函数完全匹配,否则会导致编译错误或未定义行为。

网友M:
能否将函数指针存储在结构体中?

网友D:
通过函数指针数组实现状态机的状态切换。

网友N:
函数指针是C/C++中非常强大的特性,能够显著提高代码的灵活性和可扩展性。

网友O:
函数指针是C语言中一个非常有用且强大的概念,它允许将函数作为参数传递给其他函数、在运行时动态选择要调用的函数以及实现回调函数等功能。

网友P:
函数指针是C/C++中指向函数的指针变量,允许通过指针动态调用不同函数,常用于实现回调、策略模式、状态机等场景。

网友Q:
函数指针是C/C++等编程语言中的一种强大工具,它存储了函数的地址,允许通过指针间接调用函数。函数指针的用法非常灵活,常用于回调函数、实现多态、动态函数调用等场景。

网友R:
在使用函数指针之前,应检查其是否为空指针,避免非法访问。

网友S:
// 直接赋值函数地址
mathFunc = add;
int result = mathFunc(5, 3);  // 调用add函数,结果为8

// 或通过取地址符
mathFunc = &subtract;
result = mathFunc(5, 3);      // 调用subtract函数,结果为2

// 两种调用方式等价
result = (*mathFunc)(5, 3);   // 显式解引用
result = mathFunc(5, 3);      // 隐式调用

网友T:
函数指针的返回类型和参数列表必须与目标函数完全一致,否则导致未定义行为。

网友U:
可以将函数名赋值给函数指针,因为函数名在表达式中会被转换为指向该函数的指针

网友V:
函数指针就是函数的入口地址

网友W:
如何传递函数指针作为参数?

网友X:
函数可以返回一个函数指针,用于实现动态选择功能

网友Y:
可以创建一个函数指针数组,用于存储多个函数指针。这样可以方便地根据需要选择调用不同的函数。

网友Z:
函数指针可以作为参数传递给其他函数,实现回调机制

网友AA:
函数指针的使用也增加了代码的复杂性,因此需要谨慎使用

网友AB:
函数指针需要被赋值为一个具体函数的地址。

网友AC:
通过合理使用函数指针,可以编写更灵活、可重用和模块化的代码。

网友AD(2025-05-08):
就像把朋友家的电话号码存在手机里,打的时候直接拨号,不用每次都问朋友怎么去。

网友AE:
就像给菜谱写明材料,声明函数指针要写明返回什么和需要什么料。

网友AF:
函数指针就像电话号码,存储着函数在内存中的位置。

网友AG:
函数指针告诉另一个函数去执行指定的函数。

网友AH:
结构体里可以存放函数指针,这样结构体就能调用这些函数了。

网友AI:
函数名是地址,指向函数代码,赋值给它就是指针。

网友AJ:
指针转换时,无参指针转有参指针容易,因为有参指针需要指定参数类型,而无参指针不需要

网友AK(2025-06-11):
确保函数指针不为空再使用,防止出现空指针调用导致的程序错误。

网友AL:
使用函数指针数组管理状态转换,每个指针指向对应状态的处理函数,切换状态时只需更新指针指向,实现灵活的状态管理。

网友AM:
函数指针数组能存多个函数地址,就像个多功能菜单,选哪个函数执行由索引决定。

网友AN:
函数指针让代码更灵活,能轻松扩展功能。

网友AO:
在函数中,直接将函数指针作为参数传递,就像传递其他类型的指针一样,只需在调用时加上*符号。

网友AP:
函数指针就像一把钥匙,可以让一个函数在另一个函数内部执行,就像让门在按了开关后打开一样。

网友AQ:
函数指针就像一把钥匙,可以根据需要打开不同的功能门,比如回调、多态和动态调用,让程序更灵活。

网友AR(2025-07-11):
函数指针就像人的手,要握对合适的工具才能发挥作用,否则就是乱抓一气。

网友AS:
函数指针相当于函数的门牌号,能直接导向函数的执行起点。

网友AT:
函数指针可存储函数地址,用于回调、动态调用或实现函数表以简化代码逻辑。

网友AU:
确保函数指针非空再使用,防止出错。

网友AV:
使用函数指针数组,可以像选择菜单一样,轻松调用不同功能,让程序更灵活。

网友AW:
函数能生成另一个函数的引用,让你在不同情况下调用不同的功能。

网友AX:
函数指针让代码像拼图一样灵活组合,方便扩展和复用。

网友AY:
创建函数指针数组,就像建立一排门的钥匙,每个钥匙对应一扇门(函数)的开启方式。这样,你就可以通过索引轻松找到并调用不同的函数了。

网友AJ(2025-09-02):
函数指针就像一个指向函数的“地址”,你可以用它来存储和调用函数。简单来说,就是用一个变量来保存函数的地址,然后通过这个变量来调用该函数。

网友AR:
函数指针像是找到单片机中代码的快速通道。

网友AZ:
函数指针数组能存放多个函数地址,调用时选一个地址,就像菜单点菜,选哪个菜就吃哪个。

网友BA:
转换方向受限,指针类型不同。

网友BB:
函数指针像传送门,让一个函数在另一个函数里执行,类似回调,方便程序交互。

网友AS:
函数指针匹配很重要,否则会乱来。

网友BC:
函数指针为空时访问会造成问题,所以要提前检查确保不是空,安全第一。

网友BD:
函数指针像记事本,记录函数位置,方便随时调用,简化编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