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 CAN主站收到从站数据后如何立刻发送下一个CAN数据

楼主(2025-02-27):
我目前CAN的发送是放main里面,因为main还有其它任务处理,所以周期调用CAN的发送,而我现在想节省这个周期的时间,在收到从的CAN数据后,主立马去发下一个CAN数据。我看了下CAN的接收中断功能,想用接收中断收到新报文来触发发送。但是没有发送动作就不会进去接收中断了。所以就没有更好办法,请问大家用什么方法可以实现呢?

网友:
放在 1个  FIFO 中的

网友A:
要在收到从设备的CAN数据后立即触发主设备的CAN发送,可以使用CAN接收中断来处理接收到的数据,并在中断服务例程(ISR)中触发发送。

网友B:
确保CAN接收中断的优先级设置合理,以避免高优先级任务阻塞中断处理。

网友C:
错误处理,在CAN初始化和操作过程中,添加适当的错误处理代码。

网友D:
数据一致性,在多任务环境中,确保共享数据的一致性,避免竞态条件。

网友E:
节省周期的话,可以使用DMA的吧

网友F:
这种需求不就用中断+DMA不就可以吗

网友G:
我觉得串口有空闲中断,你的CAN应该也会有吧

网友H:
一般来说放一个缓冲区中,用DMA发送应该就可以

网友I:
一般有空闲中断,不能用接收中断这么操作

网友J:
你定时发送也可以吧,用定时器的方式定时发送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