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ST-LINK连接后电脑无法识别

楼主(2025-02-27):
ST-LINK连上电脑后被识别为硬盘,但通用串行总线里没有ST-LINK,求大神帮助

网友A:
我之前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试试重新安装一下ST-LINK的驱动,或者换个USB端口插,可能是驱动没有正确加载。

网友B:
有可能是驱动的问题,尝试在设备管理器中卸载ST-LINK驱动,然后重新插拔ST-LINK,看看电脑是否能够重新识别。

网友C:
我有时候会遇到这种情况,通常是ST-LINK的固件没有更新,建议检查一下ST-LINK的固件版本,看看是否需要更新。

网友D:
如果是Win10系统,可以尝试关闭驱动签名强制,或者在设备管理器里手动安装驱动,选择正确的ST-LINK驱动程序。

网友E:
可能是USB线或者接口的问题,换一条线试试看,或者换到不同的电脑端口上插,有时候接口不稳定也会导致识别不正常。

网友F:
确认一下ST-LINK的供电是否正常,如果电源供应不足或者连接不稳定,可能会导致设备无法正常识别。

网友G:
你可以尝试在其他电脑上测试一下,看看是不是电脑本身的问题。也可以尝试使用ST-LINK Utility来查看设备状态,确认是否正常工作。

网友H:
如果ST-LINK被识别为硬盘,而没有出现在通用串行总线下,可能是你没安装正确的驱动程序。可以尝试手动下载并安装ST-LINK的驱动。

网友I:
我遇到过类似的情况,最后发现是系统的USB控制器出了问题,重新启动电脑后就可以正常识别了,试试看这个方法。

网友J:
如果ST-LINK连接后显示为硬盘而不是调试设备,尝试在设备管理器里禁用硬盘驱动器,然后重新插拔ST-LINK,看能否让它识别为调试器设备。

网友K:
没注意过,那你在keil或者其他编辑器里能看到STlink在不在吗?

网友L:
我觉得可能是你的驱动没装好吧

网友M:
有可能是电脑的驱动没匹配,你换个最新的驱动试试

网友N:
一般也不在串行总线中吧,没注意过,但是电脑的设备管理器里应该有个STlink才对

网友O:
那你用的是STlinkV2-1么?这个应该有虚拟串口吧,你看看有没有

网友P:
感觉是你驱动不对导致的这种问题发生

网友Q:
检查ST-LINK是否处于大容量存储模式,尝试重新启动或更新固件

网友R:
更换USB接口或线缆,有可能线有问题也说不定

网友S:
某些操作系统版本可能与ST-LINK不完全兼容确保操作系统已更新到最新版本,或尝试在其他电脑上连接ST-LIN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