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MDK版本不一致是否会导致 printf重定向无法输出

楼主(2025-02-27):
别人的工程中用半主机模式实现了printf串口重定向,MDK版本为5.14
用的MDK5.23打开其工程 发现printf无法发出串口数据,请问MDK版本不一致会导致这个问题吗?

网友A:
我觉得MDK版本不一致的确可能会影响到一些功能,特别是串口重定向的部分。新版本的MDK可能对库函数做了一些改动,导致旧的配置不再兼容。

网友B:
可能是因为MDK5.23和5.14的工具链不同,新的版本可能对HAL库或标准库有了一些调整。你可以检查一下重定向的代码是否需要根据新版本做调整。

网友C:
我遇到过类似的情况,通常MDK版本升级后,一些默认配置会变更,比如库的调用方式和printf的重定向。你可以试着在MDK5.23的设置里重新配置一下。

网友D:
MDK版本更新会带来很多变化,尤其是关于调试和库的实现。建议你仔细对比一下5.14和5.23的设置,看看是否有配置项没被迁移过来。

网友E:
可能是因为MDK5.23中的新特性或者bug修复,导致了旧的printf重定向方法无法正常工作。你可以查看MDK5.23的官方更新日志,看看是否有相关的已知问题。

网友F:
我曾经用过类似的配置问题,升级版本后需要重新设置一些串口配置或者调整链接脚本。你可以尝试用MDK5.23提供的默认示例代码看看是否能够成功输出。

网友G:
版本不同可能会导致编译器优化或者标准库的行为不同,特别是涉及到半主机模式的printf重定向。可以尝试检查一下串口配置或者更改调试方式。

网友H:
这很有可能是由于版本不一致造成的。MDK5.23可能默认开启了一些新的特性或更严格的配置要求,建议回顾一下你用的MDK5.14的串口重定向实现,看是否有版本间的差异。

网友I:
我曾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升级到新版本后,配置或函数的行为会有所不同。可能需要调整一下编译选项或者检查是否遗漏了某些设置。

网友J:
你可以试试检查一下新的MDK版本中的串口配置文件,确保stdio.h和syscalls.c中的重定向部分没有被更改或者遗漏。

网友K:
有可能,但是感觉一般可能性不是很大

网友L:
你是不是改过代码了啊?

网友M:
有可能是两个keil没配置一样,导致的

网友N:
这个重定向的话,自己写个呗,不用软件自带的

网友O:
MDK版本不一致确实可能导致printf无法正常通过串口输出数据。

网友P:
半主机模式是一种通过调试器与主机通信的方式,通常用于调试输出。不同版本的MDK可能在半主机模式的实现或配置上存在差异。在MDK 5.14中,半主机模式可能默认启用,而在MDK 5.23中可能需要手动配置或禁用。

网友Q:
MDK 5.14MDK 5.23可能使用了不同版本的ARM标准库(如ARM Compiler 5ARM Compiler 6)。这些库在实现printf时可能存在差异,导致串口输出无法正常工作。

网友R:
如果工程中通过重定向_writefputc函数来实现printf的串口输出,不同版本的MDK可能对重定向的实现方式有不同的要求。

网友S:
MDK 5.23中,确保半主机模式已正确配置或禁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