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MC™] 英飞凌基于 ARM® Cortex®-M 的 32 位工业微控制器XMC7000 Industrial Microcontroller Arm® Cortex®-M7合集

楼主(2025-02-27):
产品选型手册
动力和传感指南 2024-25
这是英飞凌《电源与传感选型手册2024 - 2025》,全面介绍其电源与传感产品及技术。手册涵盖丰富解决方案,如工业SMPS、电动汽车充电等。详细阐述各类产品,像不同电压的MOSFET、多种控制器等。还介绍应用领域,涉及家电、通信、能源等行业。旨在帮助客户了解英飞凌产品,满足其在不同应用场景下对电源与传感技术的需求,提供选型参考 。

产品描述
产品简介XMC7000 工业微控制器
英飞凌XMC7000工业微控制器,是其工业微控制器产品组合的新成员。基于40纳米低功耗工艺,性能卓越。它有单/双核Arm® Cortex®-M7 搭配 Arm® Cortex®-M0+的版本,能适应 -40°C 至 125°C 的恶劣环境,功耗低至8μA 。该系列分XMC7100和XMC7200两个系列,多种封装和引脚类型可选。适用于工业驱动、机器人、电动汽车充电等领域,为相关应用提供可靠的控制方案。

用户手册
XMC7000 MCU家族架构
该文档是XMC7000 MCU家族架构的技术参考手册。XMC7000微控制器面向工业应用,采用40纳米工艺 。它集成了多核心,包括Arm® Cortex®-M7和M0+,具备丰富的片上资源,如多种通信接口、存储器接口、模拟和数字外设。手册详细介绍了其架构、各模块功能、寄存器配置等内容,为开发者提供了全面的技术指导,有助于他们深入了解该系列微控制器并进行相关开发工作。

XMC7100 MCU寄存器
该文档是XMC7100 MCU的寄存器技术参考手册,主要面向系统设计师和程序员。手册全面介绍了XMC7100 MCU的寄存器相关信息,涵盖寄存器权限、软件和硬件访问方式等基本概念,详细阐述了内核、总线、存储器访问以及众多外设(如CANFD、备份域、Cortex - M0+相关模块等)的寄存器配置、位字段含义,为开发人员深入了解芯片内部架构、进行底层编程和系统开发提供了关键技术支持 。

XMC7200 MCU寄存器
该文档是XMC7200 MCU的寄存器技术参考手册,主要面向开发人员。手册详细介绍了XMC7200 MCU各类寄存器信息,涵盖寄存器权限、软件和硬件访问方式等基础知识,对内核、总线、存储器访问及众多外设寄存器的配置、位字段含义进行了深入讲解,还列举了适用的器件型号。它为开发者进行底层编程、系统开发和寄存器配置提供了全面的技术支持,是深入了解和应用XMC7200 MCU的重要参考资料。

数据表
XMC7000 微控制器32位 Arm® Cortex®-M7
该文档围绕英飞凌XMC7100微控制器展开,它基于先进40纳米工艺,集成1或2个Arm® Cortex®-M7 CPU与1个Arm® Cortex®-M0+ CPU 。详细介绍其丰富的特性,包括多种通信接口、丰富的存储器资源、强大的加密引擎等。同时涵盖了芯片的架构、功能模块、寄存器配置、引脚分配等内容,为开发人员提供了全面的技术参考,助力其进行基于XMC7100的系统设计与开发工作。

XMC7000 微控制器32位 Arme Cortex°-M7
该文档聚焦英飞凌XMC7200微控制器,它基于先进40纳米工艺,集成两个350MHz的Arm® Cortex®-M7 CPU和一个100MHz的Arm® Cortex®-M0+ CPU 。具备丰富的片上资源,涵盖多种通信接口、大量存储器、强大的加密引擎等。详细介绍了其架构、各模块功能、寄存器配置、引脚分配等,还包含电气特性、开发支持等信息,为开发者深入了解芯片、进行底层开发和系统设计提供全面参考。

立即开始
快速入门指南XMC7200评估套件_MMC72_EVKKIT_XMC72_EVDK
这份文档是英飞凌XMC7200评估套件(KIT_XMC72_EVK)的快速入门指南。主要介绍了套件内容,包括评估板、USB线、电源适配器等。涵盖准备工作,如确保有PC和UART终端软件并下载安装相关程序。详细说明了连接与上电、连接终端软件的步骤,还介绍了运行预编程代码示例的方法及后续可进行的操作,为使用者快速上手该评估套件提供指引。

产品简报
XMC7000:英飞凌基于双Arm®Cortex®-M7的新型工业微控制器
该文档聚焦英飞凌XMC7000工业微控制器,于2023年3月发布。XMC7000基于双Arm® Cortex®-M7内核,具备高性能、丰富外设、强安全性等特性,工作电压2.7 - 5.5V,温度范围-40°C至125°C 。它适用于工业电机控制、电动汽车充电等多领域。文档还介绍了其系列产品、评估套件及在ModusToolbox™软件中的开发环境,助力开发者了解和应用该微控制器。

应用文档
在 ModusToolbox™软件上使用XMC7000MCMU 的入门指南
本文是关于在ModusToolbox™软件上使用XMC7000 MCU的入门指南。XMC7000 MCU集成多种功能,适用于多种工业场景。该指南详细介绍了其开发生态系统,包括资源、软件开发工具等内容。还逐步指导用户创建新项目,涵盖从搭建开发环境、设计修改、编写固件,到构建、烧录及测试的完整流程,助力开发者快速上手XMC7000 MCU开发 。

如何在XMC7000 MCU系列中使用以太网控制器
该文档是英飞凌关于XMC7000 MCU系列以太网控制器的应用指南。主要介绍了XMC7100/XMC7200中以太网MAC(EMAC)控制器的设置、特性、操作原理、寄存器配置等内容,并给出了MII模式下100 Mbps的配置示例,帮助开发人员掌握在XMC7000系列微控制器中使用以太网控制器的方法。

XMC7000 外部电源设计指南
该文档是英飞凌针对XMC7000系列微控制器外部电源设计的指南,主要面向硬件设计师。它详细介绍了XMC7000电源系统的特性,包括内部调节器、REGHC控制器等 。文中阐述了外部电源配置(如通过晶体管或PMIC)的设计方法、硬件配置、软件流程和组件选择要点,还给出不同配置下电源切换的时序图,为设计人员提供了全面的设计指导,帮助其设计出适配XMC7000系列MCU的外部电源。

SDHC主机控制器在XMC7000系列中的使用
该文档聚焦于英飞凌XMC7000系列微控制器中SDHC主机控制器的应用。主要介绍其数据传输和中止事务的序列,涵盖无DMA、单操作DMA及高级DMA三种数据传输方式,详细说明了每种方式下的操作步骤 。同时,阐述了中止事务的命令序列、异步和同步中止序列以及复位命令的使用场景和操作方法,为开发人员提供了使用SDHC主机控制器的技术指导。

在XMC7000系列中安全系统配置
该文档聚焦英飞凌XMC7000系列微控制器的安全系统配置。它先阐述安全系统的重要性,介绍相关基本定义和生命周期阶段。接着详细说明启动序列、信任链、代码签名与验证机制,以及资源保护的多种方式。同时,给出配置安全系统的具体步骤,包括TOC2、用户应用程序块和安全启动RSA公钥格式的设置等内容,并提供了创建密钥、生成数字签名等操作的示例,助力开发者构建安全系统。

ModusToolbox™的XMC7000 IEC 60730 Class B和IEC 61508 SIL安全
该文档聚焦适用于ModusToolbox™的XMC7000 IEC 60730 Class B和IEC 61508 SIL安全软件库。它先介绍相关国际标准要求,接着阐述安全软件库的使用方法,涵盖多种硬件组件的测试API函数。同时提供了测试文件清单,还在附录中说明如何设置闪存校验和、列出支持的器件型号及MISRA合规情况,为开发者在相关安全系统开发中使用该软件库提供了全面指导。

XMC7000系列低功耗模式程序
该文档主要围绕英飞凌XMC7000系列MCU的低功耗模式展开。介绍了其涵盖的活动、睡眠、深度睡眠和休眠等多种模式及其特点,详细阐述了各模式间的转换方法,包括进入和唤醒操作。同时,以看门狗定时器、循环唤醒、CAN唤醒等为例,给出具体配置和代码示例,还提供了术语解释和参考文献,助力开发者理解和运用该系列MCU的低功耗模式,优化产品功耗。

在XMC7000系列中的智能I/0使用设置
该文档是英飞凌针对XMC7000系列微控制器智能I/O使用设置的指南。主要介绍了智能I/O在信号路由、逻辑运算等方面的应用场景,阐述其时钟、同步器、查找表、数据单元等结构及工作原理,详细说明配置方法与相关寄存器设置,并给出脉冲计数和用智能I/O实现渐变LED亮度的示例,包括在设备配置器中的设置及参考代码,帮助开发者掌握智能I/O的使用 。

在XMC7000系列中触发多路复用器使用
该文档聚焦于英飞凌XMC7000系列微控制器的触发多路复用器。主要介绍其在连接外设触发信号方面的功能,涵盖组触发、一对一触发和软件触发等模式,并阐述各模式工作原理与配置方法。通过多个应用案例,如TCPWM触发P-DMA传输、启动ADC转换等,详细说明具体设置步骤及示例代码,帮助开发者掌握触发多路复用器的使用,实现高效的外设间通信与协同工作。

在XMC7000系列中的保护配置
该文档围绕英飞凌XMC7000系列MCU的保护配置展开。介绍了内存保护单元(MPU)、共享内存保护单元(SMPU)和外设保护单元(PPU)的功能、结构及工作原理,阐述了总线传输保护属性、属性继承、特权级切换等操作要点。通过多种配置示例,如MPU保护操作系统区域、SMPU限制内存访问等,展示了各保护单元的设置方法,助力开发者提升系统安全性,合理配置保护单元以满足不同安全需求。

在XMC7000系列中使用SARADC
该文档围绕英飞凌XMC7000系列微控制器中SAR ADC的使用展开。介绍了其多种功能,如软件和硬件触发转换、多通道组转换、数据平均处理、范围和脉冲检测、诊断及校准等。详细阐述各功能的配置步骤,并结合具体用例给出示例代码,同时介绍了温度传感器与SAR ADC配合使用的方法,帮助开发者全面掌握XMC7000系列中SAR ADC的应用 。

在XMC7000 MCU系列中使用SMIF
该文档聚焦英飞凌XMC7000系列MCU的串行存储器接口(SMIF)使用方法。先介绍SMIF的功能特性、数据捕获方案等基础知识,再以双四通道SPI DDR模式下的S25FL256S为例,详细阐述从设备连接、初始化,到擦除、读写操作及数据学习模式设置的完整流程,最后给出硬件配置示例,为开发者提供全面指导,帮助其掌握SMIF在XMC7000系列中的应用 。

时钟配置设置在XMC7000MCU系列中
该文档聚焦于英飞凌XMC7000系列MCU的时钟配置,旨在指导开发者合理设置时钟。文档先介绍其时钟系统,涵盖多种内外部时钟资源、功能及基本设置方法。接着详细阐述各时钟资源的配置,包括ECO、WCO、FLL、PLL等,还提供了内部时钟配置示例。此外,补充了外设功能的输入时钟、时钟校准计数器等信息,助力开发者依据需求精准配置时钟,保障系统稳定运行。

在 ModusToolbox™环境中调试XMC7000MCU
该文档围绕在ModusToolbox™环境中调试XMC7000 MCU展开,主要面向XMC7000系列XMC7100/7200 MCU的使用者。它详细介绍了调试前的准备工作,如硬件连接、驱动安装及ModusToolbox™的设置等,还阐述了创建应用程序的步骤。重点说明了使用评估板进行单核心和多核心应用程序调试的具体流程,并针对常见问题提供了故障排除方法,帮助开发者掌握在该环境下调试XMC7000 MCU的技能。

多核处理指南在XMC7000
该文档聚焦于XMC7000系列MCU的多核处理,旨在指导开发者解决多核协作及缓存一致性问题。文档先介绍多核架构及优势,接着阐述CPU启动、资源访问的注意要点。重点讲解了通过IPC实现CPU间同步、互斥操作和数据传递的方法,并结合具体用例和配置参数进行说明。此外,详细分析缓存一致性问题的产生原因、表现场景及应对策略,为开发者在XMC7000系列多核开发中提供全面的技术指导 。

控制器区域网络(CAN FD)在XMC7000系列中的灵活数据使用
该文档聚焦于英飞凌XMC7000系列微控制器中CAN FD的使用,主要面向相关开发者。文档先介绍CAN FD的网络架构、消息格式及位定时等基础知识,接着阐述XMC7000系列中CAN FD控制器的架构与特性,随后基于具体用例,详细说明CAN FD初始化、消息发送与接收的配置步骤和代码示例,还提供了术语解释和参考文献,助力开发者快速掌握CAN FD在XMC7000系列中的应用。

如何在XMC7000系列中使用串行通信块(SCB)
该文档聚焦英飞凌XMC7000系列微控制器的串行通信块(SCB),主要面向使用该系列产品中SCB功能的开发者。它详细介绍了SCB支持的SPI、UART、I2C三种协议的配置与使用方法,包括各协议在主从模式下的端口、寄存器设置及位速率计算,并结合具体用例展示在ModusToolbox™环境中的配置过程和代码示例,还提供术语解释与参考文档,帮助开发者快速掌握SCB的应用。

XMC7000:使用直接内存访问(DMA)控制器
该文档聚焦于XMC7000系列微控制器的DMA控制器使用,主要面向使用该系列产品的开发者。文档介绍了DW和DMAC两种控制器的特性、区别与工作原理,阐述其配置流程,包含禁用/启用、通道及描述符设置等。通过多个具体用例,如1D、2D数据传输,描述符链接、CRC传输和内存复制等,展示在不同场景下的应用,结合代码示例与ModusToolbox™设计界面,助力开发者掌握DMA控制器在XMC7000系列中的应用 。

XMC7000:硬件设计指南
该文档是XMC7000系列微控制器的硬件设计指南,主要面向硬件设计师。它详细介绍了XMC7000系列的硬件设计要点,涵盖封装选择、电源供应、时钟源、复位电路等多个方面,对各部分设计给出了建议和注意事项,并提供了相关电路设计示例及外部组件参数。此外,还阐述了布局布线、电磁兼容性、热管理等内容,帮助硬件设计师搭建稳定、可靠的XMC7000硬件环境。

XMC7000:设置时钟监控(CSV)参数
该文档聚焦于XMC7000系列微控制器的时钟监控(CSV)参数设置,面向使用该系列产品需确定CSV参数的人员。文档先介绍CSV基本原理,即对比监测时钟与参考时钟相关参数判断是否报错。接着详细说明CSV参数计算与设置步骤,包括检查时钟规格、确定目标值、计算上下限、周期、启动延迟等,还通过PLL200、PLL400、FLL的示例展示CSV计算器的使用,助力读者掌握XMC7000系列CSV参数设置 。

XMC7000:使用CRYPTO模块
该文档围绕XMC7000系列微控制器的CRYPTO模块展开,主要面向使用该模块的开发者。它详细介绍了多种加密功能的应用,如随机数生成、对称与非对称加密、哈希函数等,阐述了Crypto驱动的架构、初始化及使用方法,并给出各功能对应的驱动函数与流程图。此外,还列举了相关术语解释和参考文档,帮助开发者全面掌握XMC7000系列中CRYPTO模块的配置与使用,以实现设备的安全通信和数据保护。

XMC7000 MCU:闪存访问程序
该文档聚焦XMC7000系列MCU的闪存访问,主要面向使用该系列产品闪存功能的开发者。它先介绍了闪存的特性、架构和扇区配置,涵盖单双 bank 模式、重映射功能等。接着详细阐述了闪存擦除、编程操作的流程,包括系统调用中断设置、具体操作步骤及结果评估。此外,还介绍了双 bank 模式下的闪存重写、工作闪存读取方法,为开发者提供了全面的XMC7000系列MCU闪存操作指南。

XMC7000 MCU:中断的使用
该文档围绕XMC7000 MCU系列中断的使用展开,主要面向使用该系列产品中断功能的开发者。它详细介绍了中断的结构、操作流程、初始化设置、中断处理等内容,并通过GPIO、TCPWM等多种外设中断的应用案例,展示了不同类型中断在实际项目中的配置与使用方法。此外,还介绍了故障报告结构,为开发者提供了全面的中断开发指导,助力其基于XMC7000系列开发高效稳定的中断驱动项目。

在XMC7000系列中的实时时钟(RTC)使用
该文档聚焦XMC7000系列微控制器中实时时钟(RTC)的使用,主要面向相关开发者。它详细介绍了RTC的功能特性,包括计时、闹钟、校准及备份寄存器功能等。通过具体用例,阐述了RTC的初始化、时间读写、闹钟设置,以及WCO校准的操作步骤和代码示例。此外,还提供了术语解释和参考文档,帮助开发者快速掌握XMC7000系列中RTC的应用,满足项目中的实时时钟需求。

在XMC7000系列MCU中使用看门狗定时器
该文档围绕XMC7000系列MCU的看门狗定时器展开,主要面向使用该系列产品的开发者。它详细介绍了基本看门狗定时器(Basic WDT)和多计数器看门狗定时器(MCWDT)的功能,包括时钟源、寄存器保护、中断、超时及窗口模式等。通过具体用例和代码示例,阐述了两种看门狗定时器的配置、清除方法、故障处理以及复位原因指示,还介绍了相关调试支持,帮助开发者利用看门狗定时器保障系统稳定运行。

GPIO 使用设置在 XMC7000 系列中
该文档围绕XMC7000系列MCU的GPIO使用展开,主要面向使用该系列产品的开发者。它详细介绍了GPIO引脚的基本结构、启动及低功耗行为、中断功能、输出数据配置等基础知识,还通过具体用例和代码示例,展示了GPIO在初始化、端口电平切换、输入读取、中断及外设功能配置方面的应用,助力开发者快速掌握XMC7000系列GPIO的使用,实现各类功能开发。

计时器、计数器和PWM(TCPWM)在XMC7000系列中的应用
该文档聚焦XMC7000系列MCU中计时器、计数器和PWM(TCPWM)的应用,主要面向使用该系列产品中TCPWM功能的开发者。它详细介绍了TCPWM的多种功能模式,如定时器、捕获、PWM及PWM死区模式,阐述各模式工作原理、配置方法,并给出基于特定用例的代码示例。同时,介绍了触发多路复用器与TCPWM的关联应用,还提供术语解释和参考文档,助力开发者掌握TCPWM在XMC7000系列中的应用 。

在XMC7000 MCU系列中的复位程序和低功耗模式转换中保留RAM数据
该文档围绕XMC7000 MCU系列中在复位程序和低功耗模式转换时如何保留RAM数据展开,主要面向使用该系列产品需确保RAM数据不丢失的开发者。它介绍了复位及低功耗模式(DeepSleep、Hibernate)下RAM数据保留的方法,如通过LVD中断或外部复位实现复位时的RAM保留,以及DeepSleep和Hibernate模式下的相关操作流程,还提供了术语解释和参考文档,帮助开发者解决相关技术问题。

设置XMC7000 MCU系列中的ECO参数
该文档围绕XMC7000 MCU系列中ECO参数设置展开,主要面向使用该系列产品需确定ECO参数的人员。它先介绍ECO电路及相关参数,如AGC_EN、ATRIM等及其对应的寄存器。接着阐述根据晶体单元和陶瓷谐振器的不同特性计算和设置参数的方法,并通过具体示例展示ECO Trim Calculator的使用。此外,还涉及异常处理、匹配测试及杂散电容等知识,助力读者掌握XMC7000系列ECO参数设置 。

XMC7000系列硬件设计指南
该文档是XMC7000系列MCU的硬件设计指南,主要面向硬件设计师。它详细介绍了从芯片选型、电源供应、时钟与复位电路,到端口引脚、调试接口等硬件设计的各个方面,还涵盖布局布线、电磁兼容性、热管理及ADC相关设计要点,并给出不同封装的电源供应概念和外部组件建议,旨在指导设计师搭建稳定可靠的XMC7000硬件系统,为相关产品开发提供全面的硬件设计参考 。

XMC7000引导程序基于控制器局域网
该文档围绕XMC7000系列基于控制器局域网(CAN)的引导程序展开,主要面向使用该引导程序的人员。它先介绍引导程序相关概念,如术语定义、功能流程等,接着阐述设备接口配置及CAN配置的具体参数。随后详细说明通信流程、命令/响应数据包结构及各命令功能,并给出应用格式和示例数据。此外,还提供术语解释和相关文档参考,帮助读者掌握XMC7000系列基于CAN的引导程序使用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