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MM32SPIN080G支持预驱动200V?

楼主(2025-02-27):
MM32SPIN080G支持预驱动200V?这个电流支持多大啊?发热严不严重?

网友A(2025-04-09):
它集成了200V三相N沟道栅极驱动器

网友B:
推测该芯片在设计上可能考虑了与这种规格的MOSFET配合使用,但这并不直接等同于芯片本身能够支持的电流大小

网友C:
将SG90舵机的信号线(通常为橙色或黄色)连接到51单片机的一个数字I/O口,用于发送PWM信

网友D:
发热情况,这主要取决于其工作状态、负载电流以及散热条件等因素。在高负载或长时间连续工作的情况下,芯片可能会产生一定的热量

网友E:
可以考虑通过优化电路设计和工作模式来降低芯片的工作温度。

网友F:
MM32SPIN080G确实支持预驱动200V,但具体的电流支持大小需要根据实际应用情况来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