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DE] 现在risc-v的开发IDE还可以用vscode了哦

楼主(2025-02-27):
我刚刚在网上看到了一篇介绍,基于VSCode软件框架的RISC-V IDE MRS2正式上线,大家有没有用过啊?现在来说是否比较好用啊?

网友A:
确实优化了很多
MounRiver Studio Ⅱ(MRS2)为MounRiver Studio的换代版本,从V2.1开始,框架更换至更现代的VSCode,并深度定制开发。在工程管理、代码编辑、编译、调试等方面均兼容之前版本,并在效率和功能等方面进行提升,着力将MRS打造为更加轻量化、智能化、高效化的RISC-V IDE。同时,提供Windows/Linux/macOS 以及国产操作系统版本,用户可前往MRS官网进行下载。
MRS2亮点
高速化软件启动:针对安装速度、软件框架启动速度进行了专项优化。
自动化工程配置:从模板无需设置直接创建工程、自带默认的编译配置、工具链切换时编译选项联动修改。
实时化全局搜索:搜索结果根据实际文件内容实时刷新。
智能化代码辅助:支持代码导航、补全、诊断、格式化、重构以及代码的实时静态语法分析;
可视化代码分析:支持图表化显示代码中ROM,RAM用量占比、函数及变量占用内存大小及变化、输出文件各段数据实际大小等。
高效化芯片调试:除常用的在线仿真调试外,还支持在线异常追踪调试以及远程调试。
多样化辅助工具:集成HEX/BIN文件处理、串口调试、ISP下载、二进制文件浏览等多种嵌入式开发辅助工具。

网友B:
界面看起来挺漂亮,,不过现在只支持 WCH 芯片

网友C(2025-07-15):
一般都是vscode,+调试模块这个比不成熟的ide好用

网友D:
我最近也在关注这个,MRS2集成了很多RISC-V开发的工具和插件,感觉挺方便的。

网友E:
MRS2听起来很酷!VSCode的扩展性一直很强,对于RISC-V开发来说,这无疑是个好消息。

网友F:
不知道搞这个怎么盈利的?换来换去不还是一个样,受限于原先的开源平台框架。
俺想当年搞得不基于现有任何的 开源ide平台,为爱发电了。现在自己用,用着顺手,明知道bug很多尤其是调试部分,也不想改了。

网友G(2025-09-11):
VSCode的这个扩展具体叫什么名称的

网友H:
MRS2确实不错,它的插件系统让开发更加灵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