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E230系列的5VT引脚的5V电压耐受问题?

楼主(2025-02-27):
一、官方文档:“AN092_GD32 MCU GPIO结构与使用注意事项_Rev1.5”  描述如下:
5VT IO can input up to 5.5V only in input mode. When output mode is enabled, 5VT IO
can no longer withstand 5.5V voltage. For details on the I/O input voltage, refer to the VIN
parameter in the Datasheet Common Operating Conditions Table.
5VT IO 只有在输入模式下才可输入最大 5.5V 电压。当输出模式被启用时,5VT IO 不再可以承受 5.5V 电压。有关 I/O 输入电压的详细信息,请参阅数据表通用操作条件表中的 VIN参数;
二、官方文档:“AN074 GD32E23x系列硬件开发指南_Rev1.3”  描述如下:
1. The IO port is divided into 5V tolerance and non-5V tolerance. When using, pay attention
to distinguish the voltage tolerance of the IO port, see Datasheet for details.
2. When the 5V-tolerant IO port is directly connected to 5V, it is recommended that the IO
port be configured in open-drain mode and externally pull up to work.
1.IO端口分为5V容差和非5V容差。使用时,注意区分IO端口的电压容差,详见数据表。
2.当5V容限IO端口直接连接到5V时,建议将IO端口配置为开漏模式,并从外部拉起工作。

三、问题
5VT引脚在设置为输入模式时,可以耐受5.5V电压。
那么,在市值为设置为开漏OD输出(OD+外部10K上拉至5V电压)时,到底能不能同样也耐受5.5V?

用过的请不吝赐教,谢谢!

楼主:
文档一和文档二中的说明自相矛盾。
文档一说,只能在输入模式时才能耐受5V,输出模式时不行,开漏或者推挽输出他也没有标明!
文档二说,当输出模式设置为开漏输出,然后外部上拉至5V,可以耐受5V。

网友A:
是不是跟I/O口的灌电流、拉电流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跟I/O口的灌电流、拉电流有关系

有关系,IO内部是推挽结构,上P管如果接通,外部5V就会和内部3.3V短路,烧P管和内部线路!如果设置为OD开漏,上P管断开,下N管接通,外部如果没有设置上拉电阻,也是外部5V就会和内部GND短路,烧N管!大电流引起端口损坏!
我现在还没有完全明确这款MCU的5V容忍机制?

网友B:
虽然GD32E230系列的5VT引脚在输入模式下可以耐受5.5V电压,但在开漏输出模式下,并不能保证同样的电压耐受性。因此,在实际应用中应谨慎处理5VT引脚的电压问题,以避免损坏引脚或影响设备的正常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虽然GD32E230系列的5VT引脚在输入模式下可以耐受5.5V电压,但在开漏输出模式下,并不能保证同样的电压耐受 ...

我现在去找官方,希望官方能给一个确切的答复。因为,GD32E230系列的硬件设计指南明确指出说可以。

楼主:
有兴趣的,请参阅此篇坟帖!
https://bbs.21ic.com/icview-192470-1-1.html

网友C(2025-09-29):
开漏以后上拉没用

网友D:
5VT引脚可以安全接收5V输入信号,但输出电平依然是3.3V。

网友E:
可接受5V逻辑高电平。

网友F:
可以在5VT引脚上使用上拉电阻吗?

网友G:
在引脚功能描述表中,5VT引脚会有特殊的标记。在GigaDevice的数据手册中,通常会用 “FT” 来标记,表示 “5V Tolerant”。

网友H:
电压波动范围不超过芯片规定的容限

网友I:
作为输出时,仍然输出3.3V高电平。

网友J:
输入模式:可以承受5.5V电压。
输出模式:不能承受5.5V电压。

网友K:
通过外部上拉电阻连接到5V电源时,可以承受5V电压。

网友L:
如何识别哪些引脚是5VT?

网友M:
5VT特性主要用于输入场景

网友N:
若数据手册明确标注 "5VT" 引脚的绝对最大额定电压

网友O:
在5VT引脚前端加装TVS管或稳压二极管,防止电压浪涌

网友P:
允许 3.3V 的 GD32E230 MCU 安全地接收 5V 逻辑电平输入。

网友Q:
并非所有引脚都是5VT的

网友R:
如果误将5V信号接到非5V容忍引脚会怎样?

网友S:
5VT引脚在连接外部5V设备时具有较大的灵活性,无需额外的电平转换电路。

网友T:
不要随意将 5V 接到非 5V 容忍引脚

网友U:
输入模式下的电压耐受性

网友V:
什么是5V耐受

网友W:
如何快速判断某个引脚是否支持5V?

网友X:
5VT引脚在输入模式下可以承受高达5.5V的电压。

网友V:
为什么数据手册中未直接提到"5VT引脚支持5V"?

网友Y:
GD32E230系列的5VT引脚在输入模式下,可以耐受最高5.5V的电压。

网友Z:
使用电平转换芯片。

网友AA:
以GD32E230的官方数据手册为准

网友AB:
可以安全地承受一个5V的逻辑高电平信号,而不会对芯片造成永久性损坏。

网友AC:
开发板上哪些引脚是 5V 容忍的?

网友AD:
5V特性通常指单片机对电压的适应能力,适用于各种输入场景,如传感器等。

网友AE:
可耐受5V电压。

网友S:
若未特别说明,常规GPIO引脚可能仅支持3.3V逻辑,此时需通过分压电阻或电平转换芯片适配。

网友AF:
5V引脚接受5V,输出仍是3.3V,可能电压分压或电路设计限制。

网友AG:
如果需要输出5V电平信号,必须使用外部的电平转换电路。

网友AH:
模拟输入引脚是5VT吗?

网友AI:
避免长期处于极限电压下工作。

网友:
串联小阻值电阻 以限制电流。

网友AJ:
会把芯片烧坏或损坏引脚。

网友AK:
如果数据手册上标明“5Vt”,则表示该引脚的绝对最大额定电压为5V。这意味着引脚能承受的最大电压不能超过5V。

网友AL:
是的,5V引脚上拉电阻可以使用,但需注意电阻值不要过高以免影响引脚电压。

网友AM:
GD32E230 MCU可接收5V逻辑电平,通过内置电路转换为3.3V,确保安全稳定。

网友AN(2025-10-30):
5V引脚支持直接连接5V设备,省去了转换电路,方便多了。

网友AO:
输出3.3V高电平表明单片机或其他控制电路正常工作,高电平有效表示信号状态为激活或准备好。

网友AP:
检测引脚是否支持5V,可以通过万用表测量该引脚对地电压,若为5V则支持。

网友AQ:
这款设备输入时能耐5.5伏电压,但输出时不行,小心电压过高。

网友AR:
5V电压不能随意连接到非5V容忍引脚,可能会损坏电路。引脚电压超出设计容忍范围会短路,导致设备损坏。

网友AS:
输入电压需适应特定范围,否则可能损害电路。

网友AT:
电压稳定在芯片容限内,确保电路正常运行。

网友AU:
检查单片机手册,该引脚是否标有5V输入或支持高压。

网友AV:
可能是因为“5V”代表的是电源电压范围,而非单一值,所以数据手册不直接说明“支持5V”这个点。

网友AW:
GD32E230手册是参考基础,具体参数看手册详细说明。

网友AX:
GD32E230 5V引脚输入可耐压达5.5V,但建议实际使用时不超过5V。

网友AY:
5V引脚在输入时能耐压至5.5V,注意保护不要超压损坏。

网友AL:
一般来说,开发板上的3.3V或5V供电引脚可以承受5V电压。具体请查看开发板手册。

网友AZ:
官方文档明确该模式下 5VT 引脚最高可耐受 5.5V 输入电压,完全能满足 5V 电压信号的输入需求

网友BA:
若GPIO脚默认3.3V,用分压或电平转换芯片适配其他电压设备。

网友BB:
直接用5V输出可能受制于单片机引脚规格,使用电平转换确保信号稳定。

网友BC:
5V特性意味着单片机能适配多种5V设备,如传感器,保证稳定工作。

网友BD:
电压过高会损害电机,使用时要避开极端电压区域,延长设备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