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tor Control] STM32 FOC控制教程文档

楼主(2025-02-27):
FOC控制(Field-Oriented Control,又称矢量控制)是一种高效控制无刷直流电机(BLDC)和永磁同步电机(PMSM)的技术,通过精确地控制磁场大小与方向,使得电机的运动转矩平稳、噪声小、效率高,并且具有高速的动态响应‌。‌
FOC控制的基本原理
FOC控制的核心思想是将三相交流电机的控制转换为对应的直流电机控制。具体步骤包括:
‌测量电机的转子位置和相电流‌:通过传感器或估算算法获取转子的实时位置信息。
‌坐标变换‌:将三相电流转换为两相固定坐标系(d-q坐标系)的电流分量。d轴分量与转子磁场平行,q轴分量与转子磁场垂直。
‌独立控制‌:根据转子位置信息,将d-q坐标系的电流分量转换为与转子磁场垂直的分量(转矩分量)和与转子磁场平行的分量(磁通分量)。独立控制这两个分量,从而实现电机的精准控制。
通过网盘分享的文件:STM32 FOC控制教程文档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tmROriJ7cwDMKigHKQUYEQ
提取码:

网友(2025-10-11):
详细开发资料见:

1CW_无刷电机

网友A:
适合初学者吗?打算转行做控制

网友B:
STM32 FOC控制教程文档

网友C:
看下,后面说不定会用上

网友D:
ST的资料非常不错!

网友E:
感谢分享这么多的资料。

网友F:
资料比较详细,好好学习

网友G(2025-12-06):
共同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H:
FOC控制的核心思想是将三相交流电机的控制转换为对应的直流电机控制

网友I:
STM32 FOC教程涉及控制电机,通过调节电流实现平滑旋转,确保电机精确控制。

网友J(2026-01-20):
STM32 FOC教程文档,教您用STM32实现电机矢量控制,涉及电机参数、算法和代码实例。

网友K:
通过传感器或估算算法获取转子的实时位置信息。

网友L:
输出电容紧靠MOSFET输出端

网友M:
必须在 PWM 的“零电压矢量”期间采样。

网友N:
编码器信号线需屏蔽处理,远离PWM走线;增量式编码器建议使用正交解码模式提高精度

网友:
必须加入过流、过压、堵转、超温等保护机制,这是工业级产品的硬性要求。

网友O:
电流采样走线差分对,等长等距

网友P:
OC控制的核心思想是将三相交流电机的控制转换为对应的直流电机控制

网友Q:
FOC涉及大量浮点运算,建议选择 Cortex-M4/M7 内核,主频 ≥100MHz。

网友R:
FOC 的核心是实时电流采样,这是最基础也是最容易被坑的地方。

网友S:
上电初始化时,必须先关闭 PWM,读取 100 次电流取平均值作为 Current_Offset。

网友T:
FOC是电机控制领域的“皇冠”,它相比开环或梯形波控制能带来极致的性能,但也极大地增加了复杂度。

网友U:
利用 STM32 高级定时器的 比较寄存器自动更新

网友V:
STM32 高级定时器必须配置互补 PWM + 合理死区时间,避免上下桥臂直通炸板

网友W:
通过中断优先级与DMA管理实时性,减少计算延迟

网友X:
ADC 采样时刻必须与 PWM 同步

网友Y:
精准的电流采样 + 可靠的功率级

网友Z:
***不要在没有硬件保护的情况下运行 FOC! 一次直通可能烧毁整个逆变器。

网友AA:
STM32 FOC 开发是一个系统工程。用硬件保护保住底裤,用精准采样保证性能,用算法细节提升上限。

网友AB:
STM32 FOC控制涉及电机、传感器与微控制器间通讯,教程文档需详述电机控制原理、传感器配置及编程步骤。

网友AC:
STM32 的 CORDIC 数学加速器、高精度定时器和 PWM 生成硬件非常适合做 FOC

网友AD:
STM32 实现 FOC是高性能电机驱动的核心技术

网友AE:
PWM 频率 20kHz → 控制周期 50μs → 中断处理必须 < 20μs。

网友AF:
硬件决定上限,算法决定下限,细节决定成败。

网友AG:
硬件是基础:布局、采样、驱动必须正确

网友AH:
能在 STM32 上构建出高性能、高可靠的 FOC 系统。

网友AI:
死区太大,低频时电压失真严重;死区太小,有炸管风险。

网友AJ:
PI 参数整定遵循电流环快、转速环稳,并加入积分 / 输出限幅,防止积分饱和

网友AK:
Clarke/Park变换需注意浮点运算误差累积,建议使用Q格式定点数运算并定期校准偏移量

网友AL:
FOC控制就是让三相交流电机模拟直流电机的运行方式,提高效率和性能。

网友AM:
OC将三相电机控制变直流,实现调速。

网友AN:
MOSFET/IGBT 驱动:死区时间设置合理

网友AO:
多级保护,快速响应

网友AP:
在PWM的零电压矢量时刻采样,能更精确地获取电机相位信息。

网友AQ:
坐标变换和 SVPWM 优先用STM32 DSP 库,减少手动编写的精度误差和运算量

网友AR:
编码器线要屏蔽,别靠PWM线,正交解码更准。

网友AS:
根据电流方向和占空比,在计算出的占空比上加上或减去死区时间。如果不补偿,电流过零时会有明显的“台阶”畸变,导致电机噪音。

网友AT:
算法、代码、性能不断改进

网友AU:
MOSFET 开关损耗大,发热严重,STM32 的中断处理压力变大。

网友AV:
电流采样必须同步 PWM 中点,并做好零点和幅值校准,这是 FOC 精准控制的前提

网友AW:
如果编码器的零点和定子磁场的零点没对准,电机不仅转不起来,还会疯狂飞车或反转。

网友AX:
进线电压过高或欠压都要停止。特别是再生制动时,电机发电会导致母线电压飙升,必须有泄放电阻或停止控制。

网友AY:
精确初始角度对齐,优化PID参数与观测器

网友AZ:
不要只依赖软件! 软件跑飞时谁也救不了你。

网友BA:
Foc技术关键在实时电流检测,此处易出错,务必细心。

网友BB(2026-02-24):
运行FOC需硬件保护,否则直通易烧毁逆变器,请确保安全!

网友BC:
FOC技术需硬件保护,否则一次故障可能烧毁逆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