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案相关] HC32A4A0PITI-LQFP100的ADC分辨率与精度如何优化?

楼主(2025-02-27):
AD, ADC, HC, TI, dc
我最近在使用HC32A4A0PITI-LQFP100 MCU开发项目,发现它有一个12位的ADC。想问一下,如何在不影响精度的情况下优化ADC分辨率,以提高低功耗模式下的性能?是否有现成的AD库可以使用来进行精细调整?感谢大家的解答!

网友A:
要精度就用搞好参考电压,电路,滤波

网友B:
首先选好精度较高的传感器啊,然后做好测量电路,比如要不要对信号放大。然后选择合适的参考源,这样才能准。最后就是代码上要给采样电路足够的时间。并对结果做判断是否有问题。

网友C(2025-03-31):
虽然12位ADC提供了较高的分辨率,但在某些低功耗应用中,您可以考虑在不显著影响精度的情况下降低分辨率,从而减少功耗。

网友C:
较长的采样时间允许ADC输入通道的电荷积累得更多,从而提高精度。

网友D:
是否有现成的AD库可以使用来进行精细调整?

网友E:
学习一下啊!感觉有点知识慌了

网友F(2025-04-30):
ADC 的采样精度和转换速度会受 ADC 时钟的影响。

网友G(2025-06-30):
12 位转换需要更多时钟周期

网友G:
在低功耗模式下,通过合理降低分辨率或调整采样参数,在精度与功耗间找到平衡点。

网友H:
HC32A4A0 支持多种低功耗采样模式,配合分辨率调节效果更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