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案相关] :HC32A4A0PITI-LQFP100的ADC通道选择与多通道采样如何优化?

楼主(2025-02-28):
AD, ADC, HC, TI, dc
想请教一下如何根据不同应用优化选择和切换ADC通道?

网友A(2025-05-07):
独立ADC单元配置内置3个独立ADC单元,其中单元1和2支持16个通道,单元3支持20个通道。

网友B:
根据应用需求分配通道,避免通道冲突。

网友C:
可以利用模拟看门狗功能监控关键通道,确保数据有效性。

网友D:
每个ADC单元的通道可映射至不同GPIO引脚。

网友E:
使用ADC_ChannelRemap函数灵活配置通道与引脚的对应关系。

网友F:
通过代码配置工具(如库函数)简化通道映射过程。

网友G:
支持序列A和序列B的连续扫描转换。

网友H:
可以将相关通道配置为同一序列,减少扫描切换时间。

网友I:
一般可以对关键通道设置多次采样并取平均值,提高精度。

网友J:
我觉得可以配置DMA通道自动传输ADC数据至内存,减少CPU干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