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案相关]
HC32A4A0PITI-LQFP100 ADC参考电压源的使用问题

楼主:
AD, ADC, HC, TI, dc
我想了解一下,在不同工作条件下,如何选择合适的参考电压源来优化采样精度,尤其是在低电压条件下。是否有推荐的库函数或配置方式来选择合适的参考电压?谢谢!

网友A(2025-02-27):
一般就是用VCC的电压源,反正最后是测比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