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案相关] HC32A4A0PITI-LQFP100的ADC采样时的噪声问题如何处理?

楼主(2025-02-27):
是否有大家使用过的降噪技巧或滤波方法可以应用于该MCU的ADC采样?特别是如何在硬件和软件层面减少噪声干扰,提高信号采样质量?

网友A(2025-03-31):
可以在 ADC 输入端设计一个简单的低通滤波器,以滤除高频噪声,尤其是电源和时钟带来的干扰。

网友B:
加磁珠  提供样品

网友C:
学习一下啊!感觉有点知识慌了

网友D(2025-05-08):
选择低噪声 LDO 或高精度电压基准芯片作为 ADC 参考源,避免使用开关电源直接供电。

网友E:
在参考源引脚附近并联低 ESR 陶瓷电容(如 10 Ω 电阻 + 1 μF 电容),抑制高频噪声。

网友F:
可以将 ADC 参考源与数字电源地分割,采用单点接地,减少数字信号干扰

网友G:
采用高 PSRR(电源抑制比)和低噪声的线性 LDO 为 ADC 供电,避免开关电源的尖峰脉冲和纹波干扰。

网友H:
在 ADC 模拟电源引脚附近配置低 ESR 陶瓷电容(如 10 μF 钽电容 + 0.1 μF 陶瓷电容),提供高频去耦。

网友I:
将模拟电源平面与数字电源平面隔离,减少数字信号对模拟电源的干扰。

网友J:
确保 ADC 输入引脚的外部阻抗小于公式 R_IN ≤ (t_SAMPLE - R_ADC × C_ADC × ln 2) / C_ADC 计算值,必要时增加驱动级。

网友K:
在 ADC 输入端添加 RC 滤波电路,抑制输入信号中的高频噪声。滤波器带宽需满足 f_FILT ≥ 10 × f_AIN,避免信号失真

网友L:
尽量避免将压差较大的信号安排在相邻采样通道,减少通道间干扰。

网友M:
模拟地与数字地分割,将模拟地与数字地单点连接,减少地回路噪声。

网友N(2025-08-19):
处理 HC32A4A0PITI-LQFP100 的 ADC 采样噪声,可:1. 增加采样时间,降低转换速率;2. 配置硬件滤波,启用 ADC 内置平滑滤波;3.

网友O:
避免大电流数字地噪声流入模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