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案相关] HC32A4A0PITI-LQFP100 ADC如何在低功耗模式下维持稳定性?

楼主(2025-02-27):
AD, ADC, HC, TI, dc
我在开发电池供电应用时使用HC32A4A0PITI-LQFP100,尤其关注其低功耗模式下的ADC性能。如何在低功耗模式下维持ADC的稳定性和精度?在这些模式下,是否有特别需要注意的配置或技巧?

网友A:
主要是让芯片在不工作适合休眠。

网友B:
HC32A4A0 提供多个低功耗模式,最常用的有 Sleep 模式 和 Deep Sleep 模式。

网友C(2025-03-31):
HC32A4A0提供几种低功耗模式,包括 Sleep模式 和 Standby模式。

网友C:
某些低功耗模式可能会停用外部时钟源或时钟生成单元,因此在进入低功耗模式时,应确保ADC时钟来源稳定。

网友D:
学习一下啊!感觉有点知识慌了

网友E(2025-05-31):
DeepStop 和 Standby 模式下 ADC 时钟被关断,ADC将停止工作。

网友E:
在低功耗模式下,建议使用 较低的 ADC 输入时钟频率

网友F:
在开发电池供电应用时,使用HC32A4A0PITI-LQFP100的ADC并维持其在低功耗模式下的稳定性和精度,需关注以下配置与技巧

网友G:
ADC时钟源选择,HC32A4A0PITI的ADC时钟可由内部高速RC、中速RC(8MHz)或外部晶体振荡器提供。在低功耗模式下,建议切换至内部中速RC(8MHz)以降低动态功耗,同时需通过软件校准补偿其频率偏差对ADC转换精度的影响

网友H:
该芯片ADC配备3个独立采样保持电路,支持12位分辨率、2.5MSPS采样率。在低功耗模式下,可通过降低采样率(如降至100kSPS以下)减少瞬态功耗,同时需确保采样时间(APP_ADC_SA_SAMPLE_TIME)不小于30个时钟周期,以维持转换精度

网友I:
芯片的模拟电源和基准电压需通过外部低噪声LDO供电,推荐使用输出噪声<50μVrms的LDO(如TPS7A83)。在低功耗模式下,若使用内部基准电压(1.2V),需通过BGR_Enable()函数开启基准电压缓冲器,以减少负载效应对精度的干扰

网友J:
在Sleep模式(内核休眠,外设保持运行)下,ADC可继续工作,但需关闭未使用的通道以减少漏电流。例如,通过ADC_ChannelCmd(APP_ADC_UNIT, ADC_SEQ_A, Disable)禁用序列A的未用通道。

网友K:
Deep Sleep模式(内核与外设均休眠)下,ADC默认关闭。若需在此模式下采样,需:配置唤醒源为ADC转换完成中断

网友L:
在唤醒后立即执行ADC校准补偿温度漂移对精度的影响。

网友M:
Stop模式(关闭内部高速RC,保留低速RC)下,ADC可通过配置ADC_CLK_SRC_LRC使用32kHz低速RC时钟。此时采样率需降至1kSPS以下,并通过多次采样平均(如APP_ADC_AVG_CNT=16)提高信噪比

网友L:
建议使用高精度电流表测量不同模式下的电流:Sleep模式:<50μA(ADC持续采样)。Deep Sleep模式:<1μA(ADC关闭,仅保留唤醒中断)。Stop模式:<0.5μA(ADC使用低速RC时钟)。

网友N:
输入已知电压(如2.5V基准电压),通过ADC_ReadData()读取转换值,计算误差:误差= 4096测量值−理论值 ×3.3V

网友O(2025-06-30):
根据采样频率需求选择模式,优先用睡眠模式实现周期性采样,避免在深度睡眠中强制启用 ADC 导致时钟不稳定。

网友O:
不同模式下 ADC 的运行机制和可配置项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