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MM32F5270与FreeRTOS的实时性调优问题

楼主(2025-02-27):
请问如何在FreeRTOS下进一步优化实时任务的响应时间?特别是在中断响应和任务切换方面,有什么优化技巧吗?

网友A:
优化中断响应,使用NVIC来管理和配置中断优先级,FreeRTOS内核服务的优先级高于普通外设中断。

网友B:
中断服务程序应尽可能简短和高效,避免执行耗时的操作。
如果中断处理需要较长时间,可以考虑将部分处理任务转移到任务上下文中执行。

网友C:
使用FreeRTOS提供的API函数来管理中断嵌套,避免中断嵌套导致的系统性能下降。
在中断处理函数中使用taskENTER_CRITICAL()和taskEXIT_CRITICAL()函数可以有效地处理中断嵌套问题,确保在处理中断时不会被更高优先级的中断中断。

网友D:
优化任务切换,使用优先级继承机制来解决优先级反转问题,提高系统的并发性能和可靠性。

网友E:
在中断里别写太耗时的业务,就会好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