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MM32F5270定时器与FreeRTOS结合时如何避免死锁?

楼主(2025-02-27):
在使用MM32F5270的定时器与FreeRTOS结合时,我遇到了一些死锁问题。如何合理配置定时器中断与FreeRTOS任务之间的同步,以避免死锁或优先级反转现象?

网友A:
使用队列进行任务间通信

网友B:
定期进行代码审查,使用FreeRTOS提供的调试工具来帮助识别和解决潜在的死锁问题。

网友C:
可以使用信号量(Semaphores)、互斥锁(Mutexes)或计数信号量(Counting Semaphores)等同步原语来管理对共享资源的访问,从而避免循环等待。

网友D:
合理分配任务优先级,避免创建过多的任务,以减少资源争用和潜在的死锁情况。

网友E:
用定时器管理超时

网友F:
使用优先级继承互斥锁防止高优先级任务被饿死,从而降低死锁的风险。

网友G:
你仿真的时候看死锁怎么造成的呗,然后顺着再去解决程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