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佬,我又来问问题了,这是一个运放放大的问题

楼主(2025-02-27):
有没有大佬给我讲一下COMP_IN_3这个端,还有CURR_MEAS这个端,他们两的放大倍数是怎么计算的呀,我问了一下ai说是放大1.5倍,但是解释的我感觉奇奇怪怪,想看看真实的是怎么计算的,然后就是,我想把COMP_IN_3这个端子的放大倍数再加一点加到2倍(假如他的放大倍数确实是1.5倍的话),我应该修改哪个电阻呢,求解,感谢大佬们

网友A:
就是个放大器,至于你的问题纯粹是图不完整造成的。

网友B:
从图上看放大应该2倍,A=1+R368/R369.

网友C:
原理图画放大器不要用这种封装,用三角形那种,这种读起图来实在费劲,看见这样的图我连看都不看直接关掉

好习惯的养成需要强制的规定

网友D:
建议百度 运放电路 虚短 虚断

网友E:
这个东西 做个仿真就行

当然如果相理解的彻底,需要知道的那就多了

网友F:
看上去就是个最基本的同相放大电路,楼上有位兄弟说了,目前的参数就是放大2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图上看放大应该2倍,A=1+R368/R369.

好的谢谢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原理图画放大器不要用这种封装,用三角形那种,这种读起图来实在费劲,看见这样的图我连看都不看直接关掉 ...

两种思维习惯。
象形思维与抽象思维。

网友H:
引用 网友C:
原理图画放大器不要用这种封装,用三角形那种,这种读起图来实在费劲,看见这样的图我连看都不看直接关掉 ...

+1      多快好省

网友I:
NI Multisim 14.0  你值得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