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热电偶测量MOS温度,是否需要做热电偶的温度补偿

楼主(2025-02-27):
  • 下面的说法正确吗?
  • 热电偶的热电势与热端和冷端的温度差有关,只有在冷端温度保持恒定为 0℃时,热电势才与热端温度有确定的单值函数关系。在实际测量中,冷端温度往往不为 0℃,如果没有进行正确的冷端温度补偿,就可能导致测量误差。例如,当冷端温度实际为 10℃时,未进行补偿的测量结果会比真实值偏高,此时可能需要减去 10 度来进行修正,以得到更准确的温度值。

直接用带冷端补偿的采集ic就好了
应该是加上冷端温度不是减去冷端温度

网友A:
一般105°C以下用NTC测温,300°C以下用Pt100,300°C~1600°C用热电偶。

MOSFET超过105°C就坏了,在这个温度范围内,用热电偶是成本最高,精度最差的,你是有多么想不开?

网友B:
把热电偶电压差与温差差当作线性模型就对。否则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105°C以下用NTC测温,300°C以下用Pt100,300°C~1600°C用热电偶。

MOSFET超过105°C就坏了,在这个 ...

不是在工作过程中实时监测用
是用温度采集仪测试MOS的温度,用到这种热电偶是否需要温度补偿

网友C:
买个红外测温枪吧

网友D:
说法是正确的。

网友E:
说法不对,应该是加上冷端的温度。假如冷端温度为25度,当热电偶温差为0,则读数为0,但此时温度实际是25度,所以要加上冷端温度25度。

网友F:
热电偶必须要做冷端补偿,所谓冷端补偿就是热电偶前置放大电路处的温度。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在工作过程中实时监测用
是用温度采集仪测试MOS的温度,用到这种热电偶是否需要温度补偿

温度采集仪自带温度补偿,用你作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