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在CodeBlocks里使用AVR-GCC的srec_cat 是什么,没有也可以吧

楼主(2025-02-27):
执行'srec_cat bin\Release\000.fuse -Intel -crop 0x00 0x01 -offset  0x00 -O bin\Release\000.lfs -Intel '(在'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000'里)失败。
最后这个失败了,但是不影响之前生成HEX文件。
没事吧,好像是跟熔丝有关的内容。

楼主:
用文本工具删除了那几行,再编译就OK了。不知道重要不

楼主:
下载了老版本明白了,左边是从微芯官网下载的最新的,右边是老版本,老版本里面有那个工具。

网友A:
是的,这个工具是兼容的WinAVR 那个版本,那个版本里面有的一个处理程序

网友A:
如果只使用HEX的话,是不影响的

网友B:
这个错误看起来是 熔丝相关的操作失败,但如果你的 主程序已经成功生成,那通常 不影响程序的正常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错误看起来是 熔丝相关的操作失败,但如果你的 主程序已经成功生成,那通常 不影响程序的正常运行。 ...

是的,发现新版的没这个功能了,老版本的GCC有

网友C:
加密工具吗,如果不加密应该也可以用

网友D:
以前有个烧断熔丝的概念,不会是配置这个的?

网友E(2025-03-30):
不影响最终代码的运行效果

网友F:
通过调整功率来控制温度

网友G:
这个意思是把000.fuse 文件中的0x00到0x01的数据提取到文件000.lfs。

网友H(2025-08-29):
srec_cat 是处理 Motorola S-record 格式文件的工具,用于转换、合并、分割固件文件,在 AVR 开发中常用来处理 hex 或 srec 文件。CodeBlocks 里不用它也可开发,但若需格式转换(如 hex 转 bin)或处理固件分区,就需要。无此工具时,可手动转换或用其他工具替代,不影响基础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