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按钮可控制速度的流水灯

楼主(2025-02-27):
#include <avr/io.h>
#include <avr/interrupt.h>
#include <util/delay.h>

#define LED_PORT PORTB
#define LED_DDR DDRB
#define BUTTON_PIN PIND
#define BUTTON_DDR DDRD
#define BUTTON_PORT PORTD
#define BUTTON PD2

volatile uint8_t speed = 100; // 初始速度

// 外部中断0服务程序
ISR(INT0_vect) {
    // 每次按下按钮,速度增加50ms,最大不超过500ms
    speed += 50;
    if (speed > 500) {
        speed = 100;
    }
}

void init_interrupt() {
    EICRA |= (1 << ISC01); // 设置INT0为下降沿触发
    EIMSK |= (1 << INT0);  // 使能INT0中断
    sei(); // 使能全局中断
}

void init_ports() {
    LED_DDR = 0xFF; // 设置PORTB为输出
    LED_PORT = 0x00; // 初始关闭所有LED

    BUTTON_DDR &= ~(1 << BUTTON); // 设置PD2为输入
    BUTTON_PORT |= (1 << BUTTON); // 使能PD2上拉电阻
}

void flow_led() {
    while (1) {
        for (uint8_t i = 0; i < 8; i++) {
            LED_PORT = (1 << i); // 点亮第i个LED
            _delay_ms(speed); // 延时
        }
    }
}

int main(void) {
    init_ports();
    init_interrupt();

    flow_led();

    return 0;
}

楼主:
编译时候注意下面的设置

否则有的特性不支持

网友A:
使用的中断函数调节速度。

网友B:
用按键来控制流水灯的闪烁频率即可

网友C(2025-04-25):
按钮通过外部中断来检测,但是中断触发是基于下降沿(按钮从高电平变为低电平),所以需要确保按钮按下时,能够从高电平转换为低电平。

网友D:
如果按钮有抖动,可能会导致多个中断触发。可以通过硬件去抖动,或者在中断处理程序中加上消抖代码(如延时或计时器)。

网友D:
目前的代码是依赖于PORTB控制8个LED,如果连接的LED不在PORTB,可以根据实际连接的端口修改LED_PORT和LED_DDR。

楼主(2025-05-31):
引用 网友D:
目前的代码是依赖于PORTB控制8个LED,如果连接的LED不在PORTB,可以根据实际连接的端口修改LED_PORT和LED_D ...

已经通过宏定义抽离出来了,方便修改。

网友E:
这个代码实现了一个简单的流水灯效果,并通过按钮控制速度,很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