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在AVR上使用定时器做延时函数

楼主(2025-02-27):
8个LED连接到PORTB的PB0-PB7。
一个按钮连接到PD2(外部中断0)。

#include <avr/io.h>
#include <avr/interrupt.h>

#define LED_PORT PORTB
#define LED_DDR DDRB
#define BUTTON_PIN PIND
#define BUTTON_DDR DDRD
#define BUTTON_PORT PORTD
#define BUTTON PD2

volatile uint16_t speed = 100; // 初始速度(单位:ms)
volatile uint8_t timer_overflow_count = 0;

// 初始化定时器0
void init_timer0() {
    TCCR0A = 0x00; // 普通模式
    TCCR0B = (1 << CS02) | (1 << CS00); // 分频系数为 1024
    TIMSK0 = (1 << TOIE0); // 使能溢出中断
}

// 定时器0溢出中断服务程序
ISR(TIMER0_OVF_vect) {
    timer_overflow_count++;
}

// 外部中断0服务程序
ISR(INT0_vect) {
    // 每次按下按钮,速度增加50ms,最大不超过500ms
    speed += 50;
    if (speed > 500) {
        speed = 100;
    }
}

// 初始化外部中断
void init_interrupt() {
    EICRA |= (1 << ISC01); // 设置INT0为下降沿触发
    EIMSK |= (1 << INT0);  // 使能INT0中断
}

// 初始化端口
void init_ports() {
    LED_DDR = 0xFF; // 设置PORTB为输出
    LED_PORT = 0x00; // 初始关闭所有LED

    BUTTON_DDR &= ~(1 << BUTTON); // 设置PD2为输入
    BUTTON_PORT |= (1 << BUTTON); // 使能PD2上拉电阻
}

// 定时器延时函数
void delay_ms(uint16_t ms) {
    uint16_t required_overflows = ms / 16; // 每个溢出大约16ms(1024分频,256计数)
    timer_overflow_count = 0;

    while (timer_overflow_count < required_overflows) {
        // 等待溢出次数达到要求
    }
}

// 流水灯效果
void flow_led() {
    while (1) {
        for (uint8_t i = 0; i < 8; i++) {
            LED_PORT = (1 << i); // 点亮第i个LED
            delay_ms(speed); // 延时
        }
    }
}

int main(void) {
    init_ports();
    init_interrupt();
    init_timer0();

    sei(); // 使能全局中断

    flow_led();

    return 0;
}

楼主:
定时器0初始化:

定时器0配置为普通模式,分频系数为1024。

定时器溢出时间 = (256 * 1024) / 16,000,000 ≈ 16ms(假设使用16MHz晶振)。

每次溢出时,timer_overflow_count 增加1。

延时函数:

delay_ms() 函数通过计算定时器溢出次数来实现精确延时。

例如,delay_ms(100) 会等待大约100ms。

按钮控制:

按钮连接到PD2,使用外部中断0(INT0)检测按下事件。

每次按下按钮,流水灯的速度增加50ms,最大不超过500ms。

流水灯效果:

flow_led() 函数实现流水灯效果,LED从PB0到PB7依次点亮。

网友A:
AVR是一个优雅的单片机系列,如果价格合适,确实很不错。是一个非常有实力取代51的

网友B:
这个代码是一个 AVR ATmega 系列单片机的 流水灯程序,并且可以通过 外部中断 来改变流水灯的速度。

网友B:
你的代码是AVR单片机的GPIO与外部中断的基础设置部分,定义了LED端口和按钮端口。

楼主(2025-03-29):
引用 网友B:
你的代码是AVR单片机的GPIO与外部中断的基础设置部分,定义了LED端口和按钮端口。 ...

是的,就是这么做的。计时器计数来判断的延时

楼主:
引用 网友A:
AVR是一个优雅的单片机系列,如果价格合适,确实很不错。是一个非常有实力取代51的 ...

是的,这个在开源世界很火

网友C:
speed变量用于控制LED闪烁的速度,按下按钮时速度会递增,最大为500ms,最小为100ms。

网友D(2025-08-29):
在 AVR 上用定时器做延时函数:先初始化定时器(选模式、分频系数),设置比较匹配值计算延时。使能比较匹配中断,中断服务程序中置标志位。主程序循环等待标志位,置位后清除标志完成延时。优点是不阻塞 CPU,精度高于软件延时,需注意时钟频率与计算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