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FC电路UCC28019输出不稳定问题?

楼主(2025-02-27):
大家好
      我使用UCC28019 设计1500W PFC电路
       输入110~230V AC/50HZ ,输出390V 1500W
       电路参数按照TI官网计算器选取
       电路图如下

现在的问题是
1、 空载启动、带载启动都可以,电压、电流、栅极驱动波形良好2、 带载800w,开始很好,输出393V,电压电流稳定,约10秒后,电压缓慢升高直到400V左右,电流失控、电压波动
      有可能是什么问题??
下图红线 AC电源输入电流波形,黄线输出直流电压393V波形
启动波形(空载)

启动波形(带载800W)

失控后的电流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