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应用] 中颖电子视频系列--中颖电子ProWriter软件安装

楼主(2025-02-27):
(无正文)

网友A:
看视频来说,安装还是较为简单的

网友B:
中颖电子ProWriter软件了解一下

网友C:
看视频安装更直观,喜欢

网友D:
视频教程更加简单易学

网友E:
视频教程更见简单

网友F(2025-11-03):
中颖电子 ProWriter 软件安装:先从官网下载对应版本安装包,解压后运行 Setup.exe,按向导选择安装路径,完成后安装驱动(部分系统需手动安装)。安装完成后,连接编程器,打开软件,选择芯片型号即可使用,支持固件烧录与调试,适配中颖系列 MCU。

网友G:
中颖电子 ProWriter 软件安装步骤如下:首先从官网下载对应版本,如适用于 WIN8 及以上系统的 V7.10.11.0 或适用于 WINXP 及以上系统的 V6.20.10.3。然后运行安装文件,选择合适路径,按向导指示完成安装,安装后桌面及开始菜单会添加快捷键。

网友H:
中颖电子 ProWriter 软件安装步骤大致为:从官网下载安装包,解压后运行安装程序,按向导提示选择安装路径,完成驱动安装。安装后需连接编程器,检查设备管理器确认驱动正常,打开软件即可用于 MCU 程序烧录,操作前建议参考配套安装指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