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高/低电压检测

楼主(2025-02-27):
HLVD 模块可以配置为监控设备电压。 这在电池监控应用中非常有用。对 HLVD 模块的完全控制是 通过 HLVDCON0 和 HLVDCON1 寄存器提供。

由于 HLVD 可以通过 EN 位进行软件使能,因此设置和清除使能位不会产生错误的 HLVD 事件毛刺。每 启用 HLVD 模块时,RDY 位可用于检测模块何时稳定并可供使用。
INTH 和 INTL 位决定了模块的整体作。设置 INTH 后, 模块 monitor for Rise in VDD 系列高于 bits 设置的 trip point 之上。当 INTL 时,模块会监控V中的 dropDD 系列低于 SEL 位设置的 trip point。当 INTH 和 INTL 位都设置时,任何高于或低于 可以监控 SEL 位设置的跳变点。
可以读取 OUT 位以确定电压是否大于或小于所选跳闸点。

楼主:
看起来挺好用的。

网友A:
这个高低电压不能单独设置吗,以为可以设置为高电压检测,低于某个电压也检测呢。

网友A:
有没有视频讲解这个用法的,官方有出吗

网友B:
应该是有相关的视频教程的。

网友C:
看了一下,这个功能其实用ADC就可以实现,外部采样电阻。

网友D(2025-07-25):
配置 HLVD 模块监控电压:
初始化 HLVD 控制寄存器(如HVDCON),
设置触发阈值(如 2.7V/4.0V),
启用中断(HVDIE)或轮询状态位(HVDRF)。
示例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