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在STM32CubeIDE如何设置SYSCLOCK到400 MHz

楼主(2025-02-28):
在STM32CubeIDE中如何设置NUCLEO-H743ZI的SYSCLOCK到400 MHz ,就像图中的400M

网友A:
你不都已经配出来了吗?

再就是注意适配那个电压范围的选择。就是RCC那边的power regulator voltage scale的选择,选择scale 0或1.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都已经配出来了吗?

感谢解答。按照上图配置出这个频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