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如何启用SWV

楼主(2025-02-28):
刚开始用STM32CubeIDE,当用SWV时,发现它处于禁用状态且无法修改。以为这是芯片的某些限制,但使用相同的硬件,在Keil却能够使用SWV,并在不停止仿真的情况下实时显示变量数值。

缺少什么步骤吗?如何启用SWV呢?

网友A:
给你个小链接吧,写得比较详细。我这里就不啰嗦了。

STM32CubeIDE几个调试工具使用演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你个小链接吧,写得比较详细。我这里就不啰嗦了。

STM32CubeIDE几个调试工具使用演示 ...

  • 正在研究学习中

网友B:
SWV在STM32CubeIDE默认是禁用的,需要手动开启Trace功能,你在Debug Configuration里找到Serial Wire Viewer (SWV)选项了吗?

网友C:
确保你的MCU支持SWV,比如Cortex-M3/M4/M7都有这个功能,但M0/M0+就不支持,你用的具体是哪款STM32芯片?

网友D:
在CubeMX中需要开启Debug接口(SYS -> Debug 选Serial Wire模式),否则SWO引脚不会配置正确,你这一步设置了吗?

网友E:
检查你的ST-Link固件版本,如果太旧,可能会导致SWV无法正常工作,建议使用STM32CubeProgrammer升级固件。

网友F:
SWV需要特定的时钟配置,在Debug Configuration -> SWV里,需要手动填入Core Clock,这个值要与你的系统时钟一致,否则数据不会正确传输。

网友G:
在Keil中能用SWV,说明硬件是OK的,可能是STM32CubeIDE的配置问题,你可以尝试手动开启ITM通道,比如ITM_SendChar()看看能否输出数据。

网友H:
SWV的数据是通过ST-Link的SWO引脚传输的,确保你的MCU的SWO(通常是PB3)已经正确连接到调试器。

网友I:
使用SWV时,CubeIDE的控制台需要开启SWV Data Trace窗口(Window -> Show View -> SWV -> SWV ITM Data Console),你有打开这个窗口吗?

网友J:
如果你用的是ST-Link v2.1(板载调试器),部分旧版本不支持SWV,建议换成ST-Link V3或独立的ST-Link V2试试看。

网友K:
在某些情况下,SWV和FreeRTOS的SysTick可能有冲突,建议切换到DWT计时器试试,或者手动降低SWV的波特率。

楼主:
感谢各位高手指点,正在根据指点一一测试

网友B:
STM32CubeIDE 里 SWV 默认是禁用的,你检查一下 Debug Configurations 里 SWV 是否启用了?

网友C:
你用的调试器是什么?ST-LINK 还是 J-Link?SWV 需要 SWO 引脚,确保你的硬件支持并正确连接。

网友D:
在 STM32CubeIDE 里,你要在 Peripherals -> Debug 里设置为 Serial Wire,不然 SWV 不能用。

网友E:
SWV 依赖于 Trace 端口,Keil 可能自动配置了,而 CubeIDE 需要你手动开启 Core Clock 选项,确保频率正确。

网友F:
试试看在 Debug Configurations -> Startup 里,勾选 Enable Serial Wire Viewer (SWV),有时候默认是未选中的。

网友G:
你的芯片是否真的支持 SWV?部分低端 STM32 可能不支持 SWO,检查数据手册确认一下。

网友H:
在 STM32CubeIDE 里打开 Live Expressions 或 SWV ITM Data Console,看看是否有数据输出。

网友I:
你在 Keil 里用的是 ITM_SendChar() 还是 printf?STM32CubeIDE 可能需要额外配置 _write 函数支持 ITM 输出。

网友J:
检查一下 SWO Clock 设置,CubeIDE 里可能默认值不对,需要与你的系统时钟匹配。

网友K:
试试用 ST-LINK Utility(ST 官方工具)看看 SWO 是否有数据输出,这样可以确认是硬件问题还是 CubeIDE 配置问题。

网友L(2025-11-06):
在STM32CubeIDE 里 SWV 默认是禁用的,SWV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