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通过串口接受字符在不同IDE中表现不同

楼主(2025-02-28):
用STM32CubeMX生成代码。用串口USART1->RDR通过下面的代码获取字符。
char ReceiveAByteUART1 = '\0';
printf("\fHardware: STM32L4 Discovery kit IoT node (B-L475E-IOT01A)r\n>");
fflush(stdout);
if(USART1->ISR & USART_ISR_RXNE) //Bit 5 RXNE: Read data register not empty
{
  ReceiveAByteUART1 = getchar();
  putchar(ReceiveAByteUART1); // Display a character.
  fflush(stdout);
}
在STM32CubeIDE中运行,不能正确获取字符。
但是在Keil uVision5中能够正常。

网友A(2025-04-09):
如果发送端和接收端的波特率不同,就会导致数据传输的错误或乱码

网友B:
串口通信中数据的起始位和停止位的定义在不同的IDE中可能有所不同

网友C:
数据位的长度和校验位的设置也会影响数据的接收。例如,一个IDE设置为8位数据位、无校验位,而另一个IDE设置为7位数据位、奇校验位,那么在传输过程中就可能出现数据错误

网友D:
不同的IDE可能使用不同的字符编码方式来处理串口接收到的数据。常见的字符编码有ASCII、UTF-8等。如果发送端和接收端使用的字符编码不一致,就会导致接收到的字符无法正确显示或出现乱码。

网友E:
不同IDE中串口接收缓冲区的大小可能不同。如果发送的数据量较大,超过了接收缓冲区的大小,就会导致数据丢失或覆盖

网友F:
不同的计算机或开发板上使用的串口芯片可能不同,这些芯片的性能和兼容性也会影响串口接收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