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应用] 如何通过 GCC 编译 CW32L010 MCU 程序?

楼主(2025-02-28):
目标平台:CW32L010 是基于 ARM Cortex-M0/M3 架构的 MCU,因此在编译时需要使用针对 ARM Cortex-M 的编译选项。例如:

bash
复制
编辑
arm-none-eabi-gcc -mcpu=cortex-m0 -mthumb -O2 -g
其中,-mcpu=cortex-m0 设置了目标 CPU,-mthumb 表示使用 Thumb 指令集,-O2 用于优化,-g 是调试信息选项。

链接器脚本:编译时还需要提供适用于 CW32L010 的链接器脚本(.ld 文件),以确保程序能够正确地放置到适当的内存区域。你可以参考 CW32L010 的官方文档来获得合适的链接器脚本。

启动代码:启动代码是 MCU 初始化的必需部分,你需要确保正确的启动代码和系统初始化函数已经包含在项目中。

网友A:
可以从 STMicroelectronics 的官方网站下载 STM32CubeIDE,它包含了所有必要的工具和库

网友B:
将 GCC 编译器的路径添加到你的系统环境变量中,这样就可以在任何位置使用命令行来调用它

网友C:
大多数Linux发行版都默认安装了GCC,可以通过包管理器来确认和安装

网友D:
不同操作系统下配置GCC编译器的方式各有不同,但都需要先获取GCC编译器,然后在系统中正确设置环境变量以便能够使用gcc命令

网友E:
# 定义编译器和目标 MCU
CROSS_COMPILE = arm-none-eabi-
MCU = cw32l010

# 源文件和输出文件
SRCS = main.c
OBJS = $(SRCS:.c=.o)
ELF = firmware.elf
HEX = firmware.hex

# 编译器标志
CFLAGS = -mcpu=$(MCU) -mthumb -Os
LDFLAGS = -T$(MCU).ld

# 规则
all: $(HEX)

$(ELF): $(OBJS)
    $(CROSS_COMPILE)gcc $(CFLAGS) $(OBJS) -o $@ $(LDFLAGS)

%.o: %.c
    $(CROSS_COMPILE)gcc $(CFLAGS) -c $< -o $@

$(HEX): $(ELF)
    $(CROSS_COMPILE)objcopy -O ihex $< $@

clean:
    rm -f $(OBJS) $(ELF) $(HE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