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应用] 在开发过程中,有哪些常见的调试问题及解决方法?

楼主(2025-02-28):
无法连接 JLink 调试器:

确认 JLink 驱动已经正确安装。
检查 USB 连接是否稳定,确保没有连接问题。
在 EIDE 或 VSCode 中,确认正确选择了连接模式(SWD 或 JTAG)。
MCU 无响应:

检查 MCU 是否正确上电。
确保代码没有被无限循环或硬件故障阻塞。
使用 JLink 的硬件复位功能,重新初始化 MCU。
编译错误和警告:

检查 GCC 编译选项是否正确设置(如 -mcpu, -mthumb 等)。
确保正确引入了 CW32L010 的头文件和库文件。
在使用外部库时,确保库的路径配置正确。

网友A:
单片机与外部设备的连接不正确,导致数据传输错误或设备无法正常工作

网友B:
在C语言中,检查括号是否匹配、变量是否提前声明等。利用编译器提供的错误提示信息,快速定位并修正语法错误。

网友C:
采用逐步调试的方式,逐行或逐个函数地执行程序,观察每一步的执行结果和变量的值,找出逻辑错误的地方

网友D:
参考单片机的手册,确认时钟设置的正确参数,包括时钟源的选择、倍频系数的设置等

网友E:
确保烧录线连接正常,可以尝试更换烧录线或重新插拔连接

网友F:
使用更快的时钟频率,但要确保不超过单片机的最大工作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