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WB] STM32 中的 DMA应用

楼主(2025-02-28):
DMA 是 STM32 中的一项强大功能,可以将外设和内存之间的数据传输脱离 CPU,从而提高效率。

常见问题:

STM32 中如何配置 DMA?
DMA 在多通道使用时如何避免冲突?
使用 DMA 时,如何处理数据传输的中断?
回答概述:

在 STM32CubeMX 中可以方便地配置 DMA,指定源和目标外设或内存地址。
多通道 DMA 使用时,可以设置 DMA 通道的优先级,确保数据传输的顺序。
DMA 中断可以用于通知数据传输完成,通过中断服务程序进行后续处理。

网友A:
你在 STM32WB 上主要是用 DMA 传输哪种数据?是 SPI、UART 还是 ADC?不同外设的 DMA 配置有些细节要注意。

网友B:
多通道 DMA 可能会导致数据竞争,你试过设置 DMA 通道优先级 了吗?高优先级的通道会先执行传输。

网友C:
你在 DMA 传输完成后是用 中断 处理数据,还是用 轮询 检测传输完成?

网友D:
试过 双缓冲模式 吗?这个模式在连续采样(比如 ADC 采集数据)时非常好用,可以减少数据丢失。

网友E:
你用的是 普通模式 还是 循环模式?如果是实时数据流,循环模式可以减少 CPU 干预,提高效率。

网友F:
DMA 传输过程中数据错乱怎么办?可能是 内存对齐 或者 缓存一致性 问题,试试看把数据放在 RAM_D2 或者加 __attribute__((aligned(4)))。

网友G:
STM32WB 里有 DMAMUX,你是手动配置的,还是用 STM32CubeMX 自动分配的?有时候手动指定通道更稳定。

网友H:
你用 DMA 传输 UART 时有没有遇到数据丢失的问题?可以试试 空闲中断 来判断传输是否完成。

网友I:
DMA 传输的 FIFO 模式 你用过吗?在某些高数据量的传输场景下,可以提升吞吐量。

网友J:
试过 内存到内存的 DMA 传输 吗?这个在大数据块复制的时候很有用,比 memcpy() 快很多。

网友K:
DMA在STM32中的应用非常广泛,可以极大地提高系统的数据传输效率和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