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WB] STM32 使用 USB OTG 实现设备模式与主机模式

楼主(2025-02-28):
STM32 支持 USB OTG,使得 MCU 可以同时作为 USB 主机和设备。

常见问题:

如何配置 STM32 的 USB OTG 为设备模式?
如何在 STM32 中实现 USB 主机模式?
USB OTG 与普通 USB 的区别是什么?
回答概述:

使用 STM32CubeMX 可以轻松配置 USB OTG 模式,选择设备模式或主机模式。
在设备模式下,STM32 可以充当 USB 外设(如鼠标、键盘等);在主机模式下,STM32 可以控制 USB 设备(如 U 盘)。
USB OTG 支持自动切换模式,而普通 USB 设备只能在设备模式下工作。

网友A:
在设备模式下,STM32作为USB从设备,响应外部USB主机的请求;而在主机模式下,STM32作为USB主设备,负责控制和管理外部USB从设备。

网友B:
USB 通信涉及大量的中断事件

网友C:
这个 OTG 模式切换是自动的吗,还是需要手动配置某个引脚来控制?

网友D:
在主机模式下,STM32 需要额外的 5V 供电吗,还是可以直接驱动 USB 设备?

网友E:
有没有具体的代码示例,比如如何让 STM32 作为 U 盘读取数据?

网友F:
STM32WB 的 USB OTG 兼容哪些 USB 设备?比如能不能接 HID 设备?

网友G:
OTG 设备模式下,枚举速度和普通 USB 设备有区别吗?

网友H:
如果要让 STM32 作为 USB 主机连接多个设备,需要额外的 HUB 支持吗?

网友I:
有没有推荐的 USB 协议栈,官方的库好像有点大,能不能用更轻量级的方案?

是啊,都不知道从哪里看起!

网友J:
STM32WB 既有 BLE 也有 USB OTG,这两个功能可以同时使用吗?会不会有冲突?

网友K:
设备模式下如何实现 USB CDC?能不能用作虚拟串口通信?

网友L:
OTG 线的 ID 引脚一定要接吗?如果只是固定设备模式或者主机模式,能不能不接?

网友M:
哪种型号的芯片比较合适

网友N:
STM32微控制器支持USB OTG 功能,允许设备既可作为USB主机,也可作为USB设备。

网友O:
STM32的USB OTG模块支持设备模式和主机模式,通常使用CubeMX来配置会比较方便。

网友P:
将外部 USB 设备(如 U 盘)通过 USB 线连接到 STM32 的 USB OTG 接口。

网友Q:
在主机模式下,STM32 需要为外部 USB 设备提供电源

网友R:
USB OTG是一种USB扩展技术,允许USB设备在不需要PC的情况下直接与其他USB设备通信。

网友S:
对于设备模式,可能需要实现一个描述符,比如设备描述符、配置描述符等,以便主机能够识别设备。而主机模式则需要处理USB设备的枚举过程,识别连接的设备,比如U盘或者键盘等。

网友T:
常见的支持 USB OTG 的 STM32 系列包括 STM32F105/107、STM32F2、STM32F4、STM32F7 和 STM32H7 等。

网友U:
STM32系列微控制器通常配备了USB OTG(On-The-Go)接口,支持设备模式(Device Mode)和主机模式(Host Mode)。

网友V:
STM32可灵活切换USB OTG的工作模式,实现与上位机或外设的高效通信。

网友W:
使用STM32的USB OTG功能通常需要使用STM32CubeMX进行配置,并使用HAL库进行开发。

网友X:
使用HAL库的USBD和USBH库可以简化USB设备模式和主机模式的开发。

网友N:
在主机模式下,STM32 作为 USB 主机,负责管理 USB 总线、为设备提供电源并发起通信。连接到 STM32 的 USB 设备(如 U 盘、鼠标等)需要响应 STM32 主机的请求。

网友Y:
需要外接一些电路,比如VBUS检测电阻

网友Z:
如果你要控制一个 USB 存储设备,可以使用 USB 主机库来实现文件读写功能。

网友AA:
在“Pinout & Configuration”选项卡中,找到 USB OTG 接口(通常是 USB_OTG_FS 或 USB_OTG_HS),并启用它。

网友AB:
在CubeMX中,选择“Peripherals”选项卡,然后启用“USB_OTG_FS”。
在“Configuration”选项卡中,将USB_OTG_FS配置为“Device Only”。
配置USB端点数量、类型(如控制端点、批量端点等)和最大数据包大小。

网友T:
设备模式需要实现USB设备的描述符配置、类的注册和事件的处理等;主机模式则需要实现对USB设备的识别、枚举、类的激活和数据的传输等。

网友AC:
推荐使用STM32CubeMX

网友A:
调用MX_USB_HOST_Init函数来初始化USB主机。该函数会初始化主机库、添加支持的类(如MSC大容量存储类)并启动主机。

网友AD:
OTG模式的切换通常是自动的,不需要手动配置引脚控制。当OTG设备插入时,设备会自动识别并切换到OTG模式。

网友AE:
在设备模式下,如何初始化USB OTG设备,如何处理端点的数据传输;在主机模式下,如何枚举设备,如何作为主机发起数据传输。

网友S:
调用MX_USB_DEVICE_Init函数来初始化USB设备。该函数会设置USB设备的描述符、注册USB设备类(如CDC类)并启动USB设备。

网友AF:
STM32微控制器具有USB和OTG功能,既能当USB主机也能当USB设备用。

网友Q:
STM32的USB OTG功能使其能够在设备模式和主机模式之间灵活切换,满足不同应用场景的需求。

网友AG:
捕获USB的START、ACK、DATA等包,验证通信时序。

网友:
在开发过程中,可以使用USB闪存驱动器、USB键盘、USB鼠标等设备进行测试。

网友AH:
设备模式主要用于与外部USB主机进行数据交互、命令执行、传感器数据采集等;主机模式则侧重于对外部USB设备的控制和管理,如文件读写操作、外设的控制和数据交换等。

网友Z:
需要将STM32的USB OTG模块的相关引脚连接到外部USB设备,包括ID引脚、Vbus引脚、D+引脚和D-引脚等,并且要注意电源的连接。

网友AI:
USB通信真的好像有很多中断事件,不过用的并不多。

网友AJ:
OTG设备模式下,和普通USB设备在传输速度上没有区别。

网友AK:
USB OTG像两用插头,可插从机设备,实现主从互相通信。

网友AL:
STM32在主机模式下需要额外5V供电,因为USB主机需要提供5V给USB设备。

网友AM:
给STM32和USB设备供电,需确保STM32的VCC引脚连接稳压电源,USB VCC连接USB电源,检查电路连接无误。

网友AN:
Vbus检测电阻用于检测电源电压,确保电机能正常工作。选电阻时,注意阻值和功率。

网友AO:
STM32能自由转换USB和OTG模式,方便与电脑或设备快速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