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STM32 的低功耗模式Sleep、Stop 和 Standby应用

楼主(2025-02-28):
STM32 提供了丰富的低功耗模式,以延长电池寿命,尤其适用于便携式设备和物联网应用。

常见问题:

STM32 的低功耗模式有哪些?
如何选择适合的低功耗模式?
如何从低功耗模式唤醒 MCU?
回答概述:

STM32 的低功耗模式包括 Sleep、Stop 和 Standby 模式。
在 Sleep 模式 下,CPU 停止工作但外设仍可运行;Stop 模式 关闭更多外设以进一步降低功耗;Standby 模式 则关闭大多数外设并保持最低功耗。
唤醒可以通过外部中断、定时器中断等方式实现。

网友A:
一般用sleep就可以了,这样运行而且唤醒就可以,速度还可以

网友B:
你是用哪款 STM32H7?不同型号的低功耗特性可能略有不同,比如是否支持 Stop 1 和 Stop 2。

网友C:
如果需要快速唤醒又要省电,Stop 模式可能是个不错的选择,你测试过它的功耗和唤醒时间吗?

网友D:
Standby 模式功耗最低,但 RAM 数据会丢失,你有没有尝试用 RTC 备份寄存器保存关键数据?

网友E:
你打算用哪种方式唤醒 MCU?外部中断(EXTI)、RTC Alarm 还是低功耗定时器(LPTIM)?

网友F:
Sleep 模式适合低延迟应用,Stop 和 Standby 更适合电池供电的设备,具体应用场景是什么?

网友G:
你用 CubeMX 生成了低功耗代码了吗?有时候 HAL 库的默认设置可能需要手动调整。

网友H:
进入低功耗模式前,最好先关闭不必要的外设时钟,比如 __HAL_RCC_xxx_CLK_DISABLE(),这样能进一步降低功耗。

网友I:
STM32H7 的 D3 域支持独立供电管理,你有没有尝试用它来优化低功耗性能?

网友J:
你测过低功耗模式的实际电流吗?有时候调试模式下的功耗比实际运行时高,需要用 Ampere 计测量。

网友K:
如果低功耗模式下唤醒不正常,可以检查一下 PWR_CR3 和 EXTI 相关配置,看看是否正确使能了唤醒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