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WB] STM32 使用 I2C 和 SPI 通信协议的应用

楼主(2025-02-28):
STM32 提供了强大的 I2C 和 SPI 外设支持,用于与各种传感器、外设进行通信。

常见问题:

STM32 如何配置 I2C 和 SPI 外设?
I2C 和 SPI 通信的区别是什么?
如何调试 I2C 和 SPI 通信中的常见问题?
回答概述:

使用 STM32CubeMX 可以配置 I2C 和 SPI 外设,包括设置时钟、波特率等参数。
I2C 是两线制协议,适用于短距离低速通信;SPI 是四线制协议,适合高速数据传输。
调试时可以使用逻辑分析仪观察数据流,检查时序和数据完整性。

网友A:
STM3可不是吹的

网友B:
SPI的速度比I2C快很多,但需要更多的引脚,你们项目里更倾向用哪个?

网友C:
STM32WB系列支持BLE,你有没有遇到I2C或SPI和无线共存时的干扰问题?

网友D:
I2C的ACK/NACK有时候会导致设备挂死,遇到这种情况你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E:
SPI主从模式切换时,片选信号(CS)管理得好吗?有些外设对CS信号很敏感。

网友F:
STM32的I2C容易遇到总线死锁问题,你有实现软件复位I2C的方法吗?

网友G:
你用的是DMA模式还是中断模式?DMA在大数据量传输时能提高性能。

网友H:
用逻辑分析仪调试I2C时,时钟拉低不释放的情况你遇到过吗?通常是从设备的问题。

网友I:
有些SPI设备需要特殊的时序,比如时钟极性和相位(CPOL/CPHA),你有踩过坑吗?

网友J:
你用STM32WB做I2C主机还是从机?从机模式有时候需要特别注意应答时序。

网友K:
如果I2C和SPI都要用,检查一下引脚复用(AF)配置,避免冲突影响通信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