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30.00元(功能说明)
[活动] 【每周分享】最近遇到了两件事,让我学到了...

楼主(2025-02-28):
#申请原创#
@21小跑堂
第一件事
先上图,如下:

大家应该可以从图中看出是什么接口吧? 没错,这是一个LCD屏的接口。那么我们还能从图中看出什么信息呢?是的,这是一个6位RGB数据的屏接法。接着看,还能看出什么问题呢? 从图中看到LCD_D0对应LCDIF0、LCD_D1对应LCDIF1、直到LCD_D5对应LCDIF5,看到这些后有没有什么想法呢? 有没有怀疑它的正确性?有的话,那恭喜你,你很厉害! 至少比我强,我开始看到时就没有想法。看到这种接法时,为什么要去怀疑它的正确性呢? 因为我们通常接屏的数据接口时,如果位数少的屏接到输出位数多的接口时,都是会接输出的高位的。如上图这里接的是6位数据的屏,而主控芯片是输出8位的,那么正确的接法是LCD_D0接到LCDIF2上,往下依次一一对应,直到LCD_D5对应LCDIF8。所以,我们在硬件设计时,首先要看下芯片规格书上的屏接口支持列表,然后再找软件工程师确认下。我们这次就是没有确认,现在板子都去做回来了,到时只能飞线处理了,BGA芯片飞线啊,考验我们技术的时候到了! 哎! 什么情况下的接法可以不用确定直接拿来用呢? 那就是经过了量产的考验我们就可以直接用了,因为能达到量产了,那说明客户是已经接受的屏的显示效果,也没测出其它问题。

下面我们再来看一张图,如下:

图中是模拟麦克风和数字麦克风的引脚接口。同一个芯片上是支持这两种麦克风的接法的,那么在硬件设计时你会选择哪种来用呢? 模拟麦克风接法,成本低,但信号易被干扰,PCB的处理较严。数字麦克风接法,成本高,但数字信号相对不易被干扰到,PCB的处理也相对宽松些。我们选择的是数字接法,这样可把老板气坏了。为什么呢? 因为成本高外,产品规格中还需要做麦克风的防水处理,下图是数字麦克风和模拟麦克风的实物图,你觉得哪一种能更好的做防水处理呢? 也难怪老板会气了。

所以说,我们在硬件设计的元件选型时,最好是在符合产品规格的基础上,优先考虑使用成本低的器件。有个现象就是:一种产品好多家在做,最终拼的就是价格。你的产品成本低,那你就有优势。
所以说,我们在做硬件设计时,一定要仔细! 仔细!再仔细! 这也是我一直都在强调的!一直都在努力的!但是越强调就越容易犯错,还是习惯没有养好啊!哈 哈!

第二件事
看图:

这是一款SOT23-6封装的加密芯片。我们做电路设计,一般是要加上这加密芯片的,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防止别人抄板。拿这加密芯片,在这里我想表达的是什么呢? 这还是有个小故事的。老板的一个熟人到我们公司来拿加密芯片的样品,然后又想找我们软件工程师要源代码,说他们自己想做这加密芯片,到时也可以便宜卖给我们公司。这人打电话给老板,因为是熟人,所以他就呑呑吐吐的勉强答应了。最后老板娘知道了,越想越不对劲,把这加密芯片的相关技术给他们,那对方做出来后,是不是可以直接对接我们的客户挖墙脚了? 我们辛辛苦苦做的方案,那对方不就可以不花成本的白**了? 把老板那个骂得都不好形容了!最后还好,软件工程师及时撤回了发出去的文件。
从这个小故事中学到了“安全意识”的重要性,对于商业的技术的都要时刻保持警惕性!不要因为是熟人,对方的一句话,就将自己的商业信息或技术给出去。熟人是熟人,商业是商业,亲兄弟都还要明算账呢!所以说,如果涉及到自己利益的时候,该拒绝的时候就果断拒绝,除非对方拿同等价值来换。不然小故事变成大事故那就不好了!

两件工作中较为常见的小事引发的作者的思考,站在不同的角度看待问题,就会得到不同的答案,生活和工作中处处是学问,学无止境!

网友A:
楼主写的非常到位,读完颇有收获。

网友B:
在硬件设计时要仔细阅读芯片规格书,避免低级错误

网友C:
这种六位的说实话不多见,我之前常用的都是标准的,这样可以避免很多,但是从成本上看,或许性价比更高。

网友D:
六位的也比较多常用的,我们公司用到这种显示屏差不多都是6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