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0] 休眠后无法唤醒的问题

楼主(2025-02-28):
RT, RTC, tc, ck, bi, TI
设置唤醒的代码如下:
HAL_RTCEx_DeactivateWakeUpTimer(&hrtc);
HAL_Delay(1);
//设置唤醒时间计数器
if(HAL_RTCEx_SetWakeUpTimer_IT(&hrtc, sleep_time-1, RTC_WAKEUPCLOCK_CK_SPRE_16BITS)!= HAL_OK){
       printf("设置新休眠时间失败\r\n");
  }

当使用RTC_WAKEUPCLOCK_CK_SPRE_16BITS时,单片机休眠后可以在指定的时间内唤醒,但如果改成RTC_WAKEUPCLOCK_CK_SPRE_17BITS其他参数都不变的情况下,单片机无法在指定时间唤醒,这种情况是怎么回事,有人晓得不,因为需要休眠时间超过18小时,16bit位不够,所以需要改成17bit

网友A:
你遇到的问题与RTC唤醒定时器的配置和时钟源选择有关

网友B:
RTC唤醒定时器的时钟源可以通过 RTC_WAKEUPCLOCK_xxx 参数来配置

网友C:
16位:最大计数值为 2^16 - 1 = 65535,最大唤醒时间为 65535秒(约18.2小时)。17位:最大计数值为 2^17 - 1 = 131071,最大唤醒时间为 131071秒(约36.4小时)。

网友D:
当使用 RTC_WAKEUPCLOCK_CK_SPRE_17BITS 时,单片机无法在指定时间唤醒,可能是某些单片机的RTC模块可能不支持17位或18位的唤醒定时器。请查阅你的单片机数据手册,确认RTC模块是否支持17位配置。

网友E:
17位和18位的配置可能需要额外的寄存器设置。例如,某些单片机需要配置 RTC_CR 寄存器中的 WUCKSEL 位。

网友F:
如果RTC的慢速时钟(1 Hz)不稳定或未正确配置,可能导致唤醒定时器无法正常工作。

网友G:
确保RTC唤醒中断已正确启用,并且中断服务程序(ISR)已实现。

网友H:
查阅单片机数据手册,确认RTC模块是否支持17位或18位的唤醒定时器。

网友I:
检查时钟源,确保RTC的慢速时钟(1 Hz)已正确配置并稳定运行。

网友J:
如果你将时钟源从 RTC_WAKEUPCLOCK_CK_SPRE_16BITS 改为 RTC_WAKEUPCLOCK_CK_SPRE_17BITS,但 sleep_time 的值没有相应调整,可能会导致唤醒时间超出预期。确保 sleep_time 的值在17位计数器的范围内(01310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