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RK3588 EVB开发板原理图讲解【七】

楼主(2025-02-28):
目录
1. RK3588 方案中 RK806 管理开机按键概述
2. RK806 对 PWRON 按键的描述
3. RK806 的 pin32(VDC)相关说明
4. RK806 开关机条件
VDC 开机流程
Power Key 开机流程
关机方式
1. RK3588 实际板型开机电路描述
2. 长按强制关机和复位的区别探讨
RK3588 方案中 RK806 管理开机按键概述
RK3588 方案的开机按键由 RK806 管理,下面将详细介绍其相关结构及工作原理。
RK806 PWRON 按键的描述
Power on key. The internal pull - up resistance is about 45K to VCCA.
RK806 的 pin4(PWRON)接开机按键。该脚内部有一个 45Kohm 电阻上拉到 VCCA 上。
关机情况下:拉低该引脚 20ms,如果电压满足开机条件就会开机。(注:RK806 - 1 和 RK806 - 2 默认 20ms)
开机状态下:拉低 PWRON 会出短按、长按等中断给主控。如果拉低时间超过 6S(6S、8S、10S、12S 软件可选)会强制关机。
RK806 的 pin32(VDC)相关说明
RK806 的 pin32(VDC)是用来外接电源自动开机的,VDC 脚的识别高电平为 0.8V,推荐大于 1V 小于等于 VCCA 电压。当满足 (VCCA\VCC1\VCC2 大于 3.0V) 如果 VDC 检测到高电平,RK806 就会开机,且当 VDC 为高期间 RK806 不能被关机(如果要做插适配器开机,需要给 VDC 脚做相关处理)。
RK806 开关机条件VDC 开机流程
• VCCA 有电;
• VDC 脚高于 0.8V,推荐值为 1.0V 左右;
• EXT_EN 输出高电平;
• VCCA\VCC1\VCC2 在 EXT_EN 输出高电平的 100mS 内电压超过 VB_LO_SEL 电压(RK806 - 1/RK806 - 2 值是 3.0V),否则不开机;
启动上电流程,各 DC/DC,LDO 按时序分别上电;
开机后,VDC 可以拉低或保持高电平,不影响开机状态。
Power Key 开机流程
• VCCA 有电;
• PWRON 脚电压从高电平(大于 VCCA0.7)拉到低电平(小于 VCCA0.3V),时间超过 20ms (20/500msOTP 设);
• EXT_EN 输出高电平;
• VCCA\VCC1\VCC2 在 EXT_EN 输出高电平的 100mS 内电压超过 3.0V,否则不开机;
启动上电流程,各 DC/DC,LDO 按时序分别上电。
关机方式
• VCC9\VCC1\VCC2 电压低于欠压设定值 VB_UV_SEL 设置的电压;
• VCC9\VCC1\VCC2 电压低于欠压设定值 VB_LO_SEL 设置的电压,并且 VB_LO_ACT = 0;
• I2C 或 SPI 命令写 DEV_OFF = 1;
超温保护关机(140 /160 度);
• PowerKey 长按超过 6 秒强制关机 (6/8/10/12 可配)。
RK3588 实际板型开机电路描述
上图是 RK3588 实际板型,这个主板的开机电路我们简单描述如下:
1. 12V 直流插入后立即开机,因为这个经过电路处理之后给到 rk806 的 pin32;
2. 当开机后短按开机按键(接到 rk806 pin4),跳出关机界面,之后点击关机就走关机流程;
3. 当长按开机按键,rk806 直接掉电,即强制关机或者认为复位。
长按强制关机和复位的区别探讨
那么长按强制关机和复位有什么区别?看完下图之后就知道了。

RK3588 EVB开发板原理图 往期链接分享:
RK3588 EVB开发板原理图讲解【一】RK3588原理图设计- 整体框架设计
RK3588 EVB开发板原理图讲解【二】RK3588原理图设计- HDMI输出设计
RK3588 EVB开发板原理图讲解【三】RK3588原理图设计- 电源管理设计
RK3588 EVB开发板原理图讲解【四】RK3588原理图设计- PCIE接口设计
RK3588 EVB开发板原理图讲解【五】RK3588原理图设计- DDR电源设计
RK3588 EVB开发板原理图讲解【六】RK3588原理图设计- eMMC电路设计

网友A:
长按强制关机和复位好像没啥区别啊

网友B:
长按强制关机主要是为了避免误触发关机功能,所以需要长按,这种关机功耗非常非常低,短按复位是想让设备重启一下,重启会很快

网友C(2025-04-03):
长按强制关机和复位的区别在于是否直接掉电,这个设计很巧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