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求教stm32四种spi方式的区别?特别是SPI_Direction_2Lines_RxOnly和SPI_Direction_1Line_RX

楼主(2025-02-28):
请诸位高手看看我的理解对不对。

以被设置的spi作为第一人称,谁爱主谁主。

SPI_Direction_2Lines_FullDuplex:我能给你,也能接受你的。
SPI_Direction_2Lines_RxOnly :只能你给我(那2lines体现在哪里?)
SPI_Direction_1Line_Rx:只能你给我(和上面有什么区别?)
SPI_Direction_1Line_Tx:只能我给你

网友A:
SPI_Direction_2Lines_FullDuplex双线全双工模式。在这种模式下,SPI可以使用两条数据线(MOSIMISO)同时进行数据的发送和接收。也就是说,SPI可以同时给你数据(通过MOSI)和接收你发送的数据(通过MISO)。

网友B:
其实SPI_Direction_2Lines_RxOnly双线只接收模式,在这种模式下,SPI使用两条数据线(MOSIMISO),但只进行数据的接收。MOSI线通常被禁用或不使用,而MISO线用于接收数据。

网友C:
其实第二个不太对,实际上,虽然使用了两条线,但只有MISO线用于接收数据,MOSI线通常被禁用。

网友D:
一般来说,SPI_Direction_1Line_Rx单线只接收模式SPI只使用一条数据线(通常是MISO)进行数据的接收。MOSI线被禁用。

网友E:
你说与2线的区别,其区别在于双线模式使用了两条线,但只有一条线用于接收数据,而单线模式只使用一条线进行接收。

网友F:
SPI_Direction_1Line_Tx单线只发送模式SPI只使用一条数据线(通常是MOSI)进行数据的发送。MISO线被禁用,确实是这样的

网友G:
SPI_Direction_2Lines_FullDuplex:双线全双工,同时发送和接收。SPI_Direction_2Lines_RxOnly:双线只接收,使用MISO线接收数据,MOSI线通常被禁用。SPI_Direction_1Line_Rx:单线只接收,只使用MISO线接收数据。SPI_Direction_1Line_Tx:单线只发送,只使用MOSI线发送数据。

网友H:
真没注意过,因为SPI一般都是用从机模式

网友I:
其实SPI一般用cubemx来配置就方便多了,而且上面也有大致的解释意思

网友J:
这个确实讲的不错,这么理解很容易记得住啊

网友J(2025-04-11):
其实你理解的还挺差不多的,主要是是我不理解2线接受和1线接受差啥,确实我和你一样不理解

网友A:
估计你说的不理解的地方,应该就是2线只接收需要配置2IO

网友B:
SCK SPI 通信的必需时钟信号(主机控制时序)

网友D:
NSS(片选)用于选择从设备(即使单线模式也需要片选信号)

网友G:
查阅从机数据手册,确认其是否支持 3-wire SPI” 或 “half-duplex” 模式

网友E:
从设备是标准 SPI 器件(如传感器、Flash),无需节省引脚,追求配置简单

网友H:
1Line_Rx主要用于硬件引脚资源紧张(如 PCB 空间有限)的方案

网友F:
从设备支持单线模式,就可以考虑用1Line_Rx

网友I:
SPI_Direction_2Lines_RxOnly        双线单向接收模式,MOSI 禁用,MISO 用于接收(主机仅收,从机仅发)